拔掉了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不拔,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11-19):
我台式机里安装有3个机械硬盘和一个固体硬盘,都是STA的,现在想平常只需要1个固体硬盘安装系统,1个机械硬盘放数据,另外2个机械硬盘当作移动仓库盘,不需要一直通电,影响硬盘寿命和费电。
但是真当移动盘还要买硬盘盒,使用时拔出拔进也麻烦,我是小白,问下拔掉了硬盘的电源线,数据线不拔,需要使用时插上电源线(当然在关机后),这样可以吗?对机械硬盘本身以及内部数据有无影响?对电脑其他部件有影响吗?

网友A:
买个光驱位的硬盘扩展架,用的时候插进去,不用的时候拿出来,可以更换

网友:
还是按部就班吧,前不久我的移动硬盘丢失了我很重要的数据,就是因为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光驱位的硬盘扩展架,用的时候插进去,不用的时候拿出来,可以更换

你要拿出来,必须把电源线数据线都拔吧,还要拆螺丝,很很麻烦吧

网友:
他说的应该是支持热插拔的那种阵列卡。。。

网友B:
你这样做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大约在2003年时我曾经有你这样的想法,也尝试过,我的方法是用切换开关,将硬盘(当年用的是两个80G硬盘,)的电源线在不用时全部断开,开关装在机箱外,当时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需要使用不用时需要先关机后才能操作,非常不便,后来就没有再搞这个了,我现在是使用两个移动硬盘,所有重要数据重复备份两份,备完后放一边,需要备份时再拿出来,这样操作也不麻烦又保险,所以我不建议楼主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真的好,相信万能的宝宝上面早就有相关的配套硬件了,还是走正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大约在2003年时我曾经有你这样的想法,也尝试过,我的方法是用切换开关,将硬 ...

安装开关我也考虑过,但是开关要2刀的,切断12V5V,只要不在开机状态扳动就 可以了。
另外在数码之家我也问了,有个人是内行,他说是这样的:
      “首先纠正下楼主的误解,硬盘通电着并不会影响读写寿命,那个是磁头动作决定的,没有读写就不会影响寿命,通电最多就是影响电机寿命,这个基本可以忽略的。另外一般的电脑或者NAS都有磁盘休眠功能,硬盘一段时间没读写会自动休眠的也不存在影响寿命的问题。反而是你在硬盘通电的时候拔电源线更影响硬盘寿命甚至会造成磁头损坏。所以,插着就好了,如果磁盘不会休眠的话就设置一下,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我认为!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一定要硬盘电源开关在整机断电之后操作,个人认为此举不会影响硬盘寿命及数据。但个人认为拔数据线或bios相应端口禁用较为稳妥,这样做只不过在开机瞬间硬盘供电初始化一次,之后硬盘根本不转也无数据访问。开关控制硬盘电源万一开机情况下硬盘送电,各电压的同时性不能保证以及开关接触的损耗等易造成硬盘供电不良才会影响硬盘数据和寿命(要是独立开关电源供电控制情况会好许多)
曾经考虑电源功率不足,电脑双电源供电一个负责主板显卡一个负责硬盘光驱,工作还算稳定,如果方案和这差不多,加一个小体积ATX电源单独给需要控制的硬盘供电,长期插着电源插头直通,无接触性损耗及不良问题,供电稳定,只需控制此ATX电源开启即可。(此电源标准ATX可借助大机箱一般两个光驱位空间安装)或1U ATX借助硬盘位旁边空间安装,要是小机箱就需要更小的ATX电源或是硬盘盒专用电源了

网友:
机箱前面有空位,我买了两个这种硬盘架,很好用,可以关闭电源,也很容易抽出硬盘。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的, 我不喜欢杀毒等等软件。
二个都有系统,一个备用或存东西,只有二盘要互调取文件时才同时通电。(怕麻烦就加个微型2X2开关)
断了电的系统美国军方也无能为力,二个或多个硬盘同时工作,就可能同时中毒

我电脑是菜鸟,但这个我说没有后遗症,放心用

网友:
这个不难解决,像我一样买个大型塔式机箱,有十几个硬盘位的那种,侧板就两个手拧螺丝,随时打开随时拔插,绝对省电可靠

网友:
就像这种样子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的没有影响

网友:
没问题的,不通电硬盘不工作的,数据线也没影响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样用的!没有问题!话说我一开始也像你这样忐忑,也想问人家,后来自己尝试了,发现没有问题。

网友:
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上光驱位的硬盘盒,高大上的,方便拆,假如只是固定放那存数据,那就换个机箱,也不贵,可以接很多硬盘。

网友D:
买个蜗牛星际吧,200多,四盘位的,装个黑裙或者win系统,方便的很

网友:
我一直这样用的,只要在关机状态下操作就行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上光驱位的硬盘盒,高大上的,方便拆,假如只是固定放那存数据,那就换个机箱,也不贵,可以接 ...

哈哈,有了30克浆油,我要去买3斤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蜗牛星际吧,200多,四盘位的,装个黑裙或者win系统,方便的很

除了120G 固态盘是62元新买的,i我的电脑和硬盘都是人家用了5年淘汰的,不值200的

网友:
sata应该可以 以前ide的肯定不行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ide模式,非ahci的情况下,都不用关机,直接换,但是在写的时候不要拔,容易搞出一堆坏道出来

网友:
最好都拔掉吧

网友:
建议拔下来,以前老的IDE貌似有影响的。硬盘不通电是不工作,这个没问题。但是不代表对现有的硬盘没影响,电路的问题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