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F汽车功放求助

楼主(2019-11-19):
     接修一台BAF的汽车功放,故障是只有后置RR声道有声,其余的RL, FL, FR声道无声,从后级功放向前推进检查,确定故障出在解码板上。
     该机是一台DSP数字处理的功放,由于没有图纸,大概跟了一些信号流程:前级输入的模拟信号进过运放后输入到模/数转换芯片PCM1802,转换为数字信号后输入到DSP芯片TMS320D703E002BRFP进行处理,再输出到数/模转换芯片PCM1789转换为模拟音频信号经过NE5532运放放大后送到末级功放以推动喇叭发声。
     检查解码板的各路供电,无发现问题,解码芯片的24.576MHZ时钟正常,板上还有一块STM32F103C8T6的单片机,也不知道是控制那部分的,8MHZ时钟正常,复位也正常。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模/数转换,数/模转换所需的时钟信号,LRCK (48KHZ),BCK(3.072MHZ),MCLK(12.288MHZ)都正常,观察A/D转换PCM1802的DOUT脚不管有没有前级信号输入都有不规则的方波数据波形,DSP的数字音频输出端也是如此,怀疑是PCM1802问题,代换无效,把DSP到D/A芯片PCM1789的第三脚的33欧电阻断开,用镊子碰触PCM1789的第三脚,RR和RL的喇叭都有噪音响起来(我只接了RR和RL的喇叭),初步判断D/A芯片正常,于是把目光投向DSP,由于找不到该芯片的资料,只能顺着A/D和D/A芯片的输出输入脚来跟线路,无果。查了下有2路供电分别是3.3伏和1.26伏,怀疑DSP坏,网购一块新的芯片代换故障依旧,DSP外接有一块FLASH芯片39VF040,取下用编程器可以读取数据,不装FLASH,开机无声音,DSP另外还外接一块SDRAM,代换一块无效,最后把D/A芯片PCM1789也换了,还是不行,至此维修陷入困境!
      现在怀疑是否39VF040 FLASH数据的问题,但是在网上也找不到。如有师傅修过此类汽车功放的,麻烦提供一点线索和思路,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SP芯片问题,它是授权芯片,空片无用,需要购买许可;
DSP芯片含纳杜比对DTS的授权协议,体现在多 ...

    谢谢指点!但是我这台机器换了DSP后故障跟原来一样不变,应该不会是授权芯片吧?另外DSP外挂了一块FLASH,按道理来说程序什么的是放在FLASH的。
    这台机确实是麻烦!除非有一台同型号的机子对比着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比和DTS我比较熟悉,芯片上有DTS字样,一定是授权芯片;

准备网购一块拆机的芯片试试......................

楼主:
承你贵言!看看运气怎样

楼主:
网购的拆机芯片今天到了,装上去,涛声依旧!还是只有RR声道有声,换了两块DSP,故障还是一模一样,基本可以排除DSP硬件的问题了,DSP的外围元件也不多,都排查了一下,把FLASH 和SDRAM取下,测了一下与DSP连接的线路也没断路现象。查DSP一共输出4路音频数据,其中2路完全无声,1路只有一个声道有声,还有一路是专门输出高音的,倒是2个声道都有声,把DSP音频数据输出端的4个33欧电阻断开,然后把正常那个高音的音频数据逐次引到后面的4个D/A转换芯片的输入端,各通道都有2个声道的声音出来,证明后级电路是正常的,故障出在DSP没有输出正常的音频数据,至此已无计可施,除非有相同机型复制FLASH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意外双数据保护的闪存能出故障,,,,都换了,只剩它了;

很抱歉,我一句话给你添了麻烦;

还是要感谢yy901坛友的热心指点!也值得换来试试,不行的话也算尽力而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SP芯片问题,它是授权芯片,空片无用,需要购买许可;
DSP芯片含纳杜比对DTS的授权协议,体现在多 ...

我想问问,这些汽车音响是否有PC端的调音软件的?不知通过软件能否调整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