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101双五极管资料

楼主(2019-11-19):
DLL101双五极管资料

该管在“农乐牌”干电池收音机中使用。

特点:

有上图红框中内容,可以见到——
前一半做再生检波使用,有点委屈求全了。

后一半做功放,没有供给丙电,也不在最佳状态。

网友:
张教授得宝了

楼主:
下午收到了,谢谢你。

网友A:
这个管子原本开发出来作推挽放大器的,大概能有两瓦之大,仔细观察过大概就是把3A4从中间对半劈开了

网友:
直热式双五极管。 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原本开发出来作推挽放大器的,大概能有两瓦之大,仔细观察过大概就是把3A4从中间对半劈开了

查到有用它做功放的干电池机。

网友B:
5k的屏极负载电阻换成功一个几十H的电感,不知道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k的屏极负载电阻换成功一个几十H的电感,不知道如何?

是的,有这个计划———— 做个1:3或1:4的输入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栅负压其实还是有的,图中甲+接地,而栅漏电阻是接到甲-,由于灯丝电压是直流供电,所以灯丝两端的电位是不 ...

看第一张图,它要求的栅负压还是很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图的屏压远低于第一张图,在没有输出特性曲线参考的情况下,并不能说后图就是不合理的栅负压。

所言确实。

——————————
补充:
我要测测。

网友:
这个帖子顺便回答了前不久一位网友关于是否有160mm舌簧喇叭的问题。

网友:
谢谢!资料已抄录,仔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