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修戴尔12V18A

楼主(2019-11-19):
130314bi6z0ze4vtfrftbw (1).jpg
戴尔12V18A,原本另外一个改电压烧了,拿这个量下通电电压,结果这个坏了,那个烧坏的已经修好,这个只是量了下358和339的脚位电压就坏了,这个电源有点危险,试过在线量电压会炸二极管,现在主要问题,通电烧16V稳压管,358没有14V电压,6571没有12V电压,1011A输出8V正常,339没有电压,6561排除,因为另外那个烧掉的电源6561坏了,那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菜鸟,不知道14V,12V电压哪来的,为啥烧了稳压管,求帮忙分析,对面两个芯片是393,最右边是整流输入到339,芯片除了左边的393都换过了,万用表量了没有管击穿,就是通电烧稳压管

补充内容 (2019-11-21 10:31):
修好了,别的论坛看到二极管档跑电路,正反量一次,L243基准坏,拆下来二极管档量正常,在线二极管档正向降压0.6V正常,反向2.8V,换了个就好了,又学会一招

网友A:
这个电源与常见的LLC谐振电源不同,常见的是调频式调压,它是调压式调压,通过控制PFC的输出电压来调压。电路比较复杂。分析一下在线测量容易坏的原因,用内阻低的表会拉低电压而电源误以为输出电压过低而加大输出PFC的电压来稳压,从而烧管等;还有可能是表线引入噪声形成自激,不知分析得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与常见的LLC谐振电源不同,常见的是调频式调压,它是调压式调压,通过控制PFC的输出电压来调压。电 ...

求帮忙分析下为啥烧稳压管,那几处没电压的原因,电压哪里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帮忙分析下为啥烧稳压管,那几处没电压的原因,电压哪里来

因没有深入研究该电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原因。说一点给你参考,这个电源插上电源时PFC电路是不工作的,等到有开机信号时才工作,有可能该电压是由PFC电路提供。你上面所说开机烧16V稳压管,有可能是PFC的电压环路失控,输出电压过高而烧。

网友:
另外,这个电源只能减低电压,不能增加输出电压,如13V以上就会功耗大增。

网友:
这电源我也买了2个  一个坏了  一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没有深入研究该电源,也不能正确地说出原因。说一点给你参考,这个电源插上电源时PFC电路是不工作的, ...

大概这样,那个稳压管负极接的14V正,负极接到1011A连接的pnp,那个脚输出是0.5V是正常的。1011a输出电压正常,那个pnp也换过

网友:
我家里也有 一个这种电源 太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帮忙分析下为啥烧稳压管,那几处没电压的原因,电压哪里来

电压是从这里来的,辅助电源输出经2R2电阻到D18整流二极管再到滤波电容到稳压管。A1011是一块四脚的电源芯片。应该是辅助部分有问题而电压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从这里来的,辅助电源输出经2R2电阻到D18整流二极管再到滤波电容到稳压管。A1011是一块四脚的电源 ...

谢谢,修好了,别的论坛看到用二极管档跑线,要正反量一次,量到一个丝印L243的基准,正向降压0.6V正常,反向降压2.8V,这个基准是2.5V的,换了就正常了,这个我拆过下来二极管档量正常,反向没降压,在线量才会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是从这里来的,辅助电源输出经2R2电阻到D18整流二极管再到滤波电容到稳压管。A1011是一块四脚的电源 ...

请问下有个这款的电源,空载啸叫,空载功率7W,是什么引起的吗,不改电压就是那样,啸叫可以不管,这待机功率好高,使用倒是正常的,这款电源主要给家里光猫,路由,nas,电脑显示器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有个这款的电源,空载啸叫,空载功率7W,是什么引起的吗,不改电压就是那样,啸叫可以不管,这待 ...

太高了,最多在1.5W左右。
在这一帖上有些介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1466

网友:
这个电源修起来很麻烦 而且很容易烧 南方气候潮湿结露的时候自己都会炸掉 后来我就不修了 因为从网上买剪线包好的20一个 修都不够工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高了,最多在1.5W左右。
在这一帖上有些介绍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1466

待机功耗问题找到,都是这个1UF安规电容引起,不是安规电容坏了,原来的容量已经是700多nf我换了个900多nf的上去待机反而变成10W,换了0.1uf上去后待机变2w,不知道是不是这批问题设计有问题,我另一个a00版也是这样,待机3w多,原来的安规1uf已经变成200多nf,换0.1uf待机变2,你这图是灰色的安规,我那是黄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机功耗问题找到,都是这个1UF安规电容引起,不是安规电容坏了,原来的容量已经是700多nf我换了个900 ...

安规电容装与不装不会有明显的待同功耗差别,是不是安规电容耐压不够,不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装与不装不会有明显的待同功耗差别,是不是安规电容耐压不够,不装看看。

不装正常啊,现在是装了0.1uf,2个电源都是换900nf待机变10W,原来的是800多nf,待机7W,有一个衰减到200多nf,待机3w多,换0.1uf待机2W多,不装也是2W多,这电容是串在220V位置,275V的耐压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装正常啊,现在是装了0.1uf,2个电源都是换900nf待机变10W,原来的是800多nf,待机7W,有一个衰减到2 ...

这个电容是X2安规电容,并联于火线和0线间,耐压要求较高,国产的黄安规可能有问题,可以试一下,就是电容直接接220V电源,如果正常没有功耗,那可能PFC的高频波混进了电源回路及其他一些原因等。另外,该机在主电源不工作时(只有待机辅助电源工作,就是开机线不接地线),PFC是不工作的,大电容上的电压是310V左右,如果高到330V以上就是工作了,那电源有问题。(主意,我的机是这样,也不保证你的电源结构跟我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X2安规电容,并联于火线和0线间,耐压要求较高,国产的黄安规可能有问题,可以试一下,就是电 ...

我蓝线不接12V负待机也是很高,不关国产事,原配电容也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是换了0.1UF就正常,就是不知道有没影响,两个a00版本,另外一个A04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蓝线不接12V负待机也是很高,不关国产事,原配电容也有这个问题,我现在是换了0.1UF就正常,就是不知道 ...

这个EMI组件对干扰有点小影响,电容用小用大没什么大问题,倒是电路上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