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管珠江小机只见3管

楼主(2019-11-20):
珠江牌小收音机喇叭坏了,最近才找到一个一样的换上,机身标识6管机,但是未见见6只管只有3只,加块集成块,难道这个不算造假吗?大厂制造的哦...

网友A:
你这是升级后的吧

网友B:
那时用上集成电路算是先进的,买到升级版应该窃喜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升级后的吧

哈哈.原来你这个才是正版,怪不得声音沒有那种有输出变压器那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时用上集成电路算是先进的,买到升级版应该窃喜才对

有输出变压器的才好声,

网友:
我觉得有输出变压器的机型声音”涩”味太重,听感和集成电路的有很大区别。

网友:
        你这个低放功放部分用一块集成功放代替了,我也比较喜欢传统老式的锗管带输出变压器的。

网友:
拴到宝了,还上来拉仇恨??

网友:
这个机型我有全套几个颜色的,从全锗管到硅鍺混合和集成功放

网友:
那块低放集成块里少说也有12个晶体管,算上外面这三个,总共15个管子,楼主岂不赚大发了?

网友:
加上黑长条里面的15个晶体管都不止,攒了!

网友(2022-06-08):
也买了一台,跟楼主一样是改进型集成块的,型号是珠江SB6-8IC,声音发尖,换IC的电解容好了。
这个袖珍机电路设计还可以的,有两级中放,一般袖珍机只有一级中放,所以灵敏度比较高,全都是台。
买来的时候,中周和本振全都调乱了,用仪器一点点统调好了,灵敏度高。

网友:
集成块里面不只6个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输出变压器的才好声,

这种小袖珍机的输入输出变压器垃圾得很,只能听个响,根本无法和集成电路功放比。

网友:
算不上造假吧。那时候的厂家在收音机说明书上都有一句话:电路如有更改,恕不通知。

网友:
这款珠江小机外观看起来蛮不错的

网友:
用IC功放的音质要远好于用变压器的。

网友(2023-07-24):
當年國產集成中有一个殼四只管,什么也沒有,再加兩個功放剛好。

後面更厲害,一條六只管,一燒全燒,被訕笑為一次性使用机。

网友(2023-08-28):
有输出变压器的声音好听只是情怀在做怪,当年是低电压供电不得己用变压器,真正的OTL做好了,声音吊打输出变压器。

网友:
七十年代买了一部珠江sb6-8,是六管的。

网友:
八十年代中家里的第一台收音机。可惜已无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