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做了个BOOST升压仿真,有用的朋友,拿走

楼主(2019-11-20):
本以为Multisim里没有PWMIC,没想到搜到了个UC3842,拿它搭了个BOOST升压。效果还不错,可以用来验证电路的可行性。

下图,9V升压到15V,电流能到2-3A吧,再大了需要调整参数。

仿真文件(Multisim14版):

注意:分卷压缩包,将两个文件下载后把“3842-4-2.zip”改名为“3842-4.z01”,再双击"“3842-4.zip”"解压。

网友:
不错,可惜不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给版主点个赞。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我的软件安装不了?根本进不了注册界面,直接就踢出去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为什么我的软件安装不了?根本进不了注册界面,直接就踢出去了。谢谢!

12版的,即使装上也打不开本贴的仿真文件。
请看站内短信,给你发了个14版的下载地址,亲测可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版的,即使装上也打不开本贴的仿真文件。
请看站内短信,给你发了个14版的下载地址,亲测可用。

多谢,下载中。没用过仿真软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下载中。没用过仿真软件,学习了!

引用 楼主:
12版的,即使装上也打不开本贴的仿真文件。
请看站内短信,给你发了个14版的下载地址,亲测可用。

多谢,下载中。没用过仿真软件,学习了!

我也开始

网友:
没用过仿真软件,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版的,即使装上也打不开本贴的仿真文件。
请看站内短信,给你发了个14版的下载地址,亲测可用。

已经下载安装好了,只是我是新手,软件似乎有点欺生。我做的,挑战欧姆定律。 练习仿真,LF353N+MOS管IRF540仿真恒流源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下载安装好了,只是我是新手,软件似乎有点欺生。我做的,挑战欧姆定律。 练习仿真,LF353N+MOS ...

黑色是理想器件,蓝色为实际器件,您这个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是理想器件,蓝色为实际器件,您这个误差不大。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不吝赐教。我再找点资料看看,这个挺好玩,仔细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