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1772ed的crt纯平修复硅堆打火,并换了大功率二极管,场幅正常,行幅调不满

楼主(2019-11-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CRT显像管显示原理的思路分析,如果字体拉宽应调整行性性电路,至于行幅拉不开,则属于行输出功率不足。

网友:
硬件若无异常,估计有可能高压打火造成总线存储器内数据异常篡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路查哪些呢?行功率不足是供电问题吗?那个大功率二极管我用的两个快恢复管代替的。会不会降低了行 ...

原理图上找找,肯定可调元件,印象中好像是个可调电感,二极管不管输出只负责逆程消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硅堆是对着磁芯打火,磁芯没有接地,芯片那么远,应该不会打到吧

不是硬件损坏就是软件数据被高压打火给篡改,一个CRT显示器也没有多复杂,就这么简单了

网友:
下图的Q312、Q313、Q318其中有一个是行幅调整,查一下引脚有没有脱焊的,补焊即可。

补充内容 (2019-11-22 19:03):
重点检查Q307的引脚,进行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原来17英寸黑白电视有那个可调电感,就是调图像上下那个间隔大间隔小的,还有个可调电阻 ...

可调电阻是个电位器,调整翻滚速度的是场频调整,另外还有一个电位器是调整场幅的。那电感就是调整场线性的哦。而你现在是行扫描电路的问题。

网友:
量一下B十电压是否正常,还有逆程电容容量有没变小。

网友:
Q312、Q313、Q318是多模式彩显在不同分辨率模式下切换逆程电容大小来控制行幅的,是否导通由处理器输出电平控制,此外不同的显示模式+B电压也是不同的(由Q304升压控制)。把显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换换,看看问题出在哪。

Q307  Q308是控制行幅的。

网友:
支持支持 坚守crt阵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喜欢crt的动态,灰阶!

问题是聚焦和几何失真是没办法的

网友:
逆程电容和校正电容都要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2019-12-27):
加大行逆程电容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三个控制s校正电容并联容量的mos管,击穿了两个。现在行幅就剩下左右各4mm左右不满。行线性好了,也就 ...

荫罩变形的可能性较小,染磁了应该有色斑,检查一下消磁电阻或人工消一下磁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还要自制一个消磁器,我用个12v2a的工频变压器,接一个电脑电源的0.04亨的电感。作用很小。可能 ...

按你的描述不是染磁的问题。你可以开机过一会摸摸消磁电阻也没有温度,热说明是好的。不热就是坏了。消磁线圈可以找或借一盘1平方或1.5-2平方的塑料线直接接220v(只把首尾头拉出来,外面的塑料布不要剥开当绝缘)超过2平方最好用200米一盘的,也可以用调压器调压,以导线不过热为准。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还要自制一个消磁器,我用个12v2a的工频变压器,接一个电脑电源的0.04亨的电感。作用很小。可能 ...

看你说的现象还是先检查消磁电阻吧,开机彭的一声是高压静电的声音。消磁应该是嗡的一声。等不到画面出现就结束了。看不见画面抖动。消磁电阻是一个热敏电阻,常温10几20欧,不超过30欧,开机瞬间电阻小消磁线圈电流大,电流大导致电阻发热阻值增大。消磁电阻内部弹片接触不良,使消磁线圈断开过快,非但起不了消磁作用,还可能给显像管充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