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 BTL成功,但喇叭很热?

楼主(2019-11-20):
这是啥情况呀

网友:
喇叭很热?

网友:
喇叭两端有直流电压。

网友:
该加的电容器都加了吗?电容器有没有接反?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为0,即音量电位器到零点,喇叭两端电压应不超过20毫伏(数字表)。
2822两个输入端需要各对地接 ...

BTL只有一个输入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为0,即音量电位器到零点,喇叭两端电压应不超过20毫伏(数字表)。
2822两个输入端需要各对地接 ...

这个下拉电阻好像没接  = =#

网友:
输入一定不要有直流,要用电容耦合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下拉电阻好像没接  = =#

不接这个下拉电阻是不行的。

楼主:
我这个下来10k会自激,不下来能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下来10k会自激,不下来能响

上实物图看看。估计是接地点的问题。

网友:
我也diy了一个集成,用了几十个元件,效果有电流声,不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实物图看看。估计是接地点的问题。

有可能接地上虚焊吧,几坨飞线全接4脚上,或者也有可能那个106独石电容必须用电解电容?

网友:
电路输入端(+-)直流电压差好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接地上虚焊吧,几坨飞线全接4脚上,或者也有可能那个106独石电容必须用电解电容?

喇叭两端的电阻电容电路没接??这个不接也容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两端的电阻电容电路没接??这个不接也容易自激。

哦 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B:
标准电路,每个元件都有存在的意义的。
另外建议飞线不要这么长,用剪下来的引脚线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电路,每个元件都有存在的意义的。
另外建议飞线不要这么长,用剪下来的引脚线就够了。

好的 谢谢

网友C(2024-01-23):
喇叭发热,说明有直流电流流过,先不接喇叭,把电位器旋到0,测量1、3脚电压,超过100mv,请检查,5-8脚外围电路是否有误?同时供电电压是否过高?(网购的有3-6V,6-9V,9-12V三种TDA282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发热,说明有直流电流流过,先不接喇叭,把电位器旋到0,测量1、3脚电压,超过100mv,请检查,5-8脚外围 ...

2822竟然还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