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X射线管的型号

楼主(2019-11-20):
最近闲鱼上收了一款X射线管,目前不知道型号,特此求助万能的论坛!
已知参数:70kv 5ma, 灯丝3V。 阳极上有“杭州”二字,还有711773这一串数字。
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型号,以及灯丝-管流特性图。

谢谢各位!

网友:
在IE浏览器模式下 通过附件上传图片 然后镶嵌链接即可
这张图片!

网友A:
70KV的 高压电 怎么解决?

网友:
厉害,敢在家玩X射线。

网友:
看三楼的图片是个铜固定阳极小功率管,可能是安检机上用的

网友:
只能说,敬而远之。

网友:
另外再说一句,最好别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KV的 高压电 怎么解决?

用定制交流输出高压包10kv+5倍压整流得到50k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定制交流输出高压包10kv+5倍压整流得到50kv

29寸 CRT彩电的高压包,好像输出40KV吧。

楼主:
至于安全问题:以及做了一个ATX电源大小的1mm铅盒,再包一层1mm的铅,泡在变压器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寸 CRT彩电的高压包,好像输出40KV吧。

谢谢您提供资料!可惜彩电高压包需要300多V的高频输入,我使用的是12-24v的ZVS,恐怕无法使用。

网友B:
杭州电子管厂X射线管有75KV的没有70kV的,灯丝电压有许多比较杂,较低的有2.6;3.5;3.8V的,只有一种是3.1/7V的是双焦点固定阳极型,高压90KV。
国产(只有三个厂家其中一个规格较少)X射线管命名XD诊断用;XZ治疗用XC材料透视用XJ结构分析用;XP光谱分析用分数的分子为最大功率值(KW)分母为最高工作电压值(K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杭州电子管厂X射线管有75KV的没有70kV的,灯丝电压有许多比较杂,较低的有2.6;3.5;3.8V的,只有一种是3.1 ...

谢谢您的资料,我认为这款应该是75kv2.6v的,因为3v灯丝“亮”的过分。
不过据商家说,这款的型号为“IBEY1”,不知来源是哪里,也不遵循杭州厂的命名方式。。。

楼主:
这个很相似,不过阳极的形状不太一样。这个有套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相似,不过阳极的形状不太一样。这个有套子。

按你给的数,型号应该是X**-0.3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