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个锂电池有的充电器却充不了

楼主(2019-11-21):
一个十串的锂电池,几天没充电,换了个充电器充结果充不进,跟朋友借了一个反而能充,用我这个不能充的去充朋友的电池却可以充,这是什么情况,电压一样,不会馈电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个大点的充电器就可以,原因是电池可能有差异。供参考。

网友:
充电器挑电池,

网友B:
同比一下你跟你朋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C:
是啊,对比一下电压和充电模式

网友:
可能不是原配!

网友:
讨厌原配,喜新厌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比一下你跟你朋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电压的话差距是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对比一下电压和充电模式

电压都差不多,空载负载都差不多,充电模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个大点的充电器就可以,原因是电池可能有差异。供参考。

“大点”指的是充电器负载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点”指的是充电器负载电压吗?

锂电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但并不是绝对没有。您用同样电压的充电器,可以查查电路是否一样和测试下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几乎没有记忆效应,但并不是绝对没有。您用同样电压的充电器,可以查查电路是否一样和测试下充电电流

电流是小一点,比如我现在有三个电池组,两个充电器,我用一个充电器充三个电池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充电器充一个电池却不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是小一点,比如我现在有三个电池组,两个充电器,我用一个充电器充三个电池都可以,但是有一个充电器 ...

据说网上还有一个土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您可以把充不进电的电池组,用塑料袋包好后,放入冰箱冷冻一段时间,然后拿出来再试试

网友:
充电器插口插头配合不好亦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