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当手机屏幕

楼主(2019-11-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个同屏器吧,同屏器接显示器,手机无线连接同屏器

网友A:
要看你手机支持usb3.0 视频输出?如果支持可以用typec2vga&hdmi线即可使用。目前市面上比如华为mata20以上机型都是可以的  购入绿源转接线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手机支持usb3.0 视频输出?如果支持可以用typec2vga&hdmi线即可使用。目前市面上比如华为mata20以上 ...

你指的是USB-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那种无线方式的。频繁插拔数据线,毕竟太麻烦。
有时候距离还是个问题。

我感觉低价购买一个电视盒子就行,盒子连显示器,在同一wifi环境下 你手机可以直接投屏过去

网友:
你是说投屏技术把~~~~,有些电视就带这功能~~~

网友:
电视盒子便宜,连接方便,手机下载app就行,清晰度略差,同屏器可能会好点,没用过,要在数据口插个发射器。

网友:
手机 看支持HDMI输出不,显示器看有HDMI接口不

网友:
弄个带无线支持手机投屏安卓盒子不就得了。至于显示器接口带HDMI与盒子连接最佳,否则就得HDMI转VGA

网友:
买投屏器,有的电视盒子也支持投屏用。
早期的手机有支持MHL的,可以通过MHL线把MicroUSB转成HDMI信号,一般再用HDMI转DVI线就可以连显示器了。不过后来的手机基本都取消了MHL支持。

网友:
投屏器加无线路由器是最直接的可行的方法。前提是你手机支持无线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