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洋2429H所有元件参数,阻值,开机通过元件的电压

楼主(2019-11-21):
机器看着简单,图纸清晰,困难就在于收音,录放不出声,注入音源,从磁头,电位器,集成片,都可,搭根线到耳机,还可做话筒前级,所有开关清洗,中放三极管及周边元件测过,就差磁头个集成没测,收音部分没测

网友:
若喇叭正常,建议检查喇叭接线是否正常,即使喇叭的两根线都接在了接线柱上,此时的接线柱负端可能并未与公共端连通,将接负端的喇叭线与公共端接通。

网友:
这机器有10多台,都是打里好的,没有一台是管子以及集成块损坏的,大部分故障在录放开关以及功能开关上,当然了皮带磁头损坏是正常的,在一个就是双连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9860&extra=page%3D1

谢谢分享, 我也有两台。一台只有中波和调频,另外一台是中波两短波没有调频。

楼主:
双连?磁头连机测的1Ω左右,严重偏小,磁头触点也可注入音源

楼主:
越是想让它出声,就越是难,机芯故障也没这么苦恼,分立元件看似简单,集成旁边三极管及周边元件,拆下依旧播放注入的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