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机芯

楼主(2019-11-21):
放了几十年的机芯,翻出来,有的能转动,不出声,有的店里转,齿轮不转,有的需要手动拨动,关于机芯,大神有什么金点子呢?机芯好不出声通常最容易在板子哪块找故障呢?

网友:
机芯好不出声,大多是录放开关功能问题。

楼主:
都清理过,只差集成,磁头没拆开测了

网友:
第一换合适的皮带,稍微紧一点,可以解决转动的问题

网友:
第二,用wd_40在录放开关,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等位置加油,

楼主:
这些早就过了,目前是只能注入外部音源,从电位器,磁头,都可

网友:
还是玩卡座吧,收录机的机芯做工一般都不行,再加上年代久远,要恢复如初几乎就不可能

网友:
楼主问的不就是你还在折腾的三洋2429收录机嘛。这种简单的机子哪有那么难修,只是你根本不会修罢了。。。。

楼主:
no那台机机芯是好的,这是其他

网友:
高档机器值得打理,国产的或者日产低端的没必要了

楼主:
也只是想让他出声,其他次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只是想让他出声,其他次要

是滴,有时候只是想把它修好状态,搞清楚为什么不响,这是技术人、玩家的心态,修好了也许就送人了、扔一边继续吃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滴,有时候只是想把它修好状态,搞清楚为什么不响,这是技术人、玩家的心态,修好了也许就送人了、扔一 ...

都是爱修理人的毛病,修不好,吃不香,睡不实!一旦修好后......

楼主:
其实价值不大,不服输

网友:
89年父买了台国产收录机,第一年非常好用,第二年录音小声,非常难修的,清洗开关无用,放音正常,从此不再录电台歌了,应该是某个阻容失效又不好查,进口机三十年过去,磁头干净录音基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