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海燕T241型14晶体管收音机问题

楼主(2019-11-21):
海燕T241型14晶体管收音机开机无声,约30秒后开始有很小的声音,怀疑是那个50伏2200微法滤波电容失效,请各位老师们指导。

网友:
怀疑是那个50伏2200微法滤波电容失效 ------- 换一个好的试试不难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看一下中点电位(15V)是不是不对!

网友:
建议测量总电压,再测量中点电压,从而确定大致故障范围。

楼主:
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会有很大的交流声。

网友(2019-12-22):
海燕T241型晶体管收音机 ,听中波台是杠杠滴。从电源开始查起

网友:
是四用机吗?

网友:
OTL放大器中47UF电解电容空量小了。

网友A:
海燕T241是一〇一厂生产的14管4波段,台式收音机:

网友:
海燕T241是锗管机,串接中放,3AD6,OTL功放台式收音机,灵敏度高,音质优美。我也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燕T241是一〇一厂生产的14管4波段,台式收音机:

谢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