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9-11-21):
1. 航空设备拆出的Q管,管座和管子无法分离,怎么晃动怎么用力拔都纹丝不动,也没见生锈,难道有自锁装置。。。怎么解?

2. 这个管子不能认识?

网友:
有几只管子是6N2。

网友:
铁管上有扣,应该有锁吧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座子,没见有自锁装置啥的。铁管上的扣是固定屏蔽罩的,

网友:
把管座固定下来就抜动了。最后那只是闸流管,没什么用。

网友:
航空用管座插针夹紧力高点比较难拔出来吧?
上面有两个好像是6N2.

网友:
晃动座子,有个小扣,扣开往上拉

网友A:
有三支6J2,三支6N2都是北京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三支6J2,三支6N2都是北京管。

6J1-Q,6N2-Q,ZQ3 0.1/1.3,都是峡光。

Q级,应该是高稳定度的。

网友:
我曾经有过两只,是闸流管,功能类似于晶体管中的晶闸管(可控硅),没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