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刨花板PCB雕刻机

楼主(2019-11-21):
一直以来都想DIY一台高精度的雕刻机,怎奈条件不允许,只能因陋就简。最近终于用刨花板东拼西凑,算是攒了一台PCB雕刻机,发表在本坛晶体管区。
受szlz61版主的鼓励,把制作过程补充完整,现重新发表在DIY竞赛区。不指望如此简陋的制作能夺得大奖,但求能为需要的朋友带来些许的帮助。效果如下:

由于之前制作时并未拍摄详细的过程照片,现在只能想法补充一些示意图片,并通过口头描述把过程重现出来,其中错误和不精确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首先,我先说一下缘起与设计思路。
原本我是有一台雕刻机。是买的别人DIY的机器。算是我学习CNC的一个工具吧。通过它,我基本学会了CNC的初级使用方法。平常主要用来加工PCB。但机器的精度,速度等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一直想自己做台更好的机器来代替它。但因为缺乏机械加工的环境和条件。只好退而求其次,想办法利用手边能找到的材料和工具,制作一台精度足以加工双面PCB的PCB雕刻机。

因为自己无法加工金属,又不想买现成的(主要是自己满意的都贵),只能选择易于加工的材料来制作。塑料钢性不够,玻纤板钢性不错,但比较贵。刚好手边有几块做家具剩下的刨花板,硬度很好,又能加工得动,在各方面比较适中,于是决定用它来搞。

普通CNC常见的结构有 移动龙门式,固定龙门式和立柱式三种。

移动龙门:
移动龙门结构的XYZ轴都在龙门上(如上图),它非常省空间。几乎是加工大型工件的唯一选择。我之前的雕刻机就是这种结构。但它的刚性要差些。这种结构用木板制作,想实现高精度很困难。

固定龙门:
固定龙门结构把Y轴放到了加工平台下(如上图),龙门上只有XZ轴,这样龙门的强度就容易保证。加工同样的尺寸工件,它要比移动龙门结构多占一倍的空间。

立柱式:
立柱式则把X轴也移到了加工平台下(如上图),只有一个立柱用于承载Z轴。这样一来,立柱可以非常稳固。但它加工同样尺寸的工件会比移动龙门结构多占4倍的空间。一般小型的金属铣床都是这种结构。反正我一般也就用10x10cm的PCB,立柱结构成了我这台机器的最佳选择。

雕刻机的XYZ轴需要三个关键运动部件,一是导轨,二是丝杆,三是电机。

常见的导轨有光轴,方线轨,燕尾槽三种。光轴就是一根调直过的光钢棒,好点的还要打磨抛光一下。这种成本最低,精度和载重都比较差。我手上刚好还有一些8mm的光轴和直线轴承。反正PCB雕刻也不载重,导轨就用它了。方线轨相比光轴可以载重,能够做到非常高的精度(高精尖的CNC基本都选它)。而燕尾槽通常是在一体化铸造的机器上用,可载重,也可以做到高精度,只是比较容易磨损。
方线轨

燕尾槽

丝杆是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工具。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重型的精密螺丝。我手上有一些做3D打印机剩下的8mm T型丝杆以及消回差螺母,做PCB雕刻机应该够用了。这种传动用的T型丝杆有几条各自独立的螺纹,这样运转起来更平稳,精度会高些。当然,用更便宜的钢制牙条也可以做PCB雕刻机,精度应该也够用。消回差螺母是为了解决螺母与丝杆的间隙引起的回差问题。它实际上就是用弹簧顶着两个同步转动的螺母。这样两个螺母在两个方向上的间隙分别为“0”,只要作用力小于弹簧的弹力,那就不会引起太大回差的问题。

滚珠丝杆:
滚珠丝杆(如上图)是比T型丝杆更精密的东西。回差小,寿命长,噪音小,但贵很多。相比T型丝杆它没有制动力,重载时电机要比较有力才行。

电动滑台的电机通常使用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步进电机每一步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比如1.8度、0.9度。那么它们转一圈分别要200步和400步。配合丝杆的导程(转一圈,一条螺纹前进的距离。螺距*螺纹条数=导程),就可以精确的把工件移动到指定的位置。我选用的电机是几个拆机的两相42电机,十多元一台,步进角是1.8度。配合我的T8-8mm丝杆,前进1mm需要25步。后面会用到这个参数。
通常,步进电机有开环和闭环两种控制方式。开环控制无反馈,只给电机激励,但不管电机是否正确动作。只要负载不大,一般问题不大。但如果负载大了,就会失步,移动的位置就错乱了。闭环控制则要在电机上加反馈装置,检测电机的位置,从而决定给什么样的激励。这样就可以避免电机失步的问题。它精度高,运转速度快,扭力大,但成本高很多。我这里只用开环控制方式。
伺服电机,和闭环控制的步进电机是类似的。它采用闭环控制,可以提供高速,高扭矩,高精度的动力,但价格也高。

(不想拆机器了,拿存货的光轴、丝杆、电机摆拍一下。丝杆上的不是消回差螺母)

有了这些光轴、丝杆和电机,只需要为它们提供支持底座就可以拼成滑台了。我这里是用刨花板锯了几块约35mm宽的板子,在中间打孔来做的底座。(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底座只要做好了,基本上就能确定光轴的大部分安装精度了。如果使用独立的光轴托分别安装光轴,则要花不少工夫来做校准)光轴部位只需要用8mm的钻头钻孔即可。电机轴、消回差螺母,直线轴承和T型丝杆座的位置要开大一些的孔,有开孔器最好。我没有合适的钻头,也没有开孔器,更没有合适的铣刀,将就用6mm的旧立铣刀开的孔,刀烧了简单磨磨再继续...花了不少工夫来钻孔。因此Z轴没有再用刨花板做,把以前买的一个亚克力玩具滑台找出来用上,雕PCB还是可以的。

X轴的滑台两根光轴的间距要大一些,我这里有约200mm。这样可以减轻Y轴重量不平衡带来的扭矩。Y轴的光轴间距只要与X轴的行程差不多即可,太大会减小X轴的行程,太小又会不太稳定。只要保证加工点在XY轴的光轴之间即可。
XY轴滑台的叠厚也要尽可能的小些,这样不仅可以减小XY轴滑台本身的水平方向扭矩,还可以减低Z轴立柱的高度,减轻Z轴的扭矩。使机器尽可能稳定一些。材料差只能在其它方向想点办法。
电机与丝杆的连接采用了弹性连轴器,这样即使丝杆/电机与光轴有一定的径向安装误差也是可以容忍的,对轴向(传动方向)的精度影响很小。另外,我在XY方向的电机上使用了弹性安装座,使用它可以极大得减小电机运转时的振动(主要是声音很大)。

机器的立柱部分是Z轴的支撑,要稳固。与加工点的距离越近,在加工时受到的扭力就越小,但又要留出足够的空间给XY轴运动。我这里采用了两块板组成了一个类似固定龙门的结构,但X轴不安装在上面。这样立柱既不会影响XY轴滑台移动,又可以与加工点距离比较近一些。

滑台就绪,只要安装到机架上即可。安装时要保证滑台两跟光轴平行(虽然刨花板固定轴座已经确定了两轴的距离,但没法保证不扭动,两轴的两端到底板的距离可能不尽相同。这样的话,滑台运行时会产生轻微的旋转)。如果有偏差,可以在光轴座四角下方垫铁片的方式调整。做到光轴两端到底板的距离基本相同(我这里只调整到误差小于0.1mm)。

我库存了很多各式电机。其中有一台18v的895高速电机,动平衡非常好,运转很平稳,声音细腻。空载转速超过12000rpm,电流3.5A。自带散热风扇,转起来风很大,像个鼓风机。电机是滚珠轴承,无任何轴向跳动(肉眼不可察觉)。很适合用做雕刻机主轴电机。但它的轴与ER夹头是紧配,我费尽全身力气都压不进去丝毫。有个小虎钳,可是开口太小不合用。最终花了几天时间,想了个办法,总算是压紧了。压紧后精度很好,比之前用木板敲进去时有明显改善。

我是这样压ER夹头的。C型夹一对,铁板一块,拉马一副,螺钉一个...
(摆拍示意)

主轴电机通过一个电机座安装在Z轴滑台上。没想到亚克力开孔后上螺丝还是很好的,非常牢固。

主控板使用的是库存了好几年的“鲁班”的板子,原本买来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就是想试试好不好玩,这回算是用上了。它的核心是一块Arduino Mini板。其中运行的是开源CNC控制软件GRBL。
我自己配了三块A4988步进电机驱动。并把GRBL从原来的0.9升级到了1.1f版本(不升级的话,上位机软件新版会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这个板子并不复杂,也可以自己DIY。它的电机控制部分非常简陋,是通过光耦直接驱动MOS管,连续流二极管都没有。负载大时,MOS管都能自己把自己从板子上焊下来。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明它的MOS管是真材实料...后面我在电机端口并了个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用来当续流管。也就打消了重新DIY电机控制模块的想法。

三台步进电机,加一台895电机,基本上开机以后就要5A以上的电流了。好在雕刻时主轴负载不大,以前存了一台20多块的12V 10A开关电源可以用。把电源电压调到最大,约15v。这样既可以提高主轴的转速,又可以提高步进电机的高速性能(A4988可以工作在35v以下)。差不多够用,接个电源线底座。效果还不错。电源没什么压力,不太发热。
特别强调: 高压要注意安全!!!高压要注意安全!!!高压要注意安全!!!

上位机软件Candle是用来控制机器运作的软件。它主要负责把刀路代码发送到主控板。还有一些控制功能,可以手工控制各轴移动。由于软件可以控制,我就没有增加手轮,复位和急停开关。实际上,复位和急停非常有必要。在关键时刻很有用。
如果对刀路的加工速度不满意,可以选择软件修正,在加工时调整给进速度。如上图红框中的部分。

一切就绪后,GRBL需要先进行一些配置,否则它可能无法正确工作。
首先,需要配置各轴的步进脉冲数,也就是前进1mm所需要的脉冲数。前面我们计算过,我的电机+丝杆每25步移动1mm。在主控板上,我给步进电机驱动设置了16细分。这样一来,步进电机每一步被细分为了16个微步,因此,需要25x16=400个脉冲才会移动1mm。我这里各轴参数一样,所以需要设置
  $100=400
  $101=400
  $102=400
XYZ三轴都是400个脉冲移动1mm。
第二,还需要设置各轴的最大速度。我这里XY轴轻载,Z轴带主轴电机,所以XY轴设置成1500mm/分,Z轴设置成800mm/分。如下:
$110=1500
$111=1500
$112=800
第三,滑台启动/停止时,要有一个加速度。电机扭力越大,速度越快,负载越轻,加速也可以越大。我这里XY轴设置为60mm/s,Z轴设置为40mm/s
$120=60
$121=60
$122=40
其它还有很多参数可以设置,但最重要的就是这三组。具体的大家可以参考GRBL的说明文档。
设置完成后,运行$$命令来检查设置的参数,如下Console中的内容:

Candle支持自动找平功能,可以用来解决PCB不平整的问题。需要多加一个附件--对刀线。如下图:
这就是两根电线而已,一头接两个鳄鱼夹,一个夹工件,一个夹尖刀。如下:
电线另一头接了一个4芯的杜邦母头,可以插在主控板上。不是所有的主控板都引出了这个接口,它使用了Arduino的A5引脚。A5默认上拉是高电平,如果与地短路被拉成低电平时,GRBL就认为刀与工件接触了。由此即可实现对刀。

注意!!!这样的对刀方式非常容易出问题。如果忘记把线取下来就开动电机的话...后果可想而知.所以实体的急停按钮很有必要!我这根线就是这样废掉的。
后来我改进了连接方式,把连接尖刀的线直接连接在电机外壳上,信号通过电机壳到电机轴再到尖刀。这样就只需要连接工件的一个鳄鱼夹即可。但这样依旧有危险,因为Z轴对刀时没有限制探测范围(或者是探测范围很大),如果忘记连接工件的对刀线,那Z轴就会一直向下探测,直到碰到限位开关为止。我就这样断了好几把尖刀。这也是后来我要自己磨刀的原因...

PCB自动找平效果如下:
自动找平后(勾上Use Heightmap),可以看到刀路已经变弯了。
实际上不光可以用来“找平”,还可以“找不平”。也就是做仿形...多加些采样点,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

机器可以工作了,给它加个照明吧。灯板是用洞洞板做的,3串4并共用了12个3mm白光LED。串上390欧电阻,直接从电源上取电。最后用双面胶贴在电机座上。
哈哈,无影灯效果还可以:
至此,刨花板雕刻机算是完成了。雕刻机的用处不止做PCB,用来加工一点其它小东西也不错。只要发挥想象力,用它可以做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来。打板回来以后用来裁板也是极好的!

如下,是用我制作的这台机器加工出来的作品。
1号是拼装好后直接加工的,没有作任何的调试。因为PCB本身不平,在PCB的左侧有一些残铜,PCB也雕刻得比较深。但总得来说机器是能正常使用了。
2号是使用了Candle的自动找平功能,通过它在加工区域多点测量PCB表面高度,然后自动拟合出PCB上的高度信息。在加工时自动修正Z轴加工深度。可以有效得避免残铜问题。仔细观察时可以发现,纵向的走线粗细不一,水平的走线就好很多。这是因为X轴的电机安装松动导致X轴回差过大引起的。另外,这块PCB的加工深度依旧比较深,所以走线都比较细。(我在制作刀路时留了不少余量的)
3号是修正了X轴回差问题后,用比较小的深度加工出来的效果,基本上和ArtCAM仿真出来的效果接近。自动找平时,由于平底尖刀很尖,要刺入PCB一定深度才会停止,所以找到的0点会小于铜皮表面的高度(估计约有0.05mm左右)。要手工补偿回来一些才会有好的效果。如果生成刀路的加工深度为0,则只要补偿回来0.02mm左右。这样基本可以把铜皮清除干净。
在调试过程中弄坏了几把刀,4号/5号是重新磨刀后雕刻的。可以看到,PCB的走线边缘有高光部分,那是由于刀不够锋利,铜层未雕刻干净导致的,线路也比较毛糙。
我购买的0.1mm尖刀,实际上刀尖应该不止0.1mm。我在重磨这把刀时,刀已经磨尖了,但应该还是不止0.1mm。于是,我再次重新磨制了这把刀,把刀尖磨小,并尽可能让它保持锋利。
6号/7号则是在磨刀后重新加工的,可以看到走线边缘非常干净,走线的余量也体现出来了。0.2mm的间距和0.2mm的走线效果都很好。

最后,补充一些使用过程中的心得体会:

关于磨刀,有磨刀机来磨刀当然很方便,没有的话也没问题。我就是手工磨的刀。买个3000目的金钢石砂轮,把它夹在电钻上,慢点磨就行。为了保证刀尖在中轴线上,左右两边需要轮流磨。平底尖刀在磨制时,要注意“平底”这个特征。不能把刀磨成尖的。另外,平底尖刀有侧是个平面,这面是不能磨的。否则刀尖就没法在中轴线上了。要磨成如下图的样子:
我磨制的时候,是先把平底刀尖磨出来。然后再左右侧分别磨制,直到刀尖尺寸达到自己的要求即可。
锋利的尖刀在雕刻PCB时有“刷刷”的声音,振动比较小,走线边缘不会有毛刺(有轻微毛刺问题也不大,可以用2000目砂纸稍微打磨一下)。

关于刀具夹装。虽然ER夹头的设计很好,可自动校准。但一方面便宜的夹头/弹性夹筒精度不行,另一方面夹装本身就会有误差。所以,有的时候尖刀在转动时会有摆动,需要再校准一下。当主轴转动时,仔细观察刀尖。如果刀尖有虚影,这时肯定是刀尖不在中轴线上,需要重新夹装。在夹装时,完全上紧ER螺母前,用手定住ER夹头,转动一下尖刀,可以多转几圈以减小尖刀的安装误差。夹装好后再开动主轴检查。直到刀尖没太大虚影时即可。这对PCB雕刻品质影响重大。

关于加工速度。受主轴机器刚性,电机转速,刀尖尺寸,步进电机性能,工件重量,以及AVR的性能影响,加工速度不可能太快。我这里一般选择600mm/分左右的加工速度。

关于刀路生成。我是用KiCAD画板子,然后生成DXF文件。再用ArtCAM打开DXF文件生成刀路的。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不兼容问题,KiCAD生成的DXF文件,ArtCAM打开后有一些矢量连接问题。需要用ArtCAM的矢量检查工具检查一下,然后手工删除有问题的矢量。ArtCAM生成好刀路,最后导出为Mach3的格式即可。

花了几天时间,总算是写完了。能力有限,很多资料是后来补充的。有不准确,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大家指出。

楼主:
重新磨了把刀,挑战了一下高精度的线路。0.2mm的线没什么压力。QFP,QFN,MSOP10这种0.5mm脚距的基本上问题不大;0402,0201这种封装也可以。但BGA就掉了焊盘了,不过自己雕刻板子也用不着BGA。

网友:
只有崇拜的份!

网友A:
虽说简陋,但技术精湛,尤其是软件部分,学习了
不知道上位机软件Candle有没有中文版的,英文太差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欢迎大家仿制更高档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说简陋,但技术精湛,尤其是软件部分,学习了
不知道上位机软件Candle有没有中文版的,英文太差

谢谢。Candle是开源的,网上能找到一些老旧的汉化版。其实里面没几个英文。用英文版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困扰的。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雕刻刀是转着磨圆那边,平面那边不能磨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雕刻刀是转着磨圆那边,平面那边不能磨对吧?

嗯,如果能转动着打磨圆的这一面当然好。如果是手工打磨,也可以只磨两侧的刀刃。平面一般不要去磨它。厂家生产的时候,那面已经磨得差不多了,自己磨很难保证刚好打磨到与轴线重合。

网友C:
支持楼主制作成功和分享,几年前在数码坛也对着做了一个微型雕刻机,也是想用来雕刻PCB板子的,做好雕刻过一些,因为光轴上没用回差螺母,走起来精度太差而在吃灰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andle是开源的,网上能找到一些老旧的汉化版。其实里面没几个英文。用英文版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困 ...

多谢,回头下载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制作成功和分享,几年前在数码坛也对着做了一个微型雕刻机,也是想用来雕刻PCB板子的,做好雕刻过 ...

精度受很多影响的,除了消回差螺母的影响,主轴的震动影响也很大的。赶快翻出来扫扫灰,再改进改进

网友:
很漂亮!!我想仿铝板的。!!

网友: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楼主的经验对准备制作的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磨了把刀,挑战了一下高精度的线路。0.2mm的线没什么压力。QFP,QFN,MSOP10这种0.5mm脚距的基本上问 ...

楼主的调试很精确,做的很漂亮哦。

网友:
不错 不过现在PCB打样10x10cm的5张5块钱包邮,做这个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D:
应该给裸露的部分做一个贴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给裸露的部分做一个贴边

原有此打算,但不掌握相关技术就放弃了。有研究这个的工夫还不如再搞个全钢机器算了

网友E:
裸露部分涂油漆防止吸收水分,这个没什么技术吧。

网友:
真棒,佩服楼主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裸露部分涂油漆防止吸收水分,这个没什么技术吧。

我很小时候跟爷爷做木工活,经常帮他煮胶,打腻子,抛光,刷漆,还要刷好几层....感觉这个还是挺复杂的。而且我现在也没有这些材料,现买又要增加库存了。如果只是想防潮,打点蜡也可以。而且说不定哪天我就再搞个金属的机身了

网友F:
精彩,佩服。其实如果是PCB那能画出板子就行了,所以我想有个类似“作业神器”的家当,在PCB板上开画就行。关键是要能画大些的,还要经济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彩,佩服。其实如果是PCB那能画出板子就行了,所以我想有个类似“作业神器”的家当,在PCB板上开画就行。 ...

您是想画出来再做腐蚀嘛?如果只是低精度的应该是可以的,把主轴电机换成个油性记号笔就可以了。但如果要做到零点几MM的线宽,就要用喷墨打印机那种结构了。只是喷嘴是微米级的,DIY怕是很难...
或者用光绘也可以,紫外激光+感光板?我有个5W蓝紫激光头,以前试过直接光刻保护膜再腐蚀的方案,失败了。激光功率不足,铜的导热性又太强,雕刻速度很慢,还刻不不干净。
最后还是机械雕刻直接,掌握技巧以后做板子很便捷。最近我又开始挑战更高精度的电路了  0.1mm的线宽能做出来,但掌握不好,时好时坏。

网友:
厉害了,这样就不用腐蚀板了,精度更高。

楼主:
A4988不给力,网上的闭环驱动贵得很。打算自己做个闭环驱动。先雕刻了个双面板,实现了简单的细分驱动。效果不错,可以把雕刻机上用的步进电机跑到1300rpm。以前没做过步进电机控制器,估计还得琢磨琢磨才行。

网友:
这类高大上的机电结合,我是只能观摩了

网友:
能造这种机器的相对于我来说就是大神级别了,材料手工不讲还要相当的技术,你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最少是2般的

网友G:
告诉你一个最便宜的CNC控制器,精度很高的,绕线机CNC控制器,有拆机的带电源才100多点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H:
再来看看,再次羡慕一下老乡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一个最便宜的CNC控制器,精度很高的,绕线机CNC控制器,有拆机的带电源才100多点

没见过您说的这种东西,买回来怕是不太通用吧?再折腾这个就不划算了。用Arduino的板子 10元,加三个A4988步进驱动板 15元,再配个20元的12v 10A开关电源。其实也还算便宜。心情好折腾个底板,心情不好直接用杜邦线连也行  想省事,买全集成的成品的ArduinoCNC控制板也才7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来看看,再次羡慕一下老乡的杰作

谢谢支持~
最近忙着搞闭环步进驱动,都没怎么来论坛看了。等驱动板搞好了,重新做个3D打印机  前些年做的实在太笨重了,使用很不方便。

网友:
这个手工可以哦,不错

网友(2019-12-21):
一直以来想DIY个小型雕刻机,备料好长时间了,
觉得可以用电木板做支架强度不输铝的,谢谢楼
主的详细介绍。

网友I:
请问一根丝杆上用几个丝杆螺母?一个吗?新人不懂,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根丝杆上用几个丝杆螺母?一个吗?新人不懂,问问

我用的一套消回差螺母。当然,只要加工/安装精度足够,你用两套也是可以的,这样整体运行的精度还会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一套消回差螺母。当然,只要加工/安装精度足够,你用两套也是可以的,这样整体运行的精度还会提升 ...

好谢谢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20-01-21):
这个要顶哦,从进门捣鼓到出成品,每一步都是精心,不顶你是不负责任的坛友!

网友:
牛B有的一说。。老大历害!

网友:
首先楼主的作品很好,其次楼主介绍的真是非常好,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J:
楼主给普及了不少知识。谢谢。
一直也想玩玩CNC,刻想电路板什么的,要学习的东西多吗?

网友:
2000多收啦套4轴的机器,软件都搞到啦,在研究中

楼主(2020-02-20):
引用 网友J:
楼主给普及了不少知识。谢谢。
一直也想玩玩CNC,刻想电路板什么的,要学习的东西多吗?

不要怕学习,只要开动起来,很快就能掌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怕学习,只要开动起来,很快就能掌握的。

机子到是好做,就是刀路设计不会弄,我那台仍在那落灰了,软件部分玩不转,usb cnc,控制板,只会简单cad,转换刀路,复杂的刀路下去深浅弄不了。

网友:
我第一次做的定龙门雕刻机!论坛太麻烦懒

网友:
留记号学习,这个顶一下

网友K:
坛友的技术一流,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您的上位机软件,有没有出现过通讯故障11,俺用的同一款软件,总是无规律出现通讯故障11,然后联机中断,刻东西总是半途而废

网友:
做的非常好

网友L:
能雕刻如此精细的PCB走线真太棒了,懒了多年挑起了兴趣,不过什么都不会从零开始。不知10X10CM这种PCB雕刻用时多长?

网友:
朋友买了一个成品雕刻机,放哪里好几年了不会玩!

网友(2020-03-23):
楼主技术全面,制作技术也太好了,用刨花板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度,也证明了矿坛里是高手林立,这个制作应该评一等奖,实在评不了一等奖,二等奖至少要有。支持一下!

网友M:
er夹头精度还是不错的,如果使用正确,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肉眼可见的误差的,er夹头的弹簧夹是要先用一定角度卡进夹头螺母里面然后再进行刀具的夹装的,如果弹簧夹没有卡进螺帽里面就夹装刀具,就容易出现很大误差。知识共享,如果说错勿怪,如有冒犯,恕罪恕罪。

楼主:
好久没有上来看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给普及了不少知识。谢谢。
一直也想玩玩CNC,刻想电路板什么的,要学习的东西多吗?

从简单的玩起,一步一步来。这东西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基本使用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但要深究原理,去追求精度和细节那就是值得花费毕生精力去奋斗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坛友的技术一流,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您的上位机软件,有没有出现过通讯故障11,俺用的同一款软 ...

通讯故障?是你用的USB线太长了么?要用高品质的带屏蔽USB线,不要太长。我用长线时遇到过通信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降低传输速率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雕刻如此精细的PCB走线真太棒了,懒了多年挑起了兴趣,不过什么都不会从零开始。不知10X10CM这种PCB雕刻 ...

机器性能一定时,耗时取决于线路的复杂程度,所用的刻刀的尺寸以及编程软件对刀路的规划能力。10x10cm这种尺寸的板子,0.3的尖刀,如果是单面的分立式插接元件的线路,我估计耗时10~60分钟的样子吧。如果是用0.1的尖刀,0.5mm线宽的贴片元件板子,那可能要花1~2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er夹头精度还是不错的,如果使用正确,应该不会出现楼主说的肉眼可见的误差的,er夹头的弹簧夹是要先用一定 ...

你说的没错。主要是我用的夹头和弹簧夹精度都不行,几块钱的那种 只能通过调整夹装的位置让它尽可能精确一些。如果用几十上百块一套的高精度夹头,自然就省心省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讯故障?是你用的USB线太长了么?要用高品质的带屏蔽USB线,不要太长。我用长线时遇到过通信问题,理论 ...

感谢回复,不是线的问题,我把控制板从机架上拆下来,外接后,没问题了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支持实用作品

网友(2020-04-28):
大大点赞,,非常想学习制作刀路,望以后能得到您的指导,我手机139531664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磨了把刀,挑战了一下高精度的线路。0.2mm的线没什么压力。QFP,QFN,MSOP10这种0.5mm脚距的基本上问 ...

真漂亮,赏心悦目

网友L:
我也参考楼主的雕刻机照葫芦画瓢做了一台,现在勉强可以运转了。感谢楼主的热心指导和解疑,使我少走很多弯路,同时也学到很多知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参考楼主的雕刻机照葫芦画瓢做了一台,现在勉强可以运转了。感谢楼主的热心指导和解疑,使我少走很多弯 ...

祝贺你
啥时候把你的机器发出来让大家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L(2020-05-31):
引用 楼主:
祝贺你
啥时候把你的机器发出来让大家观摩学习一下

这些天都比较忙,没时间调试。这星期六日调试了一下,弄断了几把刀,因第一次接触雕刻机,对刀时老忘记接对刀线,Z轴一直往下扎,还有主轴运作时干扰使各轴都会失步,雕刻时Z轴失步没抽上来,下刀就又往下扎。现在弄了个电感电容消除抗干扰,好多了。不过好像还是偶尔会失步,再不行换主轴电机试试。这个主轴电机套ER11夹头真是太难了,没工具用锤子敲,把电机后盖都顶出来了(本来轴的另一边是顶在硬木板上的,不知怎么会这样)。
我用装修剩下的木地板做的,上几张图吧,献丑了。

雕PCB时我已经创建找平了,X、Y轴都设为4个点,还是有一个角深度不够,没有雕断线路。
有几个问题请教,1、我在ArtCAM设置雕刻深度0.1mm,有时刀没下0.1mm,根本没碰到PCB板。上图是最顺利的一次了,不过还是没成功。2、看图可以看到很多毛刺,是主轴转速不够还是刀具不够锋利?你的刀具在哪买的?我的是不够20块钱10把那种(练练手,当炮灰用,贵的会心疼死。 )磨刀是技术活,上年纪眼睛看不了那么小的刀尖。

网友:
精度很不错,比我铝架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些天都比较忙,没时间调试。这星期六日调试了一下,弄断了几把刀,因第一次接触雕刻机,对刀时老忘记接 ...

毛刺可能是因为震动和雕刻深度,你说已经找平了,但我感觉似乎还是不平的。你雕刻的是PCB的背面,没有铜皮,不知道你是怎么找平的?
如果是用另一张PCB找平,再换成这张来雕刻,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中间各种误差加起来绝对超过0.2mm以上的。只能雕刻哪面就基于哪面来找平。
另外,ER头用锤子敲,会严重影响精度的...DIY的话只是为了乐趣,如果想要精度高点,建议买那种1~200块的还ER11夹头的专用电机。(我后来实在没忍住买了个2万转水冷的雕刻电机,比自己瞎搞要强多了。除非有加工条件和相关技术,否则的话,用成品效果最好,成本最低。)

网友L:
引用 楼主:
毛刺可能是因为震动和雕刻深度,你说已经找平了,但我感觉似乎还是不平的。你雕刻的是PCB的背面,没有 ...

我老觉得我这个主轴电机转速不怎么高,看来主轴电机要换了。图中雕的那块PCB是有铜箔,放久了氧化颜色有点像树脂色。找平是在PCB铜箔面完成后跟着雕刻,没动过(勾选了 Use heightmap),还雕刻了两次。我将地线接电机外壳上,对刀线接PCB上,找平后没把对刀线拔掉直接雕刻。刚开始我将对刀线A5接到电机上莫名其妙就把A5脚给弄坏了,其余正常就是不能对刀,只有换一块Arduino nano板。听说对刀脚可以修改为其他引脚?怎么修改指导一下。

网友N:
只有羡慕的份了,有时间有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老觉得我这个主轴电机转速不怎么高,看来主轴电机要换了。图中雕的那块PCB是有铜箔,放久了氧化颜色有 ...

如果你对刀的过程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Z轴的回差了。你可以尝试反复在一个点探测0点,按里说误差应该是小于0.02mm的。我后来弄了个高精度的工业电动滑台,重复探测0点,误差小于0.002mm。
另外,PCB一定要压紧,我一般是用的一种汽车上用的泡沫双面胶来粘,只是取下来有点费力。一旦PCB有活动空间,就会出现雕刻不到的问题。
电机运转时有电火花,可能会产生高压导致A5烧毁,你可以接个5v的TVS来保护一下,实在不行并个小电容来吸收尖峰也可以。修改引脚要在源代码里找到一处宏定义,具体的代码我记不得了,你搜索一下应该能找到。但要注意,不要与其它引脚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有羡慕的份了,有时间有空间。

时间和空间都是挤出来的...很少有人有那么好的条件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对刀的过程没有问题,那就要检查一下Z轴的回差了。你可以尝试反复在一个点探测0点,按里说误差应该 ...

我的Z轴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就是丝杆,原配的丝母,不过丝母好像是塑料材质。昨晚试了重复对刀动作,在-0.006到0.002这间,大概十多次吧。用泡沫双面胶固定PCB,是全部都粘贴还是四周粘住就行,我也试试。修改代码暂时没有详细的介绍。多谢你,学到不少细节方面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Z轴步进电机的输出轴就是丝杆,原配的丝母,不过丝母好像是塑料材质。昨晚试了重复对刀动作,在-0.00 ...

不要粘四周,要粘雕刻区域的中间,悬空部分宽度尽可能不要大于10mm。另外,我用的那种泡沫双面胶是没什么弹性的,厚度也比较薄(<1mm),那种厚的,有弹性的泡沫双面胶可能不太行。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要粘四周,要粘雕刻区域的中间,悬空部分宽度尽可能不要大于10mm。另外,我用的那种泡沫双面胶是没什么 ...

今天用普通的那种双面胶(很薄那种)粘PCB雕刻,的确好很多,这次算是比较成功了。
还有不足,细看有些地方线路没有刻断,判断是收刀时Y轴没到位。有3处这样的。这是X、Y轴的精度不行?
来一张细节部分。
请问切割用什么刀,我现在用3mm的玉米铣刀,太宽了。还有是先钻孔再雕刻线路还是雕刻玩再钻孔?如果雕刻完线路再钻孔,换铣刀后对刀就可以切割PCB?还需要找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今天用普通的那种双面胶(很薄那种)粘PCB雕刻,的确好很多,这次算是比较成功了。

还有不足,细看有 ...

这已经很成功了,你可以试着铣去残铜,我感觉你用的刀是比较大的,铣残铜应该比较快。这样就可以避免线路粘连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是刀路的问题,加一次轮廓精铣也可以解决。
用一般那种双面胶,最大的问题是清理 还有牢固程度的问题,面积大还好,面积小了在切板时板子容易被撞偏。
钻孔和雕刻没有顺序关系,只要你的板子不动,怎么样都行。切割用玉米铣刀,换刀后(包括换钻头)需要重新对Z轴,不用再重新找平了。但切割时要注意一点,走刀不要太快,如果PCB粘得不牢固,走刀过快、给刀量过大都会导致PCB位移。轻则切割不整齐,严重点板子就和刀就废了。
我切割一般用的0.8mm的玉米铣刀,好处是节省空间(还可以当钻头来钻孔),但坏处是比较费刀。因为PCB的玻纤对刀的磨损非常大。我曾经试过切割3mm的玻纤板,没切两块,刀刃都磨光了。

网友:
五年前团的玩家雕刻机还在吃灰

网友(2021-02-17):
应该是刀路转换 中出现错误,导致的雕刻问题

网友(2023-10-08):
楼主可以用STM32F103装GRBL固件,脉冲频率可以更高,这样来来支持更高的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