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复印机110v电源板,用什么方式接入供电系统?

楼主(2019-11-21):
陶了一台美能达复印机,打算修好,发现电源板是110v的,改220v输入超难,不知道怎么接入220v供电系统好,估计机器工作时功率能达到1500瓦以上,工频变压器供电不太理想(体积太大),想了几个方案,不知道可不可行:1是传统方法,买个大功率自藕调压器;2(想象)大功率可控硅调压器,不知道是否可行?3、(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不只是开关电源部分,整机其他地方也要用到110伏的电源。

最好是用自耦调压器了。

网友A:
改成直入220麻烦,最简单可靠220v~/110v~变压

网友:
最大输入功率1.5KW,平时应该是几百W,买个铜线的1.5KW的220-110变压器可以了。
这个办法估计是最省事的

网友:
一个500W(45V+45V)功放变压器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看照片像是倍压整流工作方式的这种开关电源很容易改成220伏输入的。

网友:
电源改成定影灯电压220V也不行。

网友:
先测一下二只电容的电压,如有310V左右就可改成220V的。
如果是这样的整流结构就很方便改。

网友:
买个3KW的自耦变压器,想怎么调都行,自耦变压器的好处是:一眼就能看见线的粗细和是不是纯铜

网友B:
按3#楼的做法最实际稳妥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自耦变压器,涉及多个系统单元,改的不好会有后遗症的

网友:
这问题 多简单  就像大家说的 直接使用 变压器 220/110  最直接最省事

网友C:
如果使用 自耦调压器  0-250 v 你自己用 可以 不然别人 给你动一下 你可就惨了

网友:
你可以 使用 500VA 的行灯变压器  初级电压 0-220-380  你把 380v 绕组拆掉 50v 电压的线圈 就是 0- 220 -330 v  330-220=110v  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你 还 可以  网购 一个 成品 220v  -  110v 的 变压器 这个比较省事 你联系一下 网购的客服 说明情况 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我 就自己 做一个 220-110-0 的自耦变压器 了

网友:
这个电源能有1000W??别动脑筋了,就是得自偶变压器。买的时候的便宜估计都在这里等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成直入220麻烦,最简单可靠220v~/110v~变压

其实 你这个最直接 楼主把问题搞的很麻烦了 谁都不用问 自己直接使用 变压器 220/110 就可以了 还用这么麻烦

网友:
里面还有有110V东西,不仅仅是那个开关电源,还是变压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 自耦调压器  0-250 v 你自己用 可以 不然别人 给你动一下 你可就惨了

要用自耦变压器不能用调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用自耦变压器不能用调压器,

你说的对  自耦变压器 可以固定110v  调压器 不行 只要有人调了 机器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3#楼的做法最实际稳妥

使用自耦变压器,只需要一半功率的铁芯(750W)。如果使用变压器,则要全功率的(1500W),所以三楼的方案并不一定最好。

网友:
定影单元的灯管耗电1000多瓦,换成220伏的灯管,控制板的晶闸管也换成耐压高的。开关电源功率200瓦以内,用个小自耦变压器就行了。

楼主:
感谢大家给出的主意,手头有220v的定影灯管,又在x宝x鱼上转了半天,找到一块220v的板子,订购了,这样改的彻底;另外观察了板子,不是反激半桥式输入,2个大电容是200v1400u并联的,改起来老费劲了。

楼主:
买220v电源板不到200块,这个110v的板子也能卖个百八的,这样添钱少还达到目的了,3kw的自藕变压器也不便宜,铝线的都150左右,铜的更贵了。

网友:
不能用可控硅,只能用自耦变压器来降压,

网友:
自偶投入太多,还是研究线路,看看是几路用110,都改了。

网友:
加热管改成220伏的,其它用一个100W220/110变压器应该就行了。

网友:
加个变压器,有专门卖的110转220的变压器。也不是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