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春雷3P7的喇叭是16欧的可以用8欧的代换吗?16欧的淘宝上找不到。

楼主(2019-11-22):
各位师傅,春雷3P7的喇叭是16欧的可以用8欧的代换吗?16欧的淘宝上找不到。8欧的阻抗小一半,对功放管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可以换个8欧的输出变压器吗?谢谢了。

网友:
感觉影响不大

网友:
并联推挽式放大电路,原设计是16欧1w,功放管电流限制一下,可以在每管发射加串1欧/1W电阻,可实现完美代换。不加也可以,就是使用时音量开小些。3ax83抗过载性能一般,防止损坏。

网友:
喇叭上串个电阻!

网友:
实际操作是电源串500MA电流表,观察最大电流,调整到和16欧姆电流接近为止。原喇叭坏了可用代真负载或8欧串联测试。我的机子已经用了几年,效果很好

网友:
再弄个8欧的高音串可以吗?

https://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407_21060724.html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看发射极串电阻简单,有空试一下看看,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