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成功的反光膜更换

楼主(2019-11-22):
飞利浦AE3805收音机数显屏反光膜中间脱胶,影响观察。由于没带胶铝膜,剪了条苹果手机背光反光膜(没上胶)换上。
谈一下事后体会:
1.别用溶剂清理留在偏振膜上的胶,容易伤偏振膜。用软湿布一点点挫,能完美把残胶处理干净。
2.别用高反光膜替换,否则的结果是某些场合屏幕高反光、对比度差。

网友:
这是经验之谈,感谢分享

网友:
ae3805 灵敏度高吗? 90年代用过一台, 可惜后来坏了

网友:
谢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2020-01-02):
家里一个扫地机器人遥控器,用了几年后液晶屏反光膜透明了,打开一看发现其反光膜好像镀膜老化消失了,清理好后用玻璃胶贴了一层香烟铝箔。

网友:
这个膜淘宝应该买哪种?想动手试试

网友(2020-06-01):
以前有一个,用电池好像挺耗电,

网友(2020-07-06):
我有几台也是屏幕老化!这机器人声效果不错!山进代工的。

网友:
楼主手艺还是不错,值得肯定。我有个笔记本屏幕二十多年了一直想换偏光膜,没敢下手。

网友(2024-09-18):
想找透光又能看清楚的膜不容易,我一个17B为了改背光撕了原来的不透光底膜,找了好久才勉强弄了个透光的贴上去显示也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