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用4个D718并联做成的功放

楼主(2019-11-22):
看着很嗨的哈,估计效率不高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d0780krptdp

网友:
这个能行?

网友A:
直流通过喇叭不把喇叭烧坏了?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试过 不过网上有人 试过 说是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流通过喇叭不把喇叭烧坏了?

那是幅度受音频调制变化的直流电,对于扬声器来说,只要没有较大直流电偏置,音圈没有较大的单向位移运动到极限位置就行,实际效果等效于交流信号,很多音乐IC输出基本都是单管固定偏置的放大(比如万年历语音报时输出)
但我估计用了这么多D718,电流小不了,一般扬声器音圈不可能承受得了这么大电流的单向位移,行程肯定不够,除非只是为了器件安全,输入输出幅度限制得当;如果要是有输出变压器情况就不同了。

楼主:
有视频,估计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通过喇叭不把喇叭烧坏了?

我也这么想,并且是12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试过 不过网上有人 试过 说是可以用

这个我试过,只是偏执电阻是7K,单管就那么回事,有声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幅度受音频调制变化的直流电,对于扬声器来说,只要没有较大直流电偏置,音圈没有较大的单向位移运 ...

说的有道理,受教不少

网友D:
声音是很微妙的,直接用喇叭接耳机插口,也会有很小的声音,稍微加点放大半导体,就足够出音了,只要喇叭承受电流范围内,就可以享受DIY的若干分立元件接法

网友E:
纯甲功放,连喇叭都是甲类,声音一定有特点

网友F:
无知者无畏,不求上进,不学无术,不好好学习就会像楼主这样。

网友G:
看那么小的电源,那么大的喇叭,一时半会儿是烧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跟你用多高电压没关系,主要还是看电流大小。你别看他用了4颗大功率管并联,但是电流却不一定就要调很 ...

又学到只是了,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是很微妙的,直接用喇叭接耳机插口,也会有很小的声音,稍微加点放大半导体,就足够出音了,只要喇叭承 ...

声音很微妙,有时候开的声音很小,到个厕所都能听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纯甲功放,连喇叭都是甲类,声音一定有特点

喇叭也有甲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知者无畏,不求上进,不学无术,不好好学习就会像楼主这样。

哈哈哈,,说的太对了,小白一个,我就是来向各位大侠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那么小的电源,那么大的喇叭,一时半会儿是烧不了的。

看上去是个充电器电源,12V2A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来向各位大侠学习的

这些旧技术老的收音机类技术书籍里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没有试过 不过网上有人 试过 说是可以用

这个我做过,当时是为了电视视频卡增加伴音监听。声音小,只能在半米到一米的范围内听清楚,但声音是非常好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旧技术老的收音机类技术书籍里有。

好的,我应该多看看前辈们的帖子。刚接触这些,觉得什么都好奇一下,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做过,当时是为了电视视频卡增加伴音监听。声音小,只能在半米到一米的范围内听清楚,但声音是非 ...

哦  看来没事儿 可以试试看 有没有视频中的 声音好

网友J:
别看是四个并联,其实一个也可以出同样效果,图中的四个管子只会有一个是真正在工作的,其他都是陪衬,原因就在于管子的各自特性都有参差,只有最先导通的那个管子才会正常工作。
换句话说,没有均流措施,这个电路就是唬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别看是四个并联,其实一个也可以出同样效果,图中的四个管子只会有一个是真正在工作的,其他都是陪衬,原因 ...

没有全导通?等有空我用2个8050做个试验。

网友:
这种电路的直流成份太大,使喇叭频响范围小。建议还是弄一个集成功放块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通过喇叭不把喇叭烧坏了?

功率小,电路小可以。电流大了,即便没有达到烧喇叭的电流,音圈在直流的作用下偏移太大,不会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全导通?等有空我用2个8050做个试验。

主要是并联的意义不大。这种电路不适合大电流。

网友:
火山视频上有些怪人,长得像侏儒症患者,很爱发许多这种小玩意视频,还有什么永动机,喇叭发电。。。竟是糊弄不明事理的人

网友:
不支持这种试验。

网友(2019-12-24):
这种所谓的功放很无聊啊!!!用一只2822M的小功放块做出来的声音比它好比它还要简单!

网友:
一个三极管推喇叭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