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低频管收音机分析及实验III--外差四管

楼主(2019-11-22):
全低频管收音机分析及实验III--外差四管

       同名前贴II分析了全低频管攒制中波超外差收音机可行性,制作超外差中波八管机样机3台效果满意,最大输出功率150mw以上。该贴使用八只低频管,导致目前存货不多。
       本贴在前述基础上简化,仅保留4只常规低频管,适当节省管子。
       前文已有详细分析,本文仅简要说明,不再深入讨论。电路图如下。
       独立本振为半频振荡,不论中频如何,半频振荡最高频率仅1M+,一般低频管均可满足要求。
       混频管丙类工作状态,调发射极电阻1k,使得偏流0.3mA。
       中频信号进行二级中放,双来复推动扬声器发声。来复1照顾中放效果及AGC,偏流0.6~0.9mA,来复2照顾低放偏流5~10mA。
       制作样机5台,根据剩余低频管的性能差异,选择了不同中频,如下表。
       虽然每个管子参数差异不大,但各管β乘积决定整体放大能力。上述数据表明,随着编号延续,管子质量逐次降低,伴随中频频率的降低得以弥补管子参数不足,结果大致相当。
       以上样机5台,半频本振,高低端灵敏度均匀,白天接收强台,晚间适当弱台,相对于前贴,部分达到节省管子目的,声音保证扬声器发声,音量尚可。
       样机部分实用,目的更多在于猎奇。
       实物照片如下。
       最后申明,网友别问我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从缺少高频管的年代成长来,现在我喜欢这么玩。

楼主:
中放I上偏流电阻100k,电流图漏画

楼主:
感谢“吃猫的鱼”鼓励,希望我没有看错,是鱼吃猫啊!

网友:
把 3AX 低频管的性能发挥到极限,牛 X !!!
楼主普及一下高、低频管的区分频率

网友:
最怕中周,没仪器不会调。楼主这么多样品呀,点个赞

楼主:
欢迎光临,一般来说低频管截止频率465kH,截止频率不是低频管主要参数,故此随机的低频管达到截止频率465kH概率不大。
少数低频管,例如3AX4,3AX9截止频率1M,但是我经手的同型管,大概率就是截止频率保证465+kH。
3AX10极限概率截止频率1.5M,而不是高概率1.5M。
3AG71截止频率3M,这是是高概率的。
截止频率3M是规定的分界线。

楼主:
感谢“胆色双全”鼓励。
感谢“棒棒虎”参与。借用产品收音机调中周,然后少许参差调偏一般来说过得去,但也仅此而已。

网友:
另类玩法,赞一个!

网友:
突破。
顺便问一下楼主,输出变压器如何制,线径、匝数,夕钢片如何安装,谢谢

楼主:
感谢“merrymakers”鼓励。感谢“CD77-2B”鼓励。
附带回复:
如图参数,输出变E17铁心420:90匝,或大致4~5:1即可,线径使得次级直流电阻小于2Ω,小于1Ω更好。这样大约φ0.2以上。初级直流电阻小于100Ω,大约φ0.1以上。

楼主:
感谢“monky1977”鼓励。

网友:
楼主厉害了,这样看全部用9014做收音机完全没问题。

楼主:
感谢“yeppdai”参与。全部用9014做收音机当然没问题。如果901x全部β=300的5管,抵得上3AG1、3AX31全部β=80的6管机。甚至还会超出。
如果901x来做本四管机,那么这个电路会承受不了。

楼主:
感谢“园丁”鼓励。

网友:
用465KHz中频还是有点冒险的,可以采用175KHz,估计您那“半频振荡”也可以消失了。

楼主:
谢谢楼上参与。
本帖使用了中频465,232,116,60kH几种,可惜没有175kH,结果大致相当。逐次1/2降低中频,双联改造跟踪容易一些。中频175kH双联改造难度大。
本振频率=1605+(60~465)这个算式里1605是大数字,还是要半振的
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参与。
本帖使用了中频465,232,116,60kH几种,可惜没有175kH,结果大致相当。逐次1/2降低中频,双 ...

这是我的175KHz中频的双联配组计算表,最高本振频率也就1.795MHz,怎么也能挑一个出来吧?

左边的元数据列其中:Ca0是本振电感侧的分布电容,Ca2是本振微调电容,Ca3是本振垫整电容。Cb0是天线侧分布电容,Cb2是天线微调电容。

网友A:
厉害了。一是低频管,二是低中频,三是谐波混频,四是丙类混频,五是二级来复,六是用了低放管但无专门低放及输出,这些都是有挑战的。值得称赞。补充:中频竟然低至60kHz,这也没见过。佩服。

网友:
顺便提一下,低频管的说法是苏、日的早期提法,现在按日本管的说法是,120MHz截止频率以下的都是低频管。

网友A:
比老无线电杂志上用低频管再生机、共基极放大的方案要高明多了。

网友:
低频不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老无线电杂志上用低频管再生机、共基极放大的方案要高明多了。

共基放大仍然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比本帖的共射要高明多了,至少可以做到全频振荡。

楼主:
感谢“longshort”的鼓励和多次建议。最高本振频率1.795MHz,这个可以达到。经实验证实不是太难。放大1.795MHz和振荡 1.795MHz概念不同,振荡容易,
改造双联的计算还是能干的,大不了逐点计算跟踪,修改双联每一个片可就难了。使用垫整电容容易,但是223P电容容量只有60P,在串联减少的话,我还是选择了回避。
您的另一个回复:我这样理解,我本帖局限使用标称465kH管子完成制作。

不论怎样理解不同,你的建议依然宝贵,我慢慢消化

楼主:
感谢“ym78321”另类的鼓励,就算是玩的高兴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共基放大仍然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比本帖的共射要高明多了,至少可以做到全频振荡。

明白您的思路。那共基放大量(中频)会不会不够?

楼主:
20#比老无线电杂志上用低频管再生机、共基极放大的方案要高明多了。
22#共基放大仍然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比本帖的共射要高明多了,至少可以做到全频振荡。
你二位也别争了,都是给我建议,都是闲聊高兴。前贴分析,按我理解,截止频率稍高于工作频率,使用共发射极,持平是二者等效,否则共基极。

网友:
缺点可能是低中频导致频带太窄影响音质吧?小喇叭可能不明显。

楼主:
回复 网友C:
φ130扬声器听得真切,中频60kH音质肯定不行。
一级中频放大正常30dB,一级共基极十来个dB,见《同名前文II》

网友:
没有一点争的意思。那个再生机高频必须考虑到1.6MHz,所以没筛选管子的话必须共基极。中放增益在465、共基条件下可能不够,所以,降低中频既可用管又可提高增益,加上本振半频,整体降低了对低频管的限制,也回避了共基中放增益问题。但此消彼长,最后结果只有楼主实验才能知道。而那个再生共基极的电路后来有人做过说效果不太好,但不知是再生机固有不足还是其它原因,应该与楼主的实验无可比性。俺说的不一定对,纯粹纸上谈兵,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merrymakers”鼓励。感谢“CD77-2B”鼓励。
附带回复:
如图参数,输出变E17铁心420:90匝,或大致4 ...

铁心是对插还是加气隙

楼主:
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低频管单管机,本也是我的《同名贴》一部分实验,但就是做不来,表现为宽频带中极端不均匀,现在还没有突破性信息。
那个电路出处有好几个,你仔细研读它的措词,我认为作者掩盖了他自身的失败。
我要出长途了,换时间再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白您的思路。那共基放大量(中频)会不会不够?

共基放大基于电压放大。即在有限的共基截止频率下,输出负载至少大于1.4142倍输入电阻,就可有电压增益。

实际上主帖中的本振部分电路也是基于共基组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基放大基于电压放大。即在有限的共基截止频率下,输出负载至少大于1.4142倍输入电阻,就可有电压增益 ...

明白。谢谢!

网友E:
早年买一只爬401高频管要十几元,相当一个月的伙食费。如果当时有你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早年买一只爬401高频管要十几元,相当一个月的伙食费。如果当时有你这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就好了。

感谢您的鼓励和回复,低频管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话题,和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基放大基于电压放大。即在有限的共基截止频率下,输出负载至少大于1.4142倍输入电阻,就可有电压增益 ...

谢谢多次关注本贴,虽然不是跟我聊,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心是对插还是加气隙

对插即可,简单地说,你就500:100

网友:
混频管为啥要丙类?

楼主:
欢迎楼上朋友参与,混频管原本设计三偏置,调试发现无法控制偏流,随基极接地改丙类调试正常。我后来无意发现苏联老书同样电路也是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一是低频管,二是低中频,三是谐波混频,四是丙类混频,五是二级来复,六是用了低放管但无专门低放 ...

已经长途返回,如有进一步兴趣,随时欢迎来聊

网友A:
楼主好,1)既然是丙类,那么0.3mA 就是动态平均值了吧?对否?没见到过这类资料,不知优点在何处?噪声小?希望楼主介绍一下。2)粗略估计中频选200多kHz的不至影响带宽(须把Q降低约至50~60)。3)低频管偏置是稍高点好呢还是稍低(中高频放大,这里不考虑来复),因为导通前后的起始段是否非线性比高频管大?从贝塔值猜测,老锗高频管很多过100~150,但低频管好像高贝塔不多见,那么是否可以说高频管be特性更陡?基础知识不够,固有此疑问。

楼主:
楼上朋友好,问题不一定每一个都回答满意,尽力而为吧。
1)正如39#所述,不同型号低频管行为不太一致,3AX22混频则三偏置好,3AX31则丙类才能调试出正常的0.3mA。一致性的结论是0.3mA混频效果最好。
2)中频465和232带宽不察觉差异。中频60肯定不好。中频116好像接近于232效果。以上裸耳听觉,没有仪器测试。

网友:
这才是玩,真的玩,有意思的玩。支持楼主!

楼主:
3)据书本介绍,低频管使用电压稍高一点,6V以上,会使集电极电容减小,有利于高频应用。至于电流,我感觉1~2mA范围对高频有利,你提到的句尾那些概念我也回答吃力。
过去的锗管产品收音机,在末前级常常使用高β管,大约120~180,指标不低。推挽一般β=40~80

感谢“小徒弟下山”朋友参与,你可是老朋友了,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1)既然是丙类,那么0.3mA 就是动态平均值了吧?对否?没见到过这类资料,不知优点在何处?噪声小 ...

不能算丙类吧,充其量就是一个通过本振信号来开关混频管的开关式混频器。

楼主:
再次欢迎“longshort”朋友参与。
你的这个更正肯定没错。
由于早年玩对讲机,那个发射功放管基极直流接地,好像叫丙类,就延续了该叫法。该基极也是引入了振荡信号,导通角不足180°。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楼主宝刀未老,现在还在试验低频管,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佩服。半频振荡激励时,混频管工作在乙类或丙类状态,这个搭配,就像潘金莲和武大郎堪称绝配。如45#言,这是一个开关混频器。假如本振频率是500kHz,经过混频管半波整流后,输出的整流波形近似一个1000kHz的″矩形波″,接收电台信号和这个″矩形波″相乘,就是混频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参与和解惑。不管它叫什么吧,还是向各位学习长进了。可惜我没有什么工具,制作的样机也就是唱响机。

网友A:
不理解为何半波整流能出1000。俺理解是本振二次谐波参与混频,不知对不对。本振需要较大电流。否则混频输出小。

网友:
        用低频管来完成高频管的任务,不仅难度大,也是科技尖端了,你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体验痛并快乐着的感受。

楼主:
谢谢二位朋友参与。
50#问题回答不上来,书本介绍本振电压越大混频越好,但200mV为限。
51#:你这是60年代的口号,恰巧也是低频管的年代。我们就是要,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朋友参与。
50#问题回答不上来,书本介绍本振电压越大混频越好,但200mV为限。
51#:你这是60年 ...

本振电压并非越大越好,而是和混频管的偏置状态有关。传统的锗管设计中混频管射极电阻上的直流电压在(0.25~0.3)V左右,0.2V左右的本振信号电压可以控制混频管的工作电流在几微安到几百微安之内摆动,这个范围跨越了小信号晶体管在低电流偏置下的绝大部分非线性段,混频产物可以最大限度地产生(所谓的混频效率)。若混频管的射极电阻上的压降为0.15V左右的话,混频所需要的本振电压就要降到(0.08~0.1)V左右,以保持混频管不会进入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为何半波整流能出1000。俺理解是本振二次谐波参与混频,不知对不对。本振需要较大电流。否则混频输出 ...

50Hz交流电半波整流后的波形,除了基波50Hz,产生二次谐波100Hz,它是主要的谐波分量

网友:
佩服楼主,有理论有实践。
要是能发表在60年代的《无线电》上,估计会得到全国无线电爱好者的顶礼膜拜。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参与,怀旧就是人老了,所谓老顽童。

楼主:
最新实验结果报道:
如果三极管全部使用3AX31A: Iceo大于1mA,β=30,中放指数未测量。我实在没管了,这已经是扔弃管子边缘了。
本振半频
其它条件不变,本电路白天扬声器蚊子叫,或者耳机正常听,本振高端临界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实验结果报道:
如果三极管全部使用3AX31A: Iceo大于1mA,β=30,中放指数未测量。我实在没管了,这 ...

我看这电路,来复部分很有特色,第一次见的两级来复,能否介绍下该电路的重点与难点?

楼主:
谢谢楼上老朋友多次关注。
难点或者需要提醒二点。
1.管子一定要测试,心中有数。
2.第二来复偏流要根据各自情况灵活掌握,声音如遇阻塞有二种情况,输出变阻抗高会阻塞,偏流太小也会阻塞。

楼主:
感谢“牧羊人的收音机”鼓励。

网友:
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绝对称的上极品佳作。

楼主:
感谢“菜园子”鼓励和参与。

网友:
来自 半导体超外差式收音机

网友F(2020-02-03):
混频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混频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哪里来?

赶巧看见你的提问,本振交流偏置

楼主(2020-05-04):
引用 网友F:
混频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哪里来?

当时疏忽还是什么原因说不来了,竟然没有回复楼上朋友。本振电压加到混频管上就是偏流。就像录音头可以直流偏磁,也可以交流偏磁。

回复过了,又没看见,重复打扰了。

网友(2024-01-10):
这个混频也许可以用2AP9二极管来做。因为那个时代二极管的价格比三极管便宜不少,而且2AP9能工作在很高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