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电源故障请教

楼主(2019-11-22):
一朋友的明纬S-350-27开关电源改调压后,串入220V90W灯泡试验,发现灯泡约0.5秒一明一暗频闪闪烁。(已取消启动电阻,另加15V辅助电源供电)。请各位大师帮助分析以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改调压的连线是否屏蔽 接地位置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调压的连线是否屏蔽 接地位置也很重要

调压线路没问题,接地没问题。现在是220V串入灯泡出现闪烁。

网友:
我以为是接在输出上面呢 换个200w灯泡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接法没问题,同时几个都是一样的接法其它就没事。会不会是一个开关管短路了?电源不在身边暂时无法测量。

网友B:
灯泡串哪了,输入还是输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串哪了,输入还是输出呀?

当然是220V输入线路中了。

网友:
那这样应该可以说是正常的,具体看负载情况

网友:
也就是亮多些的时候是开关管打开的时候

网友C:
测量后级主通道是否短路。大功率则断电,测A B输出控制信号电压一至,大功率A B管则控制信号电压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后级主通道是否短路。大功率则断电,测A B输出控制信号电压一至,大功率A B管则控制信号电压一至

谢谢。是一方法。

网友:
其实挺多墙壁插座里面是没有地线的

网友:
直接接电试试吧,

网友:
空载闪烁吗,查一下高压大电容,示波器看一下功率管波形

楼主:
故障已找到,是改造中造成变压器辅助电源处有一个隐形短路点,修复短路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