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T12电烙铁DIY

楼主(2019-11-22):
现在有个24V10A开关电源
看看能DIY一个T12电烙铁吗?可行不
有推荐吗?

网友:
绝对可用,就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电源完全合符要求!要DIY成怎样的T12就看你自己了!但千万另把T12不经什何控制电路真接接到24伏电源上使用!!!预祝DIY成功!

网友:
24V10A开关电源带动白菜白光绝对没有问题,只是便携性就差了,24V/1.5A—24V/3A均可,功率计算:24V/1.5A最大36W;24V/3A最大72W,对付一般焊点已经足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搜了淘宝。配件100+了。还不如直接买成品。这么折腾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搜了淘宝。配件100+了。还不如直接买成品。这么折腾不划算

折腾就是一个乐趣,省钱省力,可能你当下的选择是正确的!

网友:
洞洞板搭一个啊,练练手,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搜了淘宝。配件100+了。还不如直接买成品。这么折腾不划算

我有现成控制板,需要的话可以留言,付个运费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现成控制板,需要的话可以留言,付个运费就行了

还有手柄发热芯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手柄发热芯连接线

这个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42都白菜了比白菜强,除了笨重还是比较满意的,交易区有售60元了,回来换个变压器买个手柄就搞定了,省事 ...

找不到,能否给个链接,谢谢
正好电源X鱼出了60元

网友:
这电源整jbc

网友:
控制小板大约也就是10+那样子,手柄8,连线随你,整体下来也不要多少钱呢!做好过7-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