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无线话筒总是断

楼主(2019-11-23):
有一对德胜的无线话筒,B话筒长时间使用断断续续的(不知道是不是大家口中说的断频)。离得很近也断,有时候我拆开放那断的,我手放到附近或者摸到就能链接(接收机上有指示灯,连上指示灯就常亮)。不太懂这种电路,烦请帮忙圈一下可能哪些原件故障……
就一个芯片sp31101f .       设备我有万用表,100M示波器(用不太熟……)

楼主:
手机发帖图片太大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有没有跑频,包括接收机

这个如何确定,必须得有频率计么

网友B:
告诉你 这东西   看似简单 你自己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 这东西   看似简单 你自己修不了

发现了,频率精密调试。坛子里有个维修案例的帖子,看的一脸懵逼

网友:
频率 跑偏了 你先看看 话筒上的 晶振 和 接收机的晶振 频点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比如说  频点  143.1MHz 和 143.2 MHz 像在两个 频点的晶振 话筒和接收机是 可以接收的 但是不能用 会断频

网友B:
另外 还有谐振线圈 这个你不能动 动了 没有仪器 你没有办法 调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还有谐振线圈 这个你不能动 动了 没有仪器 你没有办法 调回来的

谢谢,一会儿有时间查查晶振

网友:
我以前 就是在 KTV 搞维修的 这个问题 基本不修 直接联系厂家 换话筒发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 还有谐振线圈 这个你不能动 动了 没有仪器 你没有办法 调回来的

我有个想法,把话筒ab的晶振直接互换可以么?看看能不能用A接收,A是好的

网友B:
这问题大多是 话筒的毛病 接收机一般没有问题 因为话筒使用中 磕碰了 掉到地上 了 摔了 但是基本都是 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把话筒ab的晶振直接互换可以么?看看能不能用A接收,A是好的

这个不行 A 和 B 话筒 除了晶振不一样 还有谐振线圈和 谐振电容 数值也不一样 频率 相差的不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大多是 话筒的毛病 接收机一般没有问题 因为话筒使用中 磕碰了 掉到地上 了 摔了 但是基本都是 晶振 ...

那我可以直接把A话筒的晶振换上试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