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了几十年的老晶振,周末测测是好是坏

楼主(2019-11-23):
主角,原某频率计上拆下的
个头大,铝壳装,恒温的

网上没找到管脚的定义

拆开后发现有2块电路板,8个管脚,内部两两相连,实际4个,根据连线,确定了电源和地, 剩下2个肯定有1个输出,最后一个不知道,需要测测

加电后,其中一个脚有波形输出,这就对了, 频率也挺准的, 输出3v多

波形看起来还可以,不过谐波幅度也不低, 频率计对振荡波形要求没那么苛刻,关键是稳定

网友:
一直搞不清恒温晶振是专用的,还是一般质量好点的,加上恒温电路就可以作为恒温晶振了

楼主:
看看此时的功率
很小,面板说最大加热功率4W, 很明显加热没工作

看来另一根未知的管脚有名堂, 还好当时拆卸时保留了管座, 管座上未知引脚是直接l连到电源脚
插上管座测一下

功率一下子升到4W多,和前面差值差不多4W

加热几分钟后, 频率调整到刚好的5M

晶振上有个小洞,里面有个迷你空气连,估计微调频率,以前动过,这次转了一圈频率没任何变化,也许示波器频率显示分辨率不够(只到10Hz),还是别的怎么的

稳定后功率下降到2W左右

结论, 晶振是好的, 频率也准的,但稳定度多少没条件测,至少要一台更高稳定度的频率计,俺也木有。。

网友:
这个波形曲线看着漂亮。

网友:
转这一圈晶振就需要再次校准了

网友:
这个校准之后      可以做频率基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一到两小时以后再测试各项参数如何呢,这么高级精密的器件应该测试稳定以后的参数才对。

有道理, 手头没有频率计,光示波器只能测出好坏,测不出稳定指标

网友B:
另外一个脚是调整频率的,你这动了估计要用个高精度频率计来重新调了

网友:
淘个铷原子频率基准,可以和这个晶体振荡器进行李沙育图形的比较,那样才能大致得到稳定性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脚是调整频率的,你这动了估计要用个高精度频率计来重新调了

那个脚控制加热,连到电源加热工作,不连不加热

就算我不动,这么多年,频率也会偏

网友C:
频率基准最便宜的是带PPS输出的GPS模块,锁定后就具备原子钟精度了。如何把5MHz和pulse per second联系起来就要楼主动脑筋了。

网友:
预热2 小时以上后就可以校准了,找个短波收音机,调谐到10M左右接收标准时间标准频率发波台,把这个晶振的输出靠近天线,听到差拍音后微调到零就行了,用示波器更好点,探头接在检波输出端,不要接在功放输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脚控制加热,连到电源加热工作,不连不加热

就算我不动,这么多年,频率也会偏

偏再多也没你拧这一圈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率基准最便宜的是带PPS输出的GPS模块,锁定后就具备原子钟精度了。如何把5MHz和pulse per second联系起来 ...

需要做个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