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台建武收音头的改造

楼主(2019-11-23):
在坛里购入一台建武KT-59收音头,外观不错,也能正常使用,但只有一个收音功能,连时间显示也没有,觉得太过单调。

楼主:
改造前的样子,里面很空旷。

楼主:
后来做了五项改进,完善了功能,觉得好玩多了。第一,增加2.1功放板,免去了与外部功放连接的麻烦;第二,为功放板加上电源继电器,与原收音头电源联动,开关机方便;第三,加扬声器保护电路,以消除讨厌的开关机噪声;第四,加装拉杆天线,不同的电台有不同的指向,便于获得最佳的接受效果;第五,加装LED电平指示器,随音乐跳动,感觉这收音头立刻活了起来!

楼主:
这是改造后的样子,又塞进去了两个变压器。

改造后。

改造后。

楼主:
改造完成。

楼主:
用BNC接头连接天线,转动灵活。

楼主:
这台收音机在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我都要听,操作也简单,比起我那些甲类功放等设备利用率要高多了。

网友A:
其他都很好,这个天线做的有点失败,固定在桌子上的

网友B:
这个改的 不错 现在不叫收音头了 应该叫 收音机了

网友:
我的健伍KT-593也这样,感觉里面太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都很好,这个天线做的有点失败,固定在桌子上的

本想安装在机箱背面,可惜接头太松支撑不住天线的重量,总往下倒,于是就安装在机柜上了,效果也很好。

网友:
不错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太懒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从一台收音头演变成了一台收扩机,给力

网友C:
这个想法很妙啊,节省空间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想法很妙啊,节省空间使用方便!

带收音头的功放一般多是那种5.1功放,体积大,费电,操作也不方便。

网友:
可以把线安装在机箱上盖上,这样可以移动的,也不影响外观。

网友D:
健伍收音头的灵敏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无线安装在机箱上盖上,这样可以移动的,也不影响外观。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健伍收音头的灵敏度怎么样?

在大连市区能收FM十几个台,图片是说明书上的灵敏度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大连市区能收FM十几个台,图片是说明书上的灵敏度指标。

谢谢楼主

网友F:
带功放的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功放的收音机。。。。。。。。。。。。

这个本质上还是收音机,所以操作简单,开机静音等待时间短,十个选台按键换台也极为简便。

网友G:
佩服楼主,环境收拾的挺干净的

网友H:
也不错,这样可以节省地方,操作也方便了

网友I:
这个天线为什么要固定在桌子?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楼主,环境收拾的挺干净的

谢谢,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不错,这样可以节省地方,操作也方便了

在收扩机里这个算是比较薄的了,不占地方,环境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天线为什么要固定在桌子?想不明白。

前面坛友问过同样的问题,也听听你的想法,反正机器就放在这里不用移动。如果想挪动,拔掉那根红色线即可。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前面坛友问过同样的问题,也听听你的想法,反正机器就放在这里不用移动。如果想挪动,拔掉那根红色线即可 ...

我是新人,也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太多。你的红色接线左边不是有个螺丝吗,你可以换长5MM,然后把天线的座设置在这个位置,然后再加一个螺丝加以固定,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天线左右前后应该都可以转动。这是我的想法,如果觉得有用你可以采纳,如果没用你就当我没有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新人,也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太多。你的红色接线左边不是有个螺丝吗,你可以换长5MM,然后把天线的座 ...

我当初就是这样打算的,只是我这个BNC接头太松了,天线拉长了就往下倒,所以只好垂直安装了。

网友J: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楼主:
谢谢!但还是有频偏的毛病,下次调整一下鉴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谢谢!这个LED电平指示器内部有AGC电路,可以免调整,好看,但不能指示真实电平。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的 不错 现在不叫收音头了 应该叫 收音机了

收扩机  好手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初就是这样打算的,只是我这个BNC接头太松了,天线拉长了就往下倒,所以只好垂直安装了。

BNC接头太松了              是可以这样修理,用钳子助力夾住后再用罗丝刀上紧,小心夹,小心调,小心试,几分

钟就可把这接头调好如新,几年后打滑了,仍可这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