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空气开关!

楼主(2019-11-23):
有时候,空气开关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家里安装了速热式热水器,电流经过三个空气开关,首先是楼道总开关100A,然后是楼层开关32A,再就是热水器控制开关32A带漏电保护。目前状况是热水器开机10分钟左右,楼道总开关跳闸!要知道这个总开关是100A的!楼层开关和热水器控制开关都不跳闸,就总开关跳。开始怀疑是总开关质量出问题了,但是又没什么道理,一楼有台高频炉15KW都能够带动没问题,不会带个5.5KW的热水器就跳闸!再说后面还有两个32A的,要跳闸也应该小的先跳,没道理100A的总开关先跳吧?百思不得其解,求高手解答?

网友:
很多东西说不清,20年前装一个75柜机,客户家有漏保,开过墙孔时电锤一气呵成,随后空调安装好通电试机漏保跳闸,合上后家里依次开负载大于3千瓦正常,就是一开空调跳闸,最后试刚才正常开孔电锤,全家关闭负载,一按电锤居然也是跳闸,但一步步开负载居然又正常,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换漏保,随后正常收工具走人,有的事情说不清换是上策

网友A:
100A空气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功能,只能说明是电路过流短路或质量问题才会跳,为什么小的不跳,用钳形表卡下看看电流多大吧,另外名牌也有质量差的,我装一个一个人民牌子的漏保,一通电就炸

楼主:
注,总开关是长城的,二楼层开关是人民的,控制热水器的是德力西,目前可以排除质量问题,因为跳闸的总开关能够带动15KW高频炉,排除总开关电流超载,因为就我在用电,排除总开关后面短路,因为是在开热水器十分钟左右才跳闸,不是马上跳

网友B:
是不是漏电保护跳闸?热水器有漏电

网友:
100A带漏保吗?
按你说的不是超载跳(能带15KW)

网友C:
你没说清楚:跳闸的时候,高频炉和热水器是否同时在工作.

网友D:
100安的,是单相的吗

网友E:
这有什么好疑问的?总开关过载了。既然是一楼总开关,肯定还控制着其他各楼层各用户的用电。因为平时用电已经接近满载,一旦你电热水器烧水,5.5KW也算是不小的用电负载,所以总开关跳闸,但在你看来却是你用电热水器造成的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漏电保护跳闸?热水器有漏电

不带漏电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说清楚:跳闸的时候,高频炉和热水器是否同时在工作.

高频炉是上班使用,下班了洗澡当然关闭高频炉了,那玩意是脚踏板开关 ,也没办法一边洗澡一边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安的,是单相的吗

是单相,前几年统一换电表给配的,供电局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有什么好疑问的?总开关过载了。既然是一楼总开关,肯定还控制着其他各楼层各用户的用电。因为平时用电已 ...

这栋楼是我家,一楼是门面加工房,安装有一台高频炉,上班开机下班关机,二楼是我住的地方,三楼是客房,不存在几家用电,这个我记得帖子里说了,回头一看又忘记写了

楼主:
还有一个重要线索,前段时间开高频炉,总闸会跳闸,也是使用10来分钟,后来给换了一个同品牌同规格的,这个空气开关使用还不到一个月,又出现跳闸情况,只是这次跳闸不是带大功率,反而是在负载功率不到三分之一的情况下跳,带60多安的高频炉它又不跳!总感觉这个厂家的空气开关用在高频设备是有问题的!因为速热式热水器也是变频的,会产生一定的谐波干扰电网!

网友:
奥运会前,偶在新建京富力城B区,楼层配电箱中就见到好多换下来的空气开关,哈!换上就好啦!不换老跳闸断电!关建件没调好吧!

网友F:
总开关,更换一个其他牌子的试试如何?
怀疑高频炉使用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网友:
换上其他的空气开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A空气开关,不带漏电保护功能,只能说明是电路过流短路或质量问题才会跳,为什么小的不跳,用钳形表卡下 ...

电流24.3A,多半是变频设备得原因,速热式热水器是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开关,更换一个其他牌子的试试如何?
怀疑高频炉使用带来的不确定因素……

已经换了,能用多久不知道,之前也换过,用个把月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能用多久不知道,之前也换过,用个把月就不行了

换个电流更大一点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流更大一点的试试吧!

不是电流的事,后面还有两个32A的都不跳,就这个跳闸,高频炉控制也有一个63A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流的事,后面还有两个32A的都不跳,就这个跳闸,高频炉控制也有一个63A的

这样分析,几乎没有意义,唯有更换,换牌子,换电流更大一点的。

记得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案例,介绍的就是空开,是移动式塔吊用的,因电缆线没有固定好,脱落到轨道上,被金属轮挤压短路,结果是电缆全部烧毁,而空开没有跳,专家去分析,空开、电缆的设计,安装、使用都符合规范要求,按照一般思路再短路试验,这个空开也是能够正常跳开的……

网友D:
空开分A,B,C,D 型号,对应过流大小不一样,一般民用是C 型的,D 型用在工业电机一类,楼主换成C 100的正太空开试试,另外有变频设备或大功率电子电源的话线路里3次谐波严重,本来能通过100安的线路却严重发热,有些商场就是因为安装太多led 灯导致线路谐波严重电线过热起火的。再分别用卡钳表量一下火线和零线电流是否相等,设备有没有漏电的地方或是接线错误导致总闸之后是一火一地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开分A,B,C,D 型号,对应过流大小不一样,一般民用是C 型的,D 型用在工业电机一类,楼主换成C 100的正 ...

速热式热水器用的变频科技,百度变频设备是不可以用普通空气开关,不然会跳闸,我已经换了另一个牌子同型号的空气开关,目前使用正常,就看能用多久了,以前都是不超过一个月就会跳闸,跳闸后空气开关整体温度都很高,应该是高温导致里面双金属片变软了,导致小电流都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分析,几乎没有意义,唯有更换,换牌子,换电流更大一点的。

记得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案例,介绍的 ...

估计你说那个空气开关突然失灵了,这种情况是有的,我就遇到过,电热炊壶插小米插板烧开水,每次都是烧到90度插板保护开关就跳闸,有一次它就是把水烧开都没跳!

网友G:
好像是99年,那年我们这里换电杆上的线,比原来的粗,线顺序和原来不一样,结果给接错了,成了380V。来电后人们说:“新换的线就是亮”随后电视机、灯管烧坏很多。随后修某家的电视时,说一开电视保安器(漏电保护器)就跳。他是缠电机的,有摇表,摇电视机并不漏电。400V的主电容坏,换后保安器不跳。考虑是主电容坏后高频干扰保安器引起跳闸

网友H:
像这样100a的单相开关,工业上一般豆不采用,负载均衡不好,容易过载,工业负载,电机类的,2-3倍的启动电流很常见,15千瓦工作电流60多了!启动电流就可能60A*2/3
100A都不够用!留给其他设备工作电流也就是30A余量!跳闸太正常不过了!以前不跳是用电负荷没达到,建议三项电,60A-80A左右就够了10平方电缆正好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99年,那年我们这里换电杆上的线,比原来的粗,线顺序和原来不一样,结果给接错了,成了380V。来电后 ...

电视机用摇表,这样的人才确实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像这样100a的单相开关,工业上一般豆不采用,负载均衡不好,容易过载,工业负载,电机类的,2-3倍的启动电 ...

生活用电,给谁100A就是最大值了,然后我用的是热水器,不是电机,启动电流没那么夸张。另外单相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不是2-3倍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视机用摇表,这样的人才确实少

摇摇电源插头对天线孔有没有漏电,有问题吗?

网友I:
楼道空开那接线桩是不是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摇摇电源插头对天线孔有没有漏电,有问题吗?

电源插头对天线孔漏电?好像我接触无线电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特别是早年那种工频变压器供电,后期开关电源供电的彩电,热地机板确实天线孔带点感应电,不过这个是设计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道空开那接线桩是不是松了?

这个排除,因为高频炉功率更大都不跳,没道理热水器小功率跳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插头对天线孔漏电?好像我接触无线电这么多年从来没遇到过,特别是早年那种工频变压器供电,后期开关 ...

因为一开电视漏保就跳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空开选型的问题,不应该选用像DZ47那种空开做楼道总开关,触头太小,与同电流的DZ20等相比较太小了,通过一 ...

这个就由不得我决定了,供电局统一安装的配电箱,我倒是觉得这批空气开关质量有问题,虽然是长城品牌货,不过看到里面几只标签印刷字体有问题,而且在上次更换时,我自作聪明取了里面备用的换上,等于是又换上了同样的假冒伪劣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外,补充一点,DZ47那种空开里面空间太小,散热不良,触头发热后,影响到热保护,引起误动作

另外觉得有时候用玄学解释更靠谱 上次更换那个空气开关,取下来很容易,扣上去死活卡不进去,昨晚换这个,我还没有想扣上去,接进线的时候一放手,啪的一声它自己卡上去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才是绝配 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遇到,除了更换大法靠脑筋急转弯是想不明白的,百度到这个朋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跟你讨论这个奇葩的维修工了,反正无线电维修,用到摇表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也不想和你说了,你爱怎样怎样

网友K:
今年夏天公司的一个36A空开,老是跳闸,买了一个换上后就正常了,从从外表看没有问题,拆开后触点有高温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今年夏天公司的一个36A空开,老是跳闸,买了一个换上后就正常了,从从外表看没有问题,拆开后触点有高温痕 ...

长期满负荷使用,老化得很快的

网友L:
总电流达96A,开关用100A是不合理的!就算换成三菱或者德力西等大品牌空开也顶不住的,建议用Dz2OY一160A空开,电线用16平方BvR铜线!确保正常用电

网友:
漏电空开正常长期用电的电流是开关额定的百分之6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总电流达96A,开关用100A是不合理的!就算换成三菱或者德力西等大品牌空开也顶不住的,建议用Dz2OY一160A空 ...

高频炉跟热水器不同时使用,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跳闸原因有短路,漏电,过压,过流等等,所以先要搞清楚开关是怎么造成跳闸的,不是说 ...

换了只就没事了,是质量问题

网友N:
我个人认为,如果已经排除所有的问题,仍然找不到原因的,那么这个时候哪个出异常就换哪个,这种粗暴的替换法经常可以解决一些头痛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认为,如果已经排除所有的问题,仍然找不到原因的,那么这个时候哪个出异常就换哪个,这种粗暴的替换 ...

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