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2问题请教

楼主(2019-11-24):
请教各位老师,自己打算用6E2做个电平指示,但看到其他网友做的电平指示在闪动速度很是灵敏,请问怎样才能让6E2闪动的速度缓下来,变得更悠懒一些。

网友A:
输入端增加一个时间常数比较大的RC滤波器。

网友B:
很灵敏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为什么非要让它反映迟钝呢?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灵敏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为什么非要让它反映迟钝呢?匪夷所思!

加大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增加一个时间常数比较大的RC滤波器。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灵敏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啊!为什么非要让它反映迟钝呢?匪夷所思!

闪动的过快了有点眼晕

楼主:
谢谢版主,应该和指针表加大电容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应该和指针表加大电容是一样的吧?

不完全是。万用表的电容作用:1,隔直流通交流。2,消除连接电流尖峰,减少冲击。3,测量直流时的滤波,取值再大作用也如此。而这里就是用它充放电性能取值大可以延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