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Digidesign Mbox2不会设置。求助

楼主(2019-11-24):
新人。穷折腾一下,看了一些推荐,说这个Digidesign Mbox2音质还不错,有同轴输出,刚好我的老音箱(爱浪X6组合功放)有同轴输入。于是在电脑上面装上驱动后,USB连接mbox2后电源加音源输入。同轴输入到音箱的同轴输入,我下载无损音乐播放,感觉效果很普通,(耳朵比木耳强一点点)达不到很好的感觉。于是又看了一些资料,下载pro tools软件,不会用,好象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音频编辑软件,跟小白没啥关系。在这里求助各位老鸟们指点一下。应该如何设置可以提升音质。谢谢了。

楼主:
声音只有前置两个有响。挂在后面的二个音箱没声音。中间的低音柱也没有发出声音出来,应该是在哪里设置。或者电脑上面要装什么软件,或者要装什么声卡驱动进行设置,求指点。

网友:
我有一套爱浪,主音箱和功放借朋友了,剩下一对环绕,当年1万多买的。经过对比发现爱浪的功放没1875好听,音箱没有我现在的奥妙音箱好听,所以借朋友拿他商店听去了。爱浪的功放我认为是电子信号切换和电子的高低音调节把声音弄坏了,要是把这部分去掉应该还可以,音箱的高音没有修饰中心太靠后,还不如现在歌厅的卡包箱,比如声皇音箱,奥妙,bmb.

楼主:
有没有实际办法提高一些音质,最开始买回家的时候,播放高清碟片,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当时也是同轴输出。现在换到电脑同轴输出,效果差了好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