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S-800-24怎样改制可变电源

楼主(2019-11-24):
手头上有一台明纬电源S-800-24想改制成带有电流保护的电流电压面板可变电源,但是拆开一看内控制电路是KA3525A集成块,请有经验的老师介绍一下用什么方案改制为好。

网友:
S350 貌似是494的   很容易改

网友A:
3525改的方法和494的差不多,3525比494少一比较器,实现单一的功能简单,要想稳压恒流还要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25改的方法和494的差不多,3525比494少一比较器,实现单一的功能简单,要想稳压恒流还要加电路。

有俱体方案和电路图提供参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俱体方案和电路图提供参考吗?

网络上一大把,具体到某一种电路需要你自己斟酌。

网友(2019-12-28):
我动手改过了!电压电流不好调整。。。驱动是用的变压器隔离驱动占空比输出调节不好控制没494方便

网友:
3525可以直接驱动场管

网友:
以前有一个类似的电源,电压可以改可调电流不能调,懒得折腾卖了

网友(2025-04-17):
可以的,电压可以改电流就可以改的

网友B:
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是个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是个山寨货?

这个才是老款正宗货,因为是从厂家购的,好像是近三佰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老款正宗货,因为是从厂家购的,好像是近三佰大洋。

https://www.meanwell.com.cn/index.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