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全的公牛电源插排里面起保护作用的整流二极电路,

楼主(2019-11-24):
如题,这个起保护作用的电路居然烧了我三台机器的前级保险丝!不知何故!没办法我把里面的二极管都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贴出的图片看是1N5408,就是一个整流二极管,瞬态二极管的标记是P6KE**A.单从外观看不出区别.

我想 楼主的插座 应该是 经过 维修的 原来是瞬态二极管 后来坏了 换了一只 普通整流二极管 1N54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想到我发这个帖子引起大家这么大反响,我以为这种接法是高级插座才有的,没当回事,一直在用。我 ...

您这“公牛”插座甭说没有过热保险,连个普通保险管都没有,怀疑是山寨货。

进线上串个二极管,就像前面有的朋友说的,被改装过用于“特殊”用途。
现在的电器,洗衣机、冰箱、空调这些大件除外,其他小电器大多是用AC90-260V的全电压开关电源,市电半波整流后依然可以正常工作。但要是碰到变压器、电机之类的负载,烧保险就对了。

个人建议,这样的插座就别用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头接火线,一头接零线是这样吗?

你好,没想到我发这个帖子引起大家这么大反响,我以为这种接法是高级插座才有的,没当回事,一直在用。我家至少有5个左右这样的!直到其中一个烧了我保险我才注意到,也就拆开把二极管都拆掉了!接法看下图,原来在绿线位置还有一个!目前这个在单位用没有拆,很显然接二极管的位置发热烧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二手的,我拆了家里4,5个同类原装的,都是这个接法,下图就是我从里面拆出来的二极管是1N5408.用 ...

如果公牛做这样的插座马上就倒闭了。回路串个二极管要么是有人想着把这插座弄成半波去给什么烙铁水壶之类的降压减功率用,要么就是半桶水不知道什么原因吃饱了撑的看到防雷二极管以为是二极管用万用表正反一量,二极管怎么都不通?那是坏的。换一个吧,一想二极管怎么能并在火零之间呢?那肯定是厂家搞错了,改!改成串在火线那边,二极管单向导通嘛,并火零之间肯定短路啦。修个东西量出参数来怀疑这个怀疑哪个,怀疑万用表有问题怀疑示波器不准,怀疑厂家弄错了。这种维修思维大有人在。你烧保险的机器是不是都是用普通线性变压器的?直流一进去就烧保险了。正规量产产品不可能这么做的,哪怕是潮州山寨大本营出的香港公牛都不可能这样出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581569[/attachimg真相来了,绿线原来也是一个二极管,坏了就拆了!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并联在火线和零件之间的?那是防雷管,防雷击用的。算TVS管的一种,耐压可能在400-500V。打雷的时候就短路保护了。类似于5K36A之类的封装。有线电话里都装了这个东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只有剪了图才能上!

装个微信PC版,手机微信有个文件传输助手,手机拍的照片在PC端下载就能在论坛发图了,自动压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只有剪了图才能上!

修改图片大小,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就行:

网友F:
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相当于一个350V左右的双向稳压管,用来吸收电网的尖峰脉冲或者防雷的

网友G:
拍图看看,真还没有见过用二极管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图看看,真还没有见过用二极管保护的……

我有几个公牛插排,因为两台功放和一台光盘机都是通电就烧了保险,才注意到是插排问题,拆开一看里面零线和火线都串了比较粗的二极管!类似下图中最粗的那种,把二级管拆了就没有再烧!当时忙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拍图看看,真还没有见过用二极管保护的……

同上楼!

网友:
想看看插排内的照片!我也有公牛插排,并没注意里面有二极管!

网友G:
交流电插座,火线、零线串联二极管,还要保护?想不出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交流电插座,火线、零线串联二极管,还要保护?想不出是怎么操作的!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居然因此烧了我三个保险,拆开才发现,以为很普遍的设计就没有拍照!晚上回去我可以复原下拍照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相当于一个350V左右的双向稳压管,用来吸收电网的尖峰脉冲或者防雷的

我想也是应该是这样!而且已经坏了击穿短路了。

楼主:
12581569[/attachimg真相来了,绿线原来也是一个二极管,坏了就拆了!

网友H:
这没道理啊,二极管串在电路里?是公牛插排吗?开个全貌看看

网友:
串联了二极管还是交流电吗?整流了给变压器供电?不烧保险才怪

这是哪个工厂生产的高科技

网友:
从没见过这样的插座,人为改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没道理啊,二极管串在电路里?是公牛插排吗?开个全貌看看

倒是想上全图,图片大上不了!我拆了四五个这个插座全是带两个二极管!肯定是原来带的!

网友I:
输入市电波形畸变,峰值超出了箝位保护用二极管的耐压值,所以击穿短路了。原设计应该是压敏电阻搭配延时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市电波形畸变,峰值超出了箝位保护用二极管的耐压值,所以击穿短路了。原设计应该是压敏电阻搭配延时保 ...

没办法只有剪了图才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图片大小,用系统自带的画图就行:

谢版主,我用手机操作的,不会缩小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微信PC版,手机微信有个文件传输助手,手机拍的照片在PC端下载就能在论坛发图了,自动压缩的,

是,谢师傅,我单位电脑上有微信,平时用手机上论坛就不会弄!

网友H:
二手插座吧,被改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二手插座吧,被改动过

不可能是二手的,我拆了家里4,5个同类原装的,都是这个接法,下图就是我从里面拆出来的二极管是1N5408.用电脑就可以上完整的图了!

网友H:
你这插排挺特殊啊,这插排是商店买得全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插排挺特殊啊,这插排是商店买得全新的吗?

对的,如果是一个可能是人为的,一共4,5个都这么设计,应该是这一批都是这样!按生面师傅说是起保护作用的,因为击穿了导致烧我的保险!!

网友:
完全无法理解

网友:
应该是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下次看来要注意点了。

网友:
楼主说的 二极管  应该是 瞬态二极管
瞬态二极管(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简称TVS,是一种二极 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TVS 二极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它 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量级的速度,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吸收高达数千瓦的 浪涌功率,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有效地保护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 器件,免受各种浪涌脉冲的损坏。

网友: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吸收浪涌功率用的,能在极短时间内承受反向电压冲击,使两极间的电压钳位于一个特定电压上,避免后面的电路受到冲击。简单的说就是做过压保护的,在通信等产品中很常见。
连接时必须反向工作在电路电源、地两端,与稳压二极管类似,但不需要限流电阻。
压敏电阻也有类似作用,不过瞬态抑制二极管比压敏电阻性能要好,特别是反向导通的时间,远远比压敏电阻要快,反向漏电流也小很多,允许工作温度也要高一些,不过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
如果 是普通二极管 接到交流电路 就会整流短路了

网友:
一、TVS二极管简介

TVS,也就是瞬态二极管,它是一种高效能保护元器件,两极若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时候能够以极快的速度吸收浪涌,对后级电路形成有效的保护,适合于电源产品、通讯设备、家用电器等。TVS瞬态二极管一般以二极管形式出现,类似于稳压管,如下图,有单向也有双向TVS。

二、TVS二极管电压-电流特性

如下图是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图,其中:

①VBR:TVS二极管最小击穿电压。也就是在流过规定电流(IR )时,加于TVS两极的最小击穿电压;

②VRMW:正常工作时候可承受的电压。这个电压在实际应用当中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

③IPP:最大峰值脉冲电流。处于反向状态时, 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

④VC:箝位电压。处于峰值时候,两端出现的最大电压值称为箝位电压

三、TVS二极管应用

1、在交流电路应用

若应用在交流电路,一般是双向极性,因为来自两个方向的浪涌电压冲击。如下图是双向TVS在交流电路中的应用例子,这里TVS二极管的作用是有效地抑制电网带来的冲击脉冲,出现过压时候, VRMW上升到击穿电压而被击穿,这时候出现击穿电流,一旦达到峰值IPP,两端的电压就会被箝位到VC以下。这样就保护了后级电路,包括保护整流桥、电容以及后面的元器件。

2、在直流电路应用

在直流方面,TVS二极管单向即可,TVS与输出负载并联,负载可以是直流电源或者其他输出系统,需要注意的是TVS管的最高反向工作电压至少大于1.2倍电路输入电压,这样电路才较为可靠。

TVS二极管在直流方面应用的更广泛,特别是ESD防护,便携式设备对于ESD很敏感,利用TVS二极管超快速特点,可有效吸收脉冲。

TVS二极管在直流应用的还有很多,例如晶体管保护、集成电路保护、各种负载输出等

网友:
另外 楼主的标题 就不对  (不安全的公牛电源插排里面起保护作用的整流二极电路) 整流电路 不就短路了

网友:
我们 大家都是 搞和 电 有关的 正常把一个 整流二极管 接入交流电的 两端 就可以整流 脉动直流 就形成回路状态 这样如果没有负载 不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
所以 这个二极管 不是 整流二极管 它就是 瞬态二极管

网友B:
从楼主贴出的图片看是1N5408,就是一个整流二极管,瞬态二极管的标记是P6KE**A.单从外观看不出区别.

网友:
产品规格:P6KE400A

产品封装:DO-15

产品数量:2000只/盒

瞬态抑制二极管

  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一种限压型的过压保护器件,以pS级的速度把过高的电压限制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从而起到保护后面电路的作用。广泛应用在半导体及敏感的电子零件过电压、ESD保护上,主要包括:消费类产品、工业产品、通讯、电脑、汽车、电源供应器、信号线路保护及军事、 航天航空导航系统及控制系统上。 反应速度快,电压抑制能力强,封装多样性,方便多种线路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 楼主的插座 应该是 经过 维修的 原来是瞬态二极管 后来坏了 换了一只 普通整流二极管 1N5408

谢谢才师傅和几位师傅的指点,有空要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并联在火线和零件之间的?那是防雷管,防雷击用的。算TVS管的一种,耐压可能在400 ...

不是,串联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的!

网友:
随便找个型号来说P6KE200A是单向的,P6KE200CA是双向的,起瞬态吸收高压脉冲保护作用,类似于气体放电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串联在火线和零线之间的!

一头接火线,一头接零线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 楼主的插座 应该是 经过 维修的 原来是瞬态二极管 后来坏了 换了一只 普通整流二极管 1N5408

你的分析有道理,一般人搭眼一看,就是一个普通二极管.坏了随便找个换上是行不通的.前几天我数字万用表电流档坏了,发现就是一个二极管击穿短路,型号是p6kE11A,外观与普通整流二极管一样.找不到同型号,现网购的.

网友:
完全无法理解..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想 楼主的插座 应该是 经过 维修的 原来是瞬态二极管 后来坏了 换了一只 普通整流二极管 1N5408

樓主說家裡的5~6個都是一樣的, 嚴重懷疑是工廠將 TVS 與 1N5408 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樓主說家裡的5~6個都是一樣的, 嚴重懷疑是工廠將 TVS 與 1N5408 搞混了

是串在线路里,而不是并在火零之间,应该是特殊用途的插排。

网友K:
公牛品牌的质量应该不错的,有点不可思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公牛品牌的质量应该不错的,有点不可思议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真是这种接法的话岂不是直流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这“公牛”插座甭说没有过热保险,连个普通保险管都没有,怀疑是山寨货。

进线上串个二极管,就 ...

谢版主,这插座我一直在用,直到烧了保险才拆开看到,测量后发现是一个击穿短路了!现在都拆掉了恢复普通线路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你这个 插座 绝对不是 真的 公牛 插座 我家 得有至少二十几个 都是 公牛 插座  其中有 老版本的 现在已经停产的 还有最新版本 没有楼主说的问题 所以 你的插座 是假的 另外 搞电的  哪有不认识 插座的真假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真是这种接法的话岂不是直流输出了?

这个对 我现在 对 楼主的 技术 有怀疑了  你画的 简图  根本就不对  如果是你画的那样  这个插座 还能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你这个 图 有问题  这个不能用 因为 交流电   220v 串入二极管 你的插座就输出的 是 脉动直流  一百多伏 请问 这个插座 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我想 来这个论坛的人 都是对 电 很了解的  楼主的 简图 就是 220v 的 半波整流电路

半波整流电路是一种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来进行整流的常见电路,除去半周、剩下半周的整流方法,叫半波整流。作用是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也就是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 我现在 对 楼主的 技术 有怀疑了  你画的 简图  根本就不对  如果是你画的那样  这个插座 还能使 ...

谢谢才师傅,你不用怀疑我的技术,因为我根本没技术 只是出了问题才发上来咨询大家的,这个简图是根据实物画的,说实话还真正常用了很长时间直到烧我保险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樓主說家裡的5~6個都是一樣的, 嚴重懷疑是工廠將 TVS 與 1N5408 搞混了

不可能的。像这种大的工厂来料和产线上的品管一堆,连原料仓库都进不了。再说插座也不需要这个料,哪怕是带USB充电器的板子都是别的车间或者外协厂做好的。不会留到最后组装工序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 插座 绝对不是 真的 公牛 插座 我家 得有至少二十几个 都是 公牛 插座  其中有 老版本的 现在已经 ...

说实话,我不是搞电的,充其量比普通人强点儿,真假还真不知道!咱们造假太多,对与普通人只要能用好用还管真假!?再说绝大数人也没有 能力区别

网友:
这是 我家的 真的 公牛  插座  基本我都拆开过 因为 插座上的 发光二极管 爱坏

网友L:
引用 楼主:
12581569[/attachimg真相来了,绿线原来也是一个二极管,坏了就拆了!

家里配几个公牛插座,没看到你这样的,你的可能是母牛插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家里配几个公牛插座,没看到你这样的,你的可能是母牛插座吧?

这个 只是 我的 一部分 插座  还有没有拍照的 还有其他 品牌 的

这个插座 就是 发光二极管  就是电源指示灯 爱坏

就是这个 现在叫  LED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 只是 我的 一部分 插座  还有没有拍照的 还有其他 品牌 的

这个插座 就是 发光二极管  就是电 ...

我的意思是你买到了假冒的公牛插座。那个LED容易坏的问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其不容易坏。我的公牛插座上LED从来不坏,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是你买到了假冒的公牛插座。那个LED容易坏的问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其不容易坏。我的公牛插座 ...

你说的 错了 我的都是真的 公牛 插座 在我这里 就没有假的 公牛插座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是你买到了假冒的公牛插座。那个LED容易坏的问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其不容易坏。我的公牛插座 ...

坏的原因 就是我的插座 常年通电 再一个就是 发光二极管 质量不好 还有就是 限流电阻 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是你买到了假冒的公牛插座。那个LED容易坏的问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其不容易坏。我的公牛插座 ...

我搞电 几十年了 技术在我这里 不是问题  我 16岁 开始自学无线电 19岁 上班 做电工 理论和实践 没有问题 可以说在我这 没有搞不定的 我在 KTV 做过网络维护 我现在 维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是你买到了假冒的公牛插座。那个LED容易坏的问题可以自己改装一下使其不容易坏。我的公牛插座 ...

另外 你看看我的 哪个插座 是假的  我的插座 最长时间 将近20年 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没想到我发这个帖子引起大家这么大反响,我以为这种接法是高级插座才有的,没当回事,一直在用。我 ...

实际拆了一个来源相对可靠的公牛插座,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实在说这样的工艺和材料似乎和它的名声不配。好歹鸿雁之类的都用铜排了,我看他家也是名声而已了。还不知道这个货是包给周围哪家小厂做的呢。看他这么省料,莫非你这些插座都是二手收过来用的?!

网友:
市电交流插座,接所谓【二极管】理论上根本说不通。
趁早全部拆除,消除安全隐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是原装的,但有多个都 这样接法,不太可能是出厂后接的!具体接法我画个简图大家参考

这种接法是不对的,对电源来说就是短路的,插座插入电源就跳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的原因 就是我的插座 常年通电 再一个就是 发光二极管 质量不好 还有就是 限流电阻 坏的

您分析的不错有些排插用的限流电阻的功率,阻值偏小造成电流偏大,电阻发热寿命减少。我现在用200K。一至两瓦的电阻效果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拆了一个来源相对可靠的公牛插座,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东西。实在说这样的工艺和材料似乎和它的名声不 ...

你这个插座 是没有开关 真的 公牛 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插座 是没有开关 真的 公牛 插座

它家天猫店买的,不过看做工实在不怎么样。我前几年买的鸿雁牌的,里面整个部分都是铜条压出来的比这个好。估计可能是由于便宜找慈溪周围的小厂加工后贴标的。

网友:
假牛!鉴定完毕

网友:
假公牛吧?想毁掉公牛

网友:
看不见图呢,松下一体铜条,安全起见,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说这是造假说不过去,如果是造假,直通就是了,为什么要增加零件增加工序?这样不是增加成本了吗?

我原以为是公牛是真品才增加二极管,因为没见别的插座这么设计!经过大家讨论才明白,这批插座可能经过人为改动了,因时间久了也无法查找了!现在已经全部改回来了,谢谢楼上众多师傅的指点!本贴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讨论一下也好的,能说说这批插座是怎么得到的吗?

还真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