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段开关的耐压

楼主(2019-11-24):
本人想在隔壁坛j版的6p3p图上加一个超线性与标准接法的转换功能(已有超线性输出牛)。想用波段开关来实现。考虑到此处电压高,用瓷片开关还是胶木开关呢?图一胶木 图二瓷片 图三为加装处

网友:
当然是瓷片的好些。

网友A:
用小型的电源开关最好的选择。而且位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型的电源开关最好的选择。而且位置小...

好像双刀双掷的电源开关不大好找 准备两个声道用一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型的电源开关最好的选择。而且位置小...

已经找到了 这里开关的种类对音质影响可以忽略吧?

网友B:
这种开关,用在此处,还是有些隐患,实在不好处理,高压部分加继电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关,用在此处,还是有些隐患,实在不好处理,高压部分加继电器呗……

是说用继电器代替波段开关? 那又会有外围元件了 比较麻烦

网友C:
扭子拨动开关,几乎都是双刀双掷的啊。问题是,三极五极变换,输出变压器阻抗,也要变化。所以双刀应该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双刀双掷的电源开关不大好找 准备两个声道用一个开关

本坛“朋友材料交易网”有的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扭子拨动开关,几乎都是双刀双掷的啊。问题是,三极五极变换,输出变压器阻抗,也要变化。所以双刀应该不够 ...

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扭子拨动开关,几乎都是双刀双掷的啊。问题是,三极五极变换,输出变压器阻抗,也要变化。所以双刀应该不够 ...

不是五级变三级 是五级变超线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 这里开关的种类对音质影响可以忽略吧?

很多进口的高档机也用这种开关作为转换开关......

网友:
瓷的耐压肯定要强过胶木的。

网友:
我的是三级、超线性转换,用得二手NKK双刀双掷,一声道一个,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