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轮胎不知怎么搞的裂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9-11-24):
17年底换的固特异,才跑一万公里,还能用吗?

网友A:
轧酒瓶碴子上了,对我说这不算事,里面的线没断没鼓包就没事。

网友:
深层次开裂了,情况不大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偶有这样的裂纹,深度不大,特别是没有鼓包迹象,可以不用管它;
当然,出车之前,细细观察车况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网友:
这胎绝对不敢跑高速了。

网友:
应该木事  实在不放心 放后轮吧

网友:
正面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有点危险了,最好不用,这种如果压到石头什么的后果只会爆胎,不会漏气

楼主:
我决定换掉它,只换这一个同型号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轧酒瓶碴子上了,对我说这不算事,里面的线没断没鼓包就没事。

想起来了,确实压到过酒瓶子。
压到一袋垃圾随后听到瓶子破裂声。

楼主:
这车7年了但备胎是新的,不过不敢用了,7年没用过的轮胎也就只适合做备胎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车7年了但备胎是新的,不过不敢用了,7年没用过的轮胎也就只适合做备胎用。

我有条10年11周的全尺寸备胎,才用过几十公里,备胎还是一辈子备胎哦,

网友:
安全第一,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条10年11周的全尺寸备胎,才用过几十公里,备胎还是一辈子备胎哦,

我的全尺寸备胎都没用过,让他一直备着吧,没事打打气。

网友:
没鼓包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