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设计一个FM天线放大器,请大家帮助提供最优的电路

楼主(2019-11-24):
我准备设计一个FM室外天线放大器,有哪位朋友做过相似的电路吗?请大家帮忙提提建议.
我们的供应商已提供了以下元件,我准备复现原来一个国外网站的电路。请大家帮忙提供一下性能最好的电路和建议,我做好后将板和主要元件都快递给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大家一起玩。

准备用的电路

准备用的电路

网友A:
现在的dsp调频, 高放只要简单的电路就够了,远程的话,关键还是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篇资料如下,(选用放大器的原则是高增益,低噪声,最好带AGC功能。早期产品均是二级或三级高频三 ...

A08就是MSA08,这个淘宝很多,一元左右一个。这个放大器交易区有人买过,好像两三元一个,当时没买

网友:
论坛杨扬“有用bf998做的放大器,你搜下/

网友:
供应商很大气,这些元件小贵。300M以下都比较容易。

网友:
upc1651电路好像比较简单

网友:
at415芯片不错。以前有谈淘过调频天线放大器,场管加1651是最佳方案。但是我找不到线路图了。这个电路主要是兼顾噪声系数和灵敏度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调谐放大器,每级都要调谐回路,应该是只适合某些特定的频率,选频放大。并不适合整个FM波段做带宽放大。
要么改成变容二极管调谐,用变容二极管代替图中的三只可变电容,用本坛changwanren大师的点点统调的思路,单片机控制收音机调谐的同时,再控制天线放大器的变容二极管的电压,使天线放大器与收音机协调工作在点点统调状态。

如果要做宽带的FM放大,可以考虑:88-108mhz陶瓷带通+2SC3358+MSA0886+88-108mhz陶瓷带通的模式。这种电路比较成熟,好多年前就在用,也无需太多的调试。噪声系数和放大增益也能满足需要。

网友D:
在调频波段,88-108mhz陶瓷带通是必须的,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
我现在听FM用的是老的电视天线放大器加3单元八木天线,效果还可以。看了一下电路,VHF频段就是个单管放大器。

网友:
电路过于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调谐放大器,每级都要调谐回路,应该是只适合某些特定的频率,选频放大。并不适合整个FM波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是一个简单带通滤电路,不做成选频的。如果采用选频的要高频头上发出VT电压来调整。这样是可以,但是通用性不强。每台机都需要调试。我是参考了原来的“e3p0"师傅发的贴子上面的电路图画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B7%C5%B4%F3%C6%F7

楼主:
引用 网友E:
FM 现在不是信号弱,是信号太多干扰,现在新的收音机接收灵敏度已经很强了,加一级放大已经够了,二级信号 ...

你说的很对啊,我现在就想用1级就可以了。要加强天线来提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dsp调频, 高放只要简单的电路就够了,远程的话,关键还是天线

谢谢回复。你说的对啊。天线是最重要的。我也准备用一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调频波段,88-108mhz陶瓷带通是必须的,这样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好的,那些LC就相当于陶瓷带通的功能了。

网友B:
看过一篇资料如下,(选用放大器的原则是高增益,低噪声,最好带AGC功能。早期产品均是二级或三级高频三极管组成,噪声大;后期产品则采用一级低噪声晶体管加上一级集成放大电路,最常见的便是2SC3358+μPC1651的形式,这种形式被许多厂家所选用。近年较好的则是利用性能指标更好的AT415+A08电路,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最佳的组合,符合低噪声、高增益的选取原则。笔者曾介绍的QG836放大器便是这种形式。)

记得以前《电子世界》杂志上面有广告,世强电讯卖A08/AT415,当时流行电视天线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篇资料如下,(选用放大器的原则是高增益,低噪声,最好带AGC功能。早期产品均是二级或三级高频三 ...

矿坛又找到这个介绍,(A08就是MSA0886;AT415就是AT41511,是以前惠普的经典低噪音组合,现在叫做安华高科公司!现在这些都便宜,性能比NEC的2SC3358+upc1651/67好!)

网友:
第一级最好选结型场效应管,与一个高频低噪声三极管组成沃尔曼放大电路

网友:
有AT41511和A08的应用电路图吗?

网友:
舍得外架天线接收FM电台,你就是不用什么电路,这个高架的天线本身已经能够捕捉到微弱的信号,所以,随便找高频低噪管做一个简单的一级高放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网友(2019-12-24):
小时候的梦想啊,鼓励楼主继续搞下去,回头看看效果.

网友:
单管放大足以,调频段单管增益很高随便都在20DB以上了,再加上多引向器的5CH八木天线即可

网友:
    1.如果是多个用户收听需要分配信号的话。2.天线最佳位置距离收听位置较远。除以上这两个因素之外,你最好在天线上下功夫。另外做天放有扫频仪最好,如果追求接收效果,或远距离接收,你最好有个场强计配合天线选取一个天线安装的最佳位置。

网友F:
直接找一个增补频道高频头,打开高频头,在vhf混频以前引出高频信号,用一个波段开关调节调谐电压把fm分成几个频段放大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找一个增补频道高频头,打开高频头,在vhf混频以前引出高频信号,用一个波段开关调节调谐电压把fm分成 ...

感谢您分享方法给我。我现在已设计好标准的FM天线高增益放大器了,采用是BF955+BF964S方案。PCB正在打板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找一个增补频道高频头,打开高频头,在vhf混频以前引出高频信号,用一个波段开关调节调谐电压把fm分成 ...

有实物照片吗?想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dsp调频, 高放只要简单的电路就够了,远程的话,关键还是天线

对于dsp调频 这个我同意,我diy过简单放大器,没什么效果。fmdx还是要看天线吃饭。。。现在在北京还能fmdx到山东济南 营口电台。因为房顶架了一个diy五单元八木天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实物照片吗?想做一个

没有实物图,电视高频头带宽8M。三档覆盖fm全波段,双栅场效应管放大,双调谐选频。正好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有实物图,电视高频头带宽8M。三档覆盖fm全波段,双栅场效应管放大,双调谐选频。正好用

我只会照猫画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会照猫画虎。。。

这种方案您做不了,要求对高频头电路比较了解。

网友H:
现在有很多新材料的低噪音芯片选择,例如SPF5189Z  SPF5043Z MGA62563 ATF54143等,参数比老的管子好,价格也不高,如果高频电路设计的好,效果应该不错,在当今电磁环境下最好设计成调谐式的(像FM高频头前几级调谐放大电路), 或者制作一个5单元以上的高增益FM天线就更好了 毕竟信号载噪比是基础 ,效果可能好于放大器 不过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有很多新材料的低噪音芯片选择,例如SPF5189Z  SPF5043Z MGA62563 ATF54143等,参数比老的管子好,价格 ...

感谢您的帮助,您提出的元件参数确实非常好,噪声也很低。现在我自己制作了一个6单元八木天线和采用带通滤波器和BF964S+BF981设计好了接收电路,在78-110M之间增益为36dB,65M以下、130M以上带外抑制在46dB,85M、98M、110M噪声在1.4dB左右。我有空了再采用你提供的这些元件其中的几个来设计一个。低噪声高增益是现代元件的标志啊。感谢您提供这些型号。

网友(2024-01-17):
最近也想做一个室外天线收听调频波段广播。住家楼上还有七层,物业管控不让随便上房顶,好在楼管支持我的想法,答应让我在不张扬的情况下上房顶去竖天线。做七单元八木天线,馈线匹配环完成传输匹配,75欧姆同轴电缆下引线。七层二十米,信号传输衰减因素得考虑进去,想上一台具有30db增益的天线放大器,抵消传输损耗。不知哪位坛友有合适的线路 .求一个图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