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一个电源问题

楼主(2019-11-25):
    坛友们  早上好   最近想搞一台电子管功放   有个电源问题     做的机器高压是270V的    手头上  只有一个是300V的   怎样降压效率高?

网友:
晶体管和电子管都可以做稳压电路,都有现成的电路。

网友:
用开关电源效率高,但会增加干扰。

网友:
变压器拆掉一些次级。重新浸漆。

楼主:
交流输出

楼主:
谢谢坛友们的建议          拆了减线圈也行  费点事  用现成的稳压省事

网友:
試試這個

穩壓電路

穩壓電路

网友:
LC滤波,输出约0.9倍,简单、高效、可靠。

网友:
考虑楼上的意见,采用扼流圈输入滤波试试。

网友:
交流输出端加一电阻,阻值=(300-270)/整机工作电流;功率大于整机工作电流*(300-270)的3倍。不知这样可以不。

网友:
串电阻最省事,不过只要不超过功放管参数,电压高点也可以

网友:
也可以采用两级RC滤波。

楼主:
   于总看看用RC滤波   300V降到270V原件数值

楼主:
谢谢坛友们   我看看那个方便

网友:
电子管整流+RC滤波!

网友:
找一只15w曰光灯电感镇流器,串接在整流管阴极和原滤波电路之间,万事大吉!!

网友:
扼流圈输入整流,正好270V。

网友:
楼主没说要做单声道还是双声道,末级用什么管子,几种降压的方法楼上都说了。

网友:
增加稳压电路刚好合适,分立元件行,LM317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