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电子钟!帮忙改个断电后通电不用重新对时!

楼主(2019-11-25):
本人有个电子表因为断电就要重新对时!很是苦恼,奈何能力有限只能再次求助大神!希望能得到大神指点帮忙改进为加一个断电后通电不用重新对时。我手头有 2032的纽扣电池,看能不能利用上!!小弟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首先试试改个不断电的小 UPS 系统,若仍无法满足条件那就改个电波钟吧!记得假货宝上有专门帮客户制定修改的。再不然自己捣鼓个 GPS 来做受时也是行的啊!

网友:
这东西液晶的又不太费电,直接后面附着安装一个2032电池座引线至仅供计时芯片不供背景灯照明不就可以了。

网友A:
电源串电阻串个二极管,输出电压略高于2032电压,和2032输出并联供电

网友:
首先要弄清楚电路啊,找到芯片供电点

网友:
楼主先求着,我有一个和您一摸一样的,也是同求。
等你有了结果告诉我就可以了

网友:
利用应急灯电路原理改造

网友:
做成两个电池盒,就算换电池也不会掉电。一个是纽扣电池,一个是双5号电池。

网友:
断电时间是多久?长时间断电要保存时间的话必须要加内部供电让时钟不分不断电,看你这个板子面有一个ldo降压,看看降压后电压是多少?如果降压后电压和纽扣电池差不多的吧纽扣电池安装到降压后的电路里面应该可行,可以试试

网友B:
短时间断电的话加大和供电殡殓的电解电容既可以,首先要搞懂电路才能开搞

楼主(2020-12-16):
引用 网友B:
短时间断电的话加大和供电殡殓的电解电容既可以,首先要搞懂电路才能开搞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串电阻串个二极管,输出电压略高于2032电压,和2032输出并联供电

谢谢指点!

网友:
陈年老帖啊,LZ 改装的怎样了?

要我说,往小了改就是 UPS 思路,电源/电池自动切换,电源为主;
往大了改,直接把液晶的排线扯下来,自己重新坐一块主控,含液晶驱动、RTC读写,
用 DS3231 这样的带备用电池的 RTC 芯片,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