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河XH-789唱机电源是多少伏直流电?谢谢

楼主(2019-11-25):
求助:一台星河XH-789唱机无电源,不知道是几伏,求助。。。。谢谢

网友:
国内的电唱机一般是6v的,直接拿个手机充电器接上,微调一下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仁兄;你拍一下电源线/折开底板.拍一下变压器初级的文字标识就有答案了

网友:
你把这台电唱机的底板拆下,看看它的电机电压就知道是多少V,这电机是双速电机,通过面板控制速度开关(33,45)来改变电机的转速,好像是12V,拆开确认一下

网友:
我这台双速12V

网友:
12V概率大些,最好拆开看一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