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9994电机不转

楼主(2019-11-25):
维修一台三洋9994,马达开机转不到一钞钟就不转了,不是负载变大,而是调速板没有给电机电压,故障在调速电路板上,这个马达调速比较特殊,三十年前遇到此故障,都是换马达了事,现在想修复马达,不知有那位朋友修到9994这故障?,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电子调速还是机械调速。
大部分电机速度不稳是由碳刷磨损引起,磨损不厉害的可以在那个标贴(大部分电机的标贴是贴在碳刷口上),撕下的标贴可以看到那个涂胶面上都是碳粉。
在这个位置加入大量酒精冲洗掉磨损的碳粉,直到酒精颜色清澈(开始发黑),然后甩干,等一小时左右酒精蒸发干净后将标贴位置用胶带等封闭好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电子调速还是机械调速。
大部分电机速度不稳是由碳刷磨损引起,磨损不厉害的可以在那个标贴(大部分电 ...

电子调速,故障在调速电路上

楼主:
黄线,绿线是连到S641开关,但电路上找不到这个开关。

网友A:
在刚开机时马上测一下电机两端电压是多少(直流电机两端,不是电子调速两端),然后直接在电机两端加上这个电压,看是否正常。
假如正常,是调速电路问题,否则就是电机。稳速电路修理也不难,和稳压电源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刚开机时马上测一下电机两端电压是多少(直流电机两端,不是电子调速两端),然后直接在电机两端加上这个 ...

用机械表测电机,电机能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线,绿线是连到S641开关,但电路上找不到这个开关。

还可以查查那个调速用的1k电位器,失效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机械表测电机,电机能转动。

电子调速电路维修不难,先照楼上说的,微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
假如微调电阻好的,可以把电机卸下,用假负载代替电机,在调速电路两端加上电机的供电电压,测电阻两端电压是否正常,调高供电电压(一般2-3V即可),测假负载两端电压是否不变。再加大负载(电流提高20-30%)看电机两端电压是否不变,找到原因,维修难度不大。
这板就几个元件,先易后难,微调、二极管、瓷片电容、电解、三极管,按照这排列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速电路维修不难,先照楼上说的,微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
假如微调电阻好的,可以把电机卸下,用假 ...

我记得无线电有9994调速的电路图,但去找,这工程也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速电路维修不难,先照楼上说的,微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
假如微调电阻好的,可以把电机卸下,用假 ...

这块板,我几乎可以画出电路图了,但就是找不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调速电路维修不难,先照楼上说的,微调电阻是否接触不良。
假如微调电阻好的,可以把电机卸下,用假 ...

现在是这样,空载是有4.5V电压,但一加载就只有0.3V电压

网友A:
带载能力差,基本是电阻变值或三极管坏。
网上找了一个典型的电机稳速电路供你参考。
微调电阻你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载能力差,基本是电阻变值或三极管坏。

网上找了一个典型的电机稳速电路供你参考。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这样,空载是有4.5V电压,但一加载就只有0.3V电压

问题点找到了吗?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点找到了吗?这么解决的?

没有解决,现在是换马达了事,等以后再研究

网友(2021-01-15):
楼上的更换了什么型号的电机?我也想买一个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