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双路多功能电源

楼主(2019-11-25):
现在x宝上的恒压横流电路板很便宜,不到10元钱,输出可以达到30伏2安,加装散热片后可以达到5安,只需要自己弄个变压器和外壳就可以了。前几天有些时间做了一个双路输出,还带有电子负载功能,能控制放电电压和放电电流,主要给电池放电用,还有一个带前级放大的2030功放,为了检修音频设备用,过程没有拍,现在已经整机了,电路般是洞洞板,电路并不复杂。

楼主:
才注意,卡片机拍的,日期没有调,这表头的精度不够用只能到小数点后一位,打算换掉。

网友:
电路能不能放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我还在研究ATX改可调呢   这里就有双路   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研究ATX改可调呢   这里就有双路   厉害厉害

宝上的稳压横流小电路板很便宜,自己绕个变压器就行了,ATX弄不好炸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宝上的稳压横流小电路板很便宜,自己绕个变压器就行了,ATX弄不好炸管。

自己绕的话   可调电压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绕的话   可调电压有多少

此模块的输入电压5-36伏,输出电压1.2-32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模块的输入电压5-36伏,输出电压1.2-32伏。

好的   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我再研究研究

如需要大电流也可以用HRD 12008模块,此模块可改成恒压恒流,电流可达8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