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矿坛,求助一个小问题STM32单片机的PA15做普通IO,输出电压不足

楼主(2019-11-25):
最近用STM32F103C8T6单片机做一个小设备,需要用到PA15管脚。
按照资料,此脚做普通IO,需要用它的复用功能。
设置完以后,主程序使其交替输出高低电平。问题出现了,空载直连,高电平只有2.1V,正常是3.3V才对,试了两块板,都是这样,无法驱动我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代码把jtag禁掉

额⊙⊙!,已经禁掉了,可以控制,就是电压不够,高电平状态只有2.1V

网友:
PA15我使用正常,你仔细再检查下初始化部分代码。

网友B:
设为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为推挽输出

是推挽输出,OutPP模式

楼主:
晚点给测试代码贴出来给大伙瞅瞅

楼主:
下面贴上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we need to use gpio's interrupt,so enable the AFIO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全部重定义(此时用st-link下载,需在上电瞬间,或一直按着硬件复位键)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部分重定义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NoJTRST,DISABLE);仅PB4重定义

        //init the gpio porta.15 as output push and pull,DIR_L
        GPIO_Init_struct_temp.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_struct_temp.GPIO_Pin=GPIO_Pin_15;
        GPIO_Init_struct_temp.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_temp);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init the direction"I don't konw if this direction is right"

结束,附件是全部的main函数包括初始化函数代码

main.c

网友C:
输出端口选用复用试试

网友D:
加上拉电阻33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口选用复用试试

复用输出,直接无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拉电阻330欧。

电路已经此成型了。
按理说推挽是最强的。

楼主:
奇怪,换了一个mini板,同样的代码,电压正常难道我的6块钱的Stm32芯片是假的不成

网友:
接个nmos管子控制呢

网友:
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内部上拉电路有问题,程序是对的,但是芯片内部没有动作。不排除是单片机内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