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3P7中波正常,声音清楚,短波声音不清楚,像强信号堵塞现象,是哪里的问...

楼主(2019-11-25):
各位师傅,我在广坛买了台春雷3P7,该机外观比较新,线路板也很干净,看样子没修过,中周没调过,现在的现象是接收中波灵敏度正常,声音清楚,但2个短波声音不清楚,有堵塞现象,像信号太强的样子,是哪里的问题?我想检波后面的电路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检波前面,我有该机的线路图,不知哪一部分有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今天我把电解电容全部换了,短波声音堵塞现象没有了,灵敏度也不错,跟S2000对比一下比S2000差一点点,很不错了,等有空再测一下各 级三极管的静态电流。

网友:
老机器大多电解电容挂了。我有很多库存老电解电容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