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方案,直流60-80V变5V,最简单高效的方案

楼主(2019-11-26):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60-80V降压为5V?
越简单越好,个头别太大!

网友:
要是手机充电用,拿一个手机充电器初级接电瓶端子上,也就是50V,80V接220插头上,那头照样插数据线给手机充电。

网友:
dc_dc降压模块,马宝大把

网友:
买个电动车充电头就解决了,某宝大把

网友A:
看负载功耗,如果只是微功耗,电阻加稳压二极管搞定!  成本不到¥2.

网友:
中广芯源的2SC7777或者2SC9903加外部MOS管

网友:
你不说负载多大,电流需要多大别人怎么给你选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负载功耗,如果只是微功耗,电阻加稳压二极管搞定!  成本不到¥2.

得分 =50分  不及格

楼主虽然没有说明功耗,但是要求高效。你的方案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的,但是效率最低。

矿坛很严谨不给及格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分 =50分  不及格

楼主虽然没有说明功耗,但是要求高效。你的方案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的,但是效率 ...

要最高效率就简单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得分 =50分  不及格

楼主虽然没有说明功耗,但是要求高效。你的方案是所有方案中最简单的,但是效率 ...

如果 楼主的负载电流  0.1mA,,,我估计这反而是更高效的方法..

网友:
一般这种要求不是通信用就是车载用,首先要求可靠性,然后才考虑效率

网友:
要是给手机充电得1-2A电流,现成得电动车充电器买一个

网友:
6楼正解。先说清楚问题再讨论。

网友:
我曾经用在36V电瓶车上,有用。48V以上更好用,80V更不用说了。当年在36V车上用选了几个选输入电越低越好的。碰到问题是36电瓶带充电器负载大一点就不启动,有的没事,小电流没问题,50V以上输入应该没问题了。

把充电器拆开去掉220前面的限流电阻或热敏电阻,让直流电直接入到充电器220∨整流器上。注意:充电器接外直流时是没有极性之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楼主的负载电流  0.1mA,,,我估计这反而是更高效的方法..

还真是!  100 uA 这么小的电流可能还真的没有芯片敢来比比效率.

网友:
     买个交直流降压模块吧,很好用。
自己的电动车是60V电瓶供电的,原先用着一个60V压电喇叭,音量不大。后换了一个6V摩托车喇叭,电流接近2A,就买了一个60V交流降压模块,输出电压降为6V喇叭音量很大、很好用。

网友:
手机充电器不好用吗  哈哈

网友:
有些220v用的充电器直接就可以用,直接用,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