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交响用胆机 至少多大功率?

楼主(2019-11-26):
如题 我准备攒一个6p3p单端机 听交响功率似嫌过小 请教各位老烧 听交响 胆机功率至少多大呢?要配几寸的箱子?

网友A:
那就6p1单端,足够了。

网友B:
查喇叭的灵敏度算一下就知道了。你就是3M距离100db怎么也行了吧,聋子例外。很多听音响的人把自己搞成了准聋子,到耳鼻喉测一下听力吧,6L6都不够用,差不多可以办残疾证了。

网友A:
你是一个人听还是几个人听?在多大的房间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人听还是几个人听?在多大的房间听?

一个人 不超过十平的小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6p1单端,足够了。

两三瓦功率 只能推小箱吧?小箱低频不深 低频想下潜得深 箱子就要大一些 这是否要求输出功率要更大?我现在不考虑音量 只讨论低频

网友C:
就照你所想攒的6p3p嘛,足够你耳朵能存受的了。

网友D:
用电成本高,天热无法用,热死你,我一台6P3P推挽焊好试机后再也没有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电成本高,天热无法用,热死你,我一台6P3P推挽焊好试机后再也没有用过。

老哥,你房子没空调?

网友:
用心做一台KT66推挽,足够应付绝大部分音乐了。

网友:
胆机听人声才毒,交响乐啥都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照你所想攒的6p3p嘛,足够你耳朵能存受的了。

我纠结的并不是音量大小的问题 是这样 我去某宝挑箱子 问卖家6p3p 5-6w输出功率 听交响 哪种箱子好 结果卖家说5-6w还是胆机 就别想听交响了 哪种箱子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哥,你房子没空调?

就一个功放近400W用电,还有其它设备,客厅超大,一个人在家开不起空调。忘说了客厅里根本没有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照你所想攒的6p3p嘛,足够你耳朵能存受的了。

我自己又想了想 交响这东东 低频的份量比人声高多了 低频出色的喇叭尺寸必然大 可如果灵敏度高 小功率推照样可以出好的低音 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10来平 搞个小点的足够了

网友C:
一般音箱功率大于机器输出功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主要电子管功放要选灵敏度高的音箱。6P3P选6.5至8寸音箱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纠结的并不是音量大小的问题 是这样 我去某宝挑箱子 问卖家6p3p 5-6w输出功率 听交响 哪种箱子好 结果 ...

大口径喇叭小功率。声音好听。电子管功放力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功放近400W用电,还有其它设备,客厅超大,一个人在家开不起空调。忘说了客厅里根本没有空调

心静自然凉

网友:
胆机想听低频没问题,但想听大低音炮之类的不好办,想听大功率的建议上推挽配落地箱,听人声上单端配全频

网友:
我6P3P推挽推15寸专业百威音箱,声音还不能开太大。

网友:
二者价差不大情况下,还是大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音箱功率大于机器输出功率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主要电子管功放要选灵敏度高的音箱。6P3P选6.5至8寸音箱为 ...

好的 谢谢解答

网友:
我都尽量选低功耗设备天天用,光看电视就要开音响,就电视150W,别的还不算。想听效果时设备全打开220V电流整体上升吓人。

楼主:
交响要求箱子的频响下限是多少?有人说40Hz以下才合适

网友:
kt88单端能满足你一切需要,目前推我的双6.5寸落地箱收放自如

网友F:
吃份扬州炒饭,至少需要多大的碗?
想吃多就用大碗,想吃少就弄个小碗,或者大碗盛少点,小碗盛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吃份扬州炒饭,至少需要多大的碗?
想吃多就用大碗,想吃少就弄个小碗,或者大碗盛少点,小碗盛满点?

比喻不错 不过我这么问的原因 见12楼 难道是我被忽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比喻不错 不过我这么问的原因 见12楼 难道是我被忽悠了?

    卖家说得倒也靠谱,既然您喜欢听交响,欣赏水平肯定不俗。用胆机5,6W的功率推箱子(还得看箱子的灵敏度),确实不能完全展现交响的场面。如果只是平时听听,我觉得什么箱子,只要不是太差的,音乐还原度总会有个七七八八;若是从欣赏角度,那就又要另当别论了,音质、音色、频响以及大家很喜欢的乐器辨识等等,一般箱子恐怕达不到。
    我以自己的体会出个馊主意,在家里听交响,推荐耳机! 2000元的耳机比您2000元的箱子要靠谱得多,喜欢胆机,也可以配个胆耳放呀。

网友G:
由于人耳在声强较小的情况下对低频和高频的灵敏度较低,因此在小面积听音室功放最好加等响度电路或音调控制电路,适当提升低频。建议音箱灵敏度89dB以上,功放最好是6P1或6P14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人耳在声强较小的情况下对低频和高频的灵敏度较低,因此在小面积听音室功放最好加等响度电路或音调控制 ...

就是说功放功率小 就用高灵敏度的箱子和音调电路来补偿低频吧? 我先把机子焊出来配个高灵敏度箱子 效果实在不济 就试试音调电路 再请教白版 等响度电路是个啥 买过等响度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卖家说得倒也靠谱,既然您喜欢听交响,欣赏水平肯定不俗。用胆机5,6W的功率推箱子(还得看箱子的灵 ...

确实啊 手里一副ie80s 用手机配上某个音乐软件 推得服服帖帖的 爱不释耳 但是又想尝尝胆味 首先想到加胆耳放 但是80s阻抗只有16欧 otl电路没有找到合适的 自己又没有设计能力 买牛吧 又不知道耳放牛有什么讲究 再说了 80s不用耳放也可以推好 索性放弃耳放的念头

楼主:
加上又有个唱机和几张唱片 索性就攒个蛋鸡来听了 这才碰到12楼这种问题 看来音箱要达到耳机的效果 花费是耳机的数倍啊!摄影穷三代 音响毁一生 说的在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啊 手里一副ie80s 用手机配上某个音乐软件 推得服服帖帖的 爱不释耳 但是又想尝尝胆味 首先想到加胆 ...

    放弃胆耳放的想法十分正确!我就是走了弯路过来的。现在耳放就用晶体的,清清爽爽,静可如死水,动也若怒海,费用却不高。

网友:
6P3P超线性推挽,一步到位

网友:
没听话过,小功率就放不好交响,6P1或6P3P推挽足够了,除非你想音量大到房顶掀翻。胆机低频不好那更是谬论

网友:
0.5W也可以的。没有什么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的

网友:
说什么的都有但是重点是你的箱子,如果你的箱子灵敏度很高的大口径喇叭(12寸或以上)胆机就是5-8W的单端也可以,如果需要更大的力度可以选择推挽当然条件允许833,80,90,501,7092也未尝不可

网友:
听交响乐的功率,应该是听口水歌功率,十倍至二十倍。交响乐不是一直开那么大声,而是要保证足够的动态,也就是乐曲小声的时候,能听得清,大声的时候,声音不会破。

网友:
我用6P3P单端 3W机,音箱6.5寸喇叭,听交响乐《红色娘子军》音量开14点,不一会,有人来敲门..........

网友:
6P3P功率基本够用,低音不足输出变压器找,也可以用一下低音提升电路。如果想要有震撼的低音就用推挽电路吧。我感兴趣的也是交响乐。特别是低音提琴的伴奏声。

网友:
你在现场去听就知道你要的结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查喇叭的灵敏度算一下就知道了。你就是3M距离100db怎么也行了吧,聋子例外。很多听音响的人把自己搞成了准 ...

看房间多大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房间多大得的吧

10平一下小房间

网友:
有个朋友家里,在房间用EL34单端都已经感觉很大声了,面积大约也是10平左右,人距离音箱大约2M吧

网友B:
我看你的问题的关键在功放的输出中就缺少低频信息,人的耳朵有一个两头翘的听力曲线,所以你总是感觉低频不足。有必要测试一下功放的幅度-频率特性曲线。如果低频严重不足,提高功率就是错误的,应该改善幅度频率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问题的关键在功放的输出中就缺少低频信息,人的耳朵有一个两头翘的听力曲线,所以你总是感觉低频 ...

我的功放还没做 不知道低频怎么样 而且预算有限 箱子也准备买小的 先装出来听听 实在不行就买个音调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功放还没做 不知道低频怎么样 而且预算有限 箱子也准备买小的 先装出来听听 实在不行就买个音调板

音响这个东西听着舒服就是好家当。未必低音如何高音如何。音源很重要,比如收音机那就没有高音,听感就那么回事,现在CD都是那个样子,要好就要好音源,有了这个一个好耳机也打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这个东西听着舒服就是好家当。未必低音如何高音如何。音源很重要,比如收音机那就没有高音,听感就那 ...

拿来听黑胶的 古典名碟 所以力求完美 虽然对于初烧有些难度 但是至少也要在预算允许范围内不留遗憾!

网友:
我就是用6P3P,南京8吋全频。要开小才行,大了太吵,损伤听力。前面朋友说得好,交响乐CD也凑合,胆机主要听人声和器乐独奏、合奏类。交响乐动态太大伤耳。每次去听音乐会感觉被振晕,去卡拉OK、单位联欢或庆典等全是,没几个真正会调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人 不超过十平的小房间

用EL-34的单端足够了.....

网友:
听交响乐,还是用6P3P推挽吧,加上灵敏度高一点的音箱,低音喇叭尽量在8寸以上

网友I:
做推挽啦,保证你满意!亲自动手做,听过不满意再做,6P1你都没做过还想一步到位,其实6P1把输出牛做好己经够你十平方米的房听了,这样问下去你问到明年都问不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推挽啦,保证你满意!亲自动手做,听过不满意再做,6P1你都没做过还想一步到位,其实6P1把输出牛做好己经 ...

谁会只问不做呢?现在太忙 过年再做

网友J:
电子管单端是听味道的,听交响20W*2起步。

要是LP唱片功率可以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管单端是听味道的,听交响20W*2起步。

要是LP唱片功率可以小点

20w以上的机机 层主有什么推荐的管子和电路么 听说fu系列的高频发射管推挽磅礴大气 颇有贝多芬之风

网友J:
电子管接触的不多,没有好的推荐。但是电子管听交响成本需要考虑。

建议你先搞一个单端的系统配个10-12寸的纸盆老喇叭+3寸高音,听听。

电子管不要追求低音,低音吃功率,尤其现代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子管接触的不多,没有好的推荐。但是电子管听交响成本需要考虑。

建议你先搞一个单端的系统配个10-12 ...

箱子已经买了一对成品低音6.5寸二分频的
音箱diy真的不懂 买了喇叭不会diy箱子

网友K:
看看箱子的灵敏度,六寸半的估计89db,用6p6p的推挽机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箱子的灵敏度,六寸半的估计89db,用6p6p的推挽机应该可以的。

确实是89db 关键是6p3p单端已经备料
好料了 搭棚走线也设计好了 换管麻烦些 时间有限

网友:
6P3P单端输出功率在一般房间里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做推挽啦,保证你满意!亲自动手做,听过不满意再做,6P1你都没做过还想一步到位,其实6P1把输出牛做好己经 ...

放大声可以拆房子了

网友:
交响乐的动态范围大,一件乐器轻声独奏的时候要清楚,300人一起合奏的时候不能失真。所以整个系统的声压输出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放大器的功率和音箱的灵敏度得匹配,小功率的功放就要配高灵敏度得箱子。还有就是(如果在意邻居的感受)你可能需要一个遥控音量,否则你会跑前跑后地频繁调整音量。

网友L:
不是比声音大小,发烧友要求最小的失真,放大器是工作在最佳的那一段线性放大的区域,要求很大的功率储备。小功率的放大器开到震耳时,其失真已经是不堪入耳。幸好大多数人的耳朵不敏感。
店家的说法大致是对的,胆机的性价比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比声音大小,发烧友要求最小的失真,放大器是工作在最佳的那一段线性放大的区域,要求很大的功率储备。 ...

人要是烧糊涂了哪还在意性价比 就图diy时的乐趣 当然我还没有到这种境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子已经买了一对成品低音6.5寸二分频的
音箱diy真的不懂 买了喇叭不会diy箱子

如果你用电子管功放推现在出的音箱,20W不能再少了。

网友M:
用胆机最好功率大些,现在的喇叭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胆机最好功率大些,现在的喇叭灵敏度低。

买的89db的音箱

网友:
87分贝的音箱连晶体管的都不用了,电子管的要在90分贝以上才好。我的美国的音箱是92分贝的,。

网友:
3W的功率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