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开关电源版平衡输入直热胆机

楼主(2019-11-26):
   最近又做了几款开关电源,一款是多种电压的石机用电源,初略的制作测试已发在〈电源技术专区〉;一款是带高压延时、可调的胆机用电源。正逢第十一届DIY开赛就重在参与发此一帖。
  以前做过几种不同拓朴的电源,总结下来还是LLC谐振电源比较好,但是相同的LLC电源用不同的芯片又有很大的区别,有些芯片,没有起动电路、芯片电压需稳压、初级供电需稳压供电等才能有较好的效果。通过比较筛选,有一款比较好,就是三肯的SSC3S910,一是有自起动电路、二是有输入电压补偿电路,在外网电压偏低时能正常工作、三是据PDF介绍是SMZ模式的全程软开关。由于有很多优点,使得电源的电路更简洁、效率更高、噪声更低。
第一部分:电源
1、电路图
电源图
延时稳压图,
2、打板安装
在上个月画板打板
打板后的实样

装板

接好线准备上电测试
灯丝电压先输出
延时后高压输出,调到最高电压输出。
调到中等电压输出。
调到最低电压输出。由于压差大、电流大,此时调压功率管因散热不够不能长期工作,需加大散热面。

3、变压器绕制。电源已符合设计要求,但要做全直热胆机必需要有几组隔离的灯丝电压。
     变压器骨架
     绕变压器,用丝包李兹线绕,初级29匝,芯片绕组3匝。
    次级38匝,5匝、1匝X6。由于直热管灯丝需隔离,所以绕组较多,下面的桩头不够,就在上面出线。增加了4组辅助灯丝电压绕组,加上一组主控电压绕组共5组,可以用4支3A5和4P1S管。

    测电感
   现先用二支3A5管,做二组1.4V的灯丝稳压电源,下面这板原先不是用在此处,就将就一下。
    割二组一下来
    加整流后的板

    由于计算比较正确,各绕组电压符合要求,所以稳压部分省略了。
4、测试
上电灯丝电压和负压先输出。估计要做的胆机灯丝电流在1.6A左右,所以输出在1.8A时的高压是否过高,因高压是被动电压,受灯丝主控控制。
延时后高压输出。电压不高,可以不用稳压直供。

第二部分:胆机
这次先做单管推、准备还想做一台双管并管推的胆机,提高一点功率,不知行否。做胆机我是门外汉,不知各电压、电流是否对还请高手指导。
1、胆电路
  再画一张实物按线图
环氧板打孔装配

装好胆机,工艺较差。

2、测试
   上电后,单灯丝的功率为13.6W
    整机工作时功率为45.1W
   主控灯丝电压是5.2V,各4P1S管串一支2.2R电阻正好是4.2V。
  管子的各点电压,
3A5阴极电压
3A5阳极电压
4P1S栅极负电压
4P1S阳极电压
高压供电电压

音频信号初测,输出端接8欧负载测的波。
50Hz
125Hz
1KHz
16KHz
20KHz

试听

12584091[/at

补充内容 (2019-11-28 20:03):
在17楼有些频响测试,希各位参与探讨共同提高。

网友A:
话说一直好奇,网络上面开窗,是手工绘制的么?

网友:
好帖,内容精彩图文并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参赛!
请认真阅读大赛公告中【参赛作品发帖规范要求】的5. 部分,尽快补齐所缺的文档内容,通过审核,谢谢!

网友B:
这个电源希望能商品化对直热管制作有极大的好处

网友C:
工程浩大,制作精美

网友:
很好的作品,省铜的方案。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看得出来各种仪器都是楼主手制,很专业

网友E:
前辈,您那负载有资料吗?

网友F:
再次提醒:请尽快按大赛要求补齐参赛文档中所缺的内容,通过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次提醒:请尽快按大赛要求补齐参赛文档中所缺的内容,通过审核。

谢谢超版再次提醒,因这二天有事没及时补上,让你费心了,今天会补上。原帖中还少了一些测试也一起补上,再次谢谢!

网友G:
开关电源音质与变压器整流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版再次提醒,因这二天有事没及时补上,让你费心了,今天会补上。原帖中还少了一些测试也一起补上, ...

多谢了!

楼主:
继续上一些测试的图
     首先是电源的工作频率约123KHZ,LLC电源有二种频率形式,一种既定频又定宽,调功率是调PFC电压;一种是变频形式,调功率是调振荡频率,功率低频率高、功率高频率低。该电源是调频形式,有效功率约200W,频率在100KHZ左右,而该机功率只有45W,所以频率就高。
    不太了解LLC电源的坛友是不是有些奇怪,怎么是正弦波?这种电源确实不同于常规电源。芯片输出是方波,虽然功率管G极是方波,但通过电容电感的谐振,流过功率管的电流是近似正弦波,在电容二端就会有一个正弦波,上图的这个波就是谐振电容二端的波。另外,这种电源有二个频率,一个工作频率,一个谐振频率,当工作频率接近于谐振频率时效率最高,而且工作频率要略高于谐振频率,不能低于谐振频率。LLC电源工作原理相当复杂,由于水平有限,很难解释得一清二楚,仅是说个大概,不到和不对的地方还请坛内高手见谅和补正。

     各管的电压增益,3A5的增益约11倍多,但只有一级喂不饱4P1S,输出功率小。目前4P1S增益好象也偏低一点,应该在10倍左右,要调一下。已准备做一台二管推。

    最后测一下频响
     测试准备,由于是平衡输入,没有相因的信号发生器,就用正弦波音频文件通过播放器和解码平衡输出口进行测试。
频率从20HZ到20KHZ,从下表中可以看出解码口输出的各频率信号有些误差,输出功率为1W。
通过校正后的整机频响比较平坦

最后一张标志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一直好奇,网络上面开窗,是手工绘制的么?

我是看图画板,不是用图画板,年纪大了没事做瞎玩玩,不必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原创,支持设计,支持实用作品。

感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希望能商品化对直热管制作有极大的好处

谢谢你的建议,可是我一生只做推广之事,从不做产品,做电源、音响纯属不务正业,爱好罢了。

楼主:
谢谢您老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浩大,制作精美

谢谢,都是试验性做工一般般,但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看得出来各种仪器都是楼主手制,很专业

没事做就瞎折腾,做些必备的小工具和实用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辈,您那负载有资料吗?

就是用324做的,网上资料很多,不过在老数码论坛子过。

网友I:
总觉得胆机有声音是其他的功放电路无法比拟的。

网友J:
牛啊,能做软开关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关电源音质与变压器整流有何区别?

      你好, 至于音质是很难描述,在变压器整流中,还有胆整流和石整流之分,同是变压器还有方、环、O、C、R、双C等之分。因为我用耳机听的比较多,没本事用工频变压器做出没有一点工频声的机,所以只用开关的。
      另外,低频延伸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在输入一个低频信号作功时比较一下电压和电压波会有不同。但这个又会引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电源总内阻。
      对整个一个供电系统来说,开关电源的内阻肯定比工变电源低,这样就会引起内阻的二派之争,就是低阻派和适阻派(这是我这样定的,合不合适另当别论),低阻派的认为越低越好,可用设备测;适阻派的认为既不能高,又不能低,要适宜本机的阻抗匹配,每机都不一样,全凭耳朵校验。所以,不是同一机用二种电源进行比较,很难区分。即使能听出不同,由于各人的爱好不同也不会有相同结果。
     也有人会说:用开关电源的胆机,出来的是石机声。石机与胆机最大区别是石机有力,即使是用开关电源的胆机还是比不过石机的力度。
     为什么胆机比石机耐听,我是这样认为,(对不对大家讨论)是电子传导方式的不同,一个是隔离型、一个是接触型,隔离型等同于在管内建了个音乐厅(可能比喻不恰当),有一定的微混响。适当的混响大家都知道能润音色,希大家参与讨论,让我们这些刚入胆坑的能有所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总觉得胆机有声音是其他的功放电路无法比拟的。

我也有此感,所以学做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牛啊,能做软开关的都是高手。

谢谢,其实一点都不牛,开关电源是做象容易做好难,不动就更难,只要动手了什么问题都能在网上解决。我就是老来学艺,但为时不晚,能打发空闲时间、丰富业余生活,真是用用老脑防痴呆、动动筋骨防偏瘫。所以我认为最牛的是互联网。

网友:
浏览了一遍新作品, 这个最正式精致, 暂时投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希望能商品化对直热管制作有极大的好处

非常同意!

线路板和配套元件出个套件,有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此感,所以学做胆机。

弄胆机最难的地方就是电源和输出变压器,电源有高压,输出变压器要特别绕制,不然声音就变得不伦不类。

网友:
开关电源用于胆机,我改过一个彩电电源用于胆前级,声底清晰,相对变压器来说,感觉要好

网友:
看起来不错,挺好的

网友K:
很不错,投上一票,我也试验过感觉用开关电源比用变压器底噪小。还有标志照片的日期是不是弄错了?2009年?十年前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不错,投上一票,我也试验过感觉用开关电源比用变压器底噪小。还有标志照片的日期是不是弄错了?2009年? ...

谢谢你的鼓励,看得真细致,是发错了,超版也没有叫我改,所以没重发。其实PCB板上有日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看得出来各种仪器都是楼主手制,很专业

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做电源玩胆机就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东东,没事做就瞎折腾。不过这电源确实相当给力,极其宁静,低音还更有力。

网友:
作品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L:
您如果再开发一个开关电源频率是20Hz以下的5V或者6.3V的交流稳压电源,这对于811、300B等直热管就有了福音,对于低噪音可以直接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您如果再开发一个开关电源频率是20Hz以下的5V或者6.3V的交流稳压电源,这对于811、300B等直热管就有了福音 ...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开关电源用的是高频变压器,对于低频就无能为力,20Hz以下就是工频变压器也难以胜任。但可以用高频交流点灯,也可以直流点灯,我的300B就是直流点灯。当然有的说直流点灯不鲜活、电子发射不均匀,管子容易老化等,对于前者可一试便知,对于后二者就没有条件试了,估计说者也是猜想。希探讨。

网友M:
       支持这种专业级的DIY ,作品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楼主(2020-01-04):
引用 网友M:
支持这种专业级的DIY ,作品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谢谢你的光临,纯业余玩玩,但这电源构架确实相当不错。

网友:
这个鸡鸡做的的确有水准.

网友:
一直想试试功放用开关电源的效果,您老如有多余套件,来一套,高压250-28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