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稳压器变压器如何改成变压器

楼主(2019-11-26):
一个年代很久的家用交流自动调压保护器,想把变压器改成电源变压器,不知谁会改

网友:
这个问题 是 非常好改 问题是 改了做什么 这就是一个有多种电压的抽头的  自耦变压器 功率没有多大

网友:
如果自己会绕变压器就很好改,只是还需要重新设计一下,需要一些漆包线,绕出来的变压器功率要小于现在标注的500VA。

网友:
这个变压器 应该是 可以升压 也可以降压 如果你自己改 得 找到电压正常的时候 是哪个抽头 接 220v 然后把多出 220v 的线圈 拆掉 在重新 绕二次线圈 再一个就是 全部拆掉 然后经过你自己 计算 铁芯的截面积 在重新绕制一个新的变压器

网友:
另外 如果你用这个变压器 做比如 功放机的变压器 初级 220v 次级 是  30v x2  15v x2 好像只拆掉 多出220v的线圈 在重新绕 这两组次级 线圈 应该是绕不下这些线

网友:
这上面用的应该是自耦变压器,功率不大。
就像楼上所说的,找到直通接头,到输入线为初级,其余为次级。电压不合适,拆了重绕。
注意拆的时候,一直拆到第一个输出端,就是只保留细线经的部分,用相同的漆包线,再同向绕上到直通头相同的匝数,作为初级,次级根据需要自己绕即可。
这种稳压器应是上世纪8-90年代电压不稳时的应急产物,铁芯功率一般不大于50VA,片子质量也一般。当时折腾过几个,一句话强差人意。
现在这么折腾没多大意义。

网友:
最好能说一下这个电源的参数,然后根据情况分析。你如果想根据这个变压器改点什么,就得先知道这个变压器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质量不太好,但是铜是铜,铁是铁,不是铝线的。卖钱吧,够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500W 稳压器变压器功率只有 50W ,几十年前照杂志做过一台,
在 220V 处把导线分开就是隔离电源变压器,至于电压就是原来抽头电压,
这个变压器绕的乱七八糟估计难分离,小变压器现在买一个很便宜,折腾不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