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管锁相调频收音机"为什么没有"超再生背景噪声"呢?

楼主(2019-11-26):
  "单管锁相调频收音机"为什么没有"超再生背景噪声"?  这是什么原理呢?

补充内容 (2020-9-18 22:08):
传说中的锁相环FM收音机,没做成功,特来求教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84793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补充内容 (2020-9-22 20:36):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6108-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0:43):
一装就响,三管调频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23016-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0:52):
清明小假,在家折腾简易超再生FM收音机,收台成功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855417

补充内容 (2020-9-22 20:53):
搭棚焊接超再生FM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rtype=1&page=1

补充内容 (2020-9-22 20:55):
享受单管FM广播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72977-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1:01):
简单明了的fm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2507-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1:03):
一刻钟搞定的FM收音机中频电路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15341

补充内容 (2020-9-22 21:04):
山寨一个超再生FM调频收音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850918-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1:06):
FM收音机改成航空波段的图解方法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9772-1-1.html

补充内容 (2020-9-22 21:26):
三管FM超再生接收机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75860

补充内容 (2020-9-22 21:27):
【转】搜到一个非常简单的FM收音机,高人分析下是直放还是外差?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73652-1-2.html

网友A(2020-01-03):
做了一个灵敏度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灵敏度很差。。

前些时间我也是做了一个,,经过实验证明这个电路在没电台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背景的沙沙声,电台声音是有了,但是很小声,灵敏度也是很差,偶尔有某个电台稍微大声一点点点..,耳朵不好使的话根本听不到,还要拖一段1米长的天线,如果对电路进行改进的话,比如再加一级高放或者加大音频放大电路,又太复杂了,很不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时间我也是做了一个,,经过实验证明这个电路在没电台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背景的沙沙声,电台声音 ...

灵敏度需要调节 三极管的电流,可以提高灵敏度。本振太强的话,不容易被牵引,输出就小。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基本都同意,只有一点:
连续看,每次振荡-间歇,FM频率的波形不是方波,振荡起始是由0上升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一个灵敏度很差。。

不是骗人的, 不成功主要原因是死板按杂志图纸和数据,没有搞清楚其原理,那来的成功.我就是看了4楼、49楼、67楼、69楼之后做成功了,并且经过改进灵敏度很高,没有人体感应现象,相当稳定, 没有噪声超喜欢这个机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把本振降低而用其倍频, 目的是什么

用倍频混频,信号强度比基频小一两个数量级,混频噪声极小,而其基频只有接收频率的一半,信号强度虽大,但混频得到的频率为几十兆,仍是高频,不产生噪声。超外差用基频混频,信号强,而接收信号极其微弱,混频后噪声频带宽,所以只能接收较强信号,才能压制噪声。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B:
另到底是不是斜率鉴频?俺有不同看法:书上说该振荡器被外部信号同步,因此振频率是在中心频率两边随调制的 ...

ym78321  :谢谢你的力推.

是不是锁相? 这不是问题,

1问题是: 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在没有台的时候能够"鸦雀无声" 完全静噪的功能 ?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2本贴不界定它是"锁相"还是"超再生"检波, 不管是什么检波方式只求解它是如何实现"静噪"功能的?

网友(2022-11-19):
引用 网友C:
绝对是斜率鉴频,吹什么PLL的,要么傻要么2,当年无线电,电子世界,存在不少玄学派作者。

实践证明不是斜率检波,我也是细读4楼49楼67楼制作成功的。斜率检波音质很差声音象是有毛边似的,但这个频率牵引出来的音质纯正接近厂机。

网友(2020-04-11):
这个应该是再生电路,没有超再生熄灭振荡。

网友(2019-12-18):
若存在这样的现象:每次调谐到电台边缘时不需要反复小范围微调就能听清楚的,就不是斜率鉴频,若要仔细微调来降低失真的多半是斜率。因为签证本地振荡被牵引至同步,这就意味着自动进入频率中心了,就不是斜率鉴频了。根据我曾经的感受和坛友的实际调台介绍,应该是本地振荡能够被信号同步(高频电子电路书里本来有一种现象叫牵引振荡),只是电子世界那篇文章作者说成锁相了会使人联系真正的锁相环,多少有些夸张。

补充内容 (2022-12-1 11:04):
有朋友把这个牵引后进入同步的过程叫广义锁相,应该比说锁相环好多了。叫牵引振荡最合理。

补充内容 (2022-12-1 11:05):
近似实现了相当于锁相环应有的作用。

网友D:
这个算锁相??
虽然我对锁相的原理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个电路咋看咋没有看到怎么锁相的啊,感觉就是一个超再生电路。

网友E:
这图没有锁相环回路,应该是不带锁相功能的调频接收机。

网友:
超再生就是强烈的再生+再生定时熄灭,否则就一直啸叫了。一般的再生就比普通高放噪声大,那么超再生的噪声就更大了。内部载流子的热运动噪声被放大了。楼主说的单管FM只工作在一般振荡状态。ec极间电容只是形成电容三点式振荡而已,若加上阻塞振荡的RC,反馈再强一点则就是超再生了。

网友B:
另到底是不是斜率鉴频?俺有不同看法:书上说该振荡器被外部信号同步,因此振频率是在中心频率两边随调制的正负频偏而变,而且,此时晶体管的导纳随频率而变,所以C极输出中含有随频偏而变的音频信号。如此说就不像是斜率鉴频。到底如何理解呢?欢迎大家借楼主的帖讨论。俺基础知识不够。

网友F:
振荡频率是接收频率的一半,确实是接近电台时就自动锁定的!
九十年代做过,灵敏度还是蛮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锁相??
虽然我对锁相的原理并不十分清楚,但是这个电路咋看咋没有看到怎么锁相的啊,感觉就是一个 ...

1986年<电子世界>杂志一编文章标题是这样的, 是不是锁相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没有锁相环回路,应该是不带锁相功能的调频接收机。

是不是锁相? 这不是问题,

1问题是: 这个电路是如何做到在没有台的时候能够"鸦雀无声" 完全静噪的功能 ?  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2本贴不界定它是"锁相"还是"超再生", 不管它是什么检波原,  只求解它是如何实现"静噪"功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相信这电路有人做成功过,

是不是锁相? 这不是问题,

八九十年代我做过了,确实很好,这么简单的搭棚做一个试试看就算了,反正确实有点像锁相那样的,选台时一靠近就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振荡频率是接收频率的一半,确实是接近电台时就自动锁定的!
九十年代做过,灵敏度还是蛮高的!

lck88lck: 你好,具体原理能详细分享一下吗?  也是九十年代本人也制作过,在没有电台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 只是在收到电台时有瞬间噪声,,这电路的确有类似"背景静噪"的功能,  但一直搞不清楚它是如何实现"静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九十年代我做过了,确实很好,这么简单的搭棚做一个试试看就算了,反正确实有点像锁相那样的,选台时一 ...

不说搭棚,就是做个电路板都没问题,  这不是搭棚做一个试试看就算了的问题,   是想搞清楚它在没有电台的时候"背景静音-完全无声"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lck88lck: 你好,具体原理能详细分享一下吗?  也是九十年代本人也制作过,在没有电台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  ...

你看不到我发的图片吗?分析的很详细了,同步检波

网友F:
引用 楼主:
lck88lck: 你好,具体原理能详细分享一下吗?  也是九十年代本人也制作过,在没有电台的时候完全没有声音,  ...

没有收到台时,振荡是等幅波,没有频偏,几乎没有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八九十年代我做过了,确实很好,这么简单的搭棚做一个试试看就算了,反正确实有点像锁相那样的,选台时一 ...

我也是做过,的确是这样. 只是不清楚其工作原理. 所在发贴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收到台时,振荡是等幅波,没有频偏,几乎没有噪音。

嗯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收到台时,振荡是等幅波,没有频偏,几乎没有噪音。

老师:真的好感谢你, 你一言道明了这个緾绕我多年的问题., 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相信这电路有人做成功过,

是不是锁相? 这不是问题,

沒有了外来频率,谁和本振混频,四五十兆的频率里面不会夹杂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了外来频率,谁和本振混频,四五十兆的频率里面不会夹杂噪声吧?

也不能这样理解吧,  例如超再生,没电台的时候它也是沒有了外来频率的呀, 也没有谁和超振混频呀, 而且它的频率比更四五十兆的频率还要高, 里面不一样夹杂无明的噪声吗, 在没有电台的时候却是噪声一片. 有人说这噪声是因为超再生接有RC间歇振荡产生的噪声, 为了证实是不是RC产生的噪声, 我只保留R去掉C ,按理说没有间歇振荡了吧,  但还是噪声一片;  同步检波与超再生原理绝然不同  所以, 还是16楼说的有道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理解吧,  例如超再生,没电台的时候它也是沒有了外来频率的呀, 也没有谁和超振混频呀, 而且它 ...

还没完全吃透这原理,不过我觉得北极兵老师讲的跟lck88lck应该是一个意思。我觉得超再生的噪音主要来源于它是反复起振又反复熄灭,无论有没有收到台都是这样,这反复起振熄灭过程产生的噪音。而这个电路在无台的时候没有反复起振反复熄灭的过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理解吧,  例如超再生,没电台的时候它也是沒有了外来频率的呀, 也没有谁和超振混频呀, 而且它 ...

我估计你去掉的C是发射极回路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估计你去掉的C是发射极回路里的。

的确是,

网友B:
俺理解:噪声有两个方面:一是本底(三极管内部载流子运动噪声),二是外部(接收带宽内干扰或随信号带来的)。前者在超外差中因FM需要限幅而被过度放大了(AM中虽未限幅但也被较大地放大了),在本电路里单管放大量很小。后者被抑制了,因为输入侧98为中心的外来噪声在输出侧49(44~54)为中心的LC负载回路得不到更多放大(与音频相比),因为高频负载只有失谐的LC回路,随后有高频接地电容,音频负载上得不到对高频噪声的有限放大。只有有用信号才能与倍频混频,但混频结果不需要选频回路,直接变音频被音频负载输出了。所以两种噪声都听不到。可以验证:如果后接放大器,该管的本底噪声是可以听到的,而外部(干扰、天电、信号携带)的噪声还应该听不到,或不如FM噪声大。这是俺理解的该电路本来的的“静噪”原理。欢迎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完全吃透这原理,不过我觉得北极兵老师讲的跟lck88lck应该是一个意思。我觉得超再生的噪音主要来源于 ...

坛友很想了解你说的"这个电路在无台的时候没有反复起振反复熄灭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理解:噪声有两个方面:一是本底(三极管内部载流子运动噪声),二是外部(接收带宽内干扰或随信号带来的 ...

谢谢关注,论坛就应该这个样子

网友:
你可以看这位坛友的,已制作成功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D:
引用 楼主:
坛友很想了解你说的"这个电路在无台的时候没有反复起振反复熄灭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振荡是一直存在的,跟超再生最关键的一个区别是,超再生的振荡是间歇的,正是因为这个间歇产生的噪音。
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
超再生的间歇频率通常在几十~100kHz,这本身是听不到的,但在每次振荡建立时都是向着很强的方向增长,期间噪声被放大。不一定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个电路的振荡是一直存在的,跟超再生最关键的一个区别是,超再生的振荡是间歇的,正是因为这个 ...

值得学习的原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