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家用

楼主(2019-11-26):
又一次心血来潮,想用车机改家用,想问下大侠,接功放需要转换吗?

网友A:
不是大侠

你要转换什么?直接输出接喇叭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接喇叭,不能接功放,接功放的话要转接

网友:
功率输出已经足够大,家庭用完全可以,只是二个喇叭要弄个音箱装饰一下,自我感觉功放对于家庭来说没有多少作用,声音大点扰民。

网友:
车机自带功放,且功率也够大,直接接喇叭就行,大多都是4声道,分为前左/前右,后左/后右,这8根线用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不能接错!

网友:
一般车机声音够大的了,还要接功放干嘛

网友:
汽油车机准备个12v5A的电源。如果是柴油车机准备24v的电源。

网友B:
输出直接接音箱就可以了,如果想接功放,那么需要小改造一下,要从解码芯片的输出脚引出信号

网友:
因为车机自带功放,一般接前方两个声道就行了,后方声道备用。

网友:
家用直接接音箱,没有必要接功放,功率完全能满足。

网友:
所谓的改造无非就是,在车机没有Line输出的情况下,直接扬声器输出线FL+、FR+信号线对地电阻分压1/5-1/4左右或者各经10K电阻后接10K双联电位器调整即可保证音频信号幅度满足规范要求。
一部现在的车机基本BTL输出功率确实不小,一般人平常家用确实够用无需更改,直接家里音箱就可以。(至于喇叭引线尾线定义可以开壳看功放IC型号查得对应输出或者主板背面直接有标,电源引线也好确认主要是ACC线需要细心确认)

网友:
这个不用单独接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侠

你要转换什么?直接输出接喇叭就可以了

家用是大音箱,怕推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直接接音箱就可以了,如果想接功放,那么需要小改造一下,要从解码芯片的输出脚引出信号

谢谢,这个工程有点大,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用是大音箱,怕推不动

有多大?看几欧几瓦的,你可以接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工程有点大,不知道怎么弄.

真想改造,找解码可能会头大,找功放输入端会好找一些,音量控制就是车机开到最大,然后用功放上的音量控制

楼主:
昨天没有发完图片,今天补发。

5GD 035 220

5GD 035 220

5GD 035 220

5GD 035 220

CO-EH8688KF

CO-EH8688KF

CO-EH8688KF

CO-EH8688KF

S-85113AB00

S-85113AB00

S-8511AB00

S-8511AB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想改造,找解码可能会头大,找功放输入端会好找一些,音量控制就是车机开到最大,然后用功放上的音量控 ...

以前看见论坛有人从主板上引线出来 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见论坛有人从主板上引线出来 的 .

就是从主板引线,把前置放大后的信号拉出来给功放,你这个真没必要改,直接用就行。不是说车机的功放坏了没法修才这样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从主板引线,把前置放大后的信号拉出来给功放,你这个真没必要改,直接用就行。不是说车机的功放坏了 ...

改的话也是里面用跳线,最好是屏蔽线,从解码输出引到机壳的相应插针上,把功放断掉,这样从外观上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大?看几欧几瓦的,你可以接一下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接喇叭即可,要接功放的话要衰减处理或者找到机器音频输出就可以直接接功放

网友:
你的喇叭功率多大?我用车机推动两个美国EW音箱,一共是750W,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用是大音箱,怕推不动

  你家用的大音箱喇叭是十寸的吗? 如果是应该可以, 我就是用福特汽车CD机推十寸三分频大音箱! 都不错呀!

网友:
音质一般,,,,

网友(2020-02-10):
这几天闲着无聊我也改了一台,其实很简单就是找个合适的盒子装一下就行,音质还是不错的,使用的12V5A的开关电源直接接了两个小音箱喇叭,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AM波段没信号呢?一个台也收不到吗?

网友C(2020-04-05):
汽车音响主机我有几百台,各种规格的汽车基本都有,我公司卖汽车新车换导航换下来的新机子,没有办法用出去。

网友:
用书架音箱是可以的!

网友:
接功放可以、必须选择车机线路输出

网友:
直接接一对小书架箱就可以了

网友(2020-12-22):
引用 网友C:
汽车音响主机我有几百台,各种规格的汽车基本都有,我公司卖汽车新车换导航换下来的新机子,没有办法用出去 ...

拿这里卖啊  这里喜欢车机的人蛮多的

网友:
我改过多台了,有的车机需要解码,有点要安装蓝牙,AUX,最重要的是外观要做好。摆在家里才像个样子。直接接音箱,功率足够大。

网友:
我用来接6.5寸的两分频书架箱做电脑音箱,感觉足够了。如果是在客厅里用,功率还是小了

网友:
TB上有专门的机箱出售,有些机箱两边还有简易音箱,本人曾改过。没有机箱外观帮不雅观。

网友:
看后面的有功放,不需要接功放,可以直接推动喇叭,效果还不错的

网友:
八十年代初听卡带就是从车机起步的。现今常听点卡座或开盘,仍对车机存留着一份念想。
手头一台好成色三星CD+卡带老车机,弄不清尾线接法,很是纠结。

网友:
能加平板电脑吗?

网友(2023-03-29):
车机怎么加低音音箱?

网友:
车机家用.音箱推荐4欧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