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回事,老司机帮忙!!!!

楼主(2019-11-26):
这个扼流圈必须要用吗?替换电阻为什么一分钟都坚持不住,而且烧毁前有声音,但声小

网友A:
5W 1K是普通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数值。你这个是双声道的功放,相当于两台收音机的用电量。相应的流过替换电阻的电流增加一倍。当然消耗的功率至少也需要多一倍以上。

网友B:
高压总电流按照70毫安计算,这个1K电阻上的压降就是70V,功耗接近5W,楼主你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W 1K是普通电子管收音机用的数值。你这个是双声道的功放,相当于两台收音机的用电量。相应的流过替换电阻 ...

不会算,用1K的阻值合适?用10W?

双声道,但我只接了一个喇叭,另一边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总电流按照70毫安计算,这个1K电阻上的压降就是70V,功耗接近5W,楼主你看可行?

就是不会算,所以问问你们这些高手

网友C:
我请问您,一个滤波电感线圈,它的直流电阻有多大?几十欧姆,还是几百欧姆,还是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请问您,一个滤波电感线圈,它的直流电阻有多大?几十欧姆,还是几百欧姆,还是1K?

那天求助帖问了,说用1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算,用1K的阻值合适?用10W?

双声道,但我只接了一个喇叭,另一边空载

甲类放大,不论是否接负载,电源消耗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算,用1K的阻值合适?用10W?

双声道,但我只接了一个喇叭,另一边空载

立马关机,千万别空载不接喇叭,输出牛危险。

网友D:
降低纹波的,去掉可能导致背景有交流音,可以尝试用晶体管滤波电路代替,控制好压降大小,功耗适可而止,但对楼主动手能力有所怀疑,安全第一,不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天求助帖问了,说用1K的

别人说的,也得自己考虑实际情况啊。
你换成100欧的,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低纹波的,去掉可能导致背景有交流音,可以尝试用晶体管滤波电路代替,控制好压降大小,功耗适可而止,但 ...

看来第一个组装就要流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说的,也得自己考虑实际情况啊。
你换成100欧的,就没事了。

谢谢,明天再试试,今天不弄了

网友E:
想知道为什么要替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请问您,一个滤波电感线圈,它的直流电阻有多大?几十欧姆,还是几百欧姆,还是1K?

感觉1K有点大的离谱

网友:
把输出变压器输入端的线头接在这个电阻之前就行了

网友:
为什么你要换掉那个扼流圈?用1千Ω的电阻?

网友:
电阻一分钱一个,扼流圈不少于50元一个!厂家笨蛋哦

网友F:
总电流近80毫安,用1k电阻代替扼流的耗散功率6w左右,用5w电阻肯定是要热的(5w电阻指的是耗散功率极限值守5w,并不是适宜工作在5w状态,依据电阻的型号不同,5w的实际工作状态下温度温度为75-125度)
另外电阻代换扼流圈的原则是输出电压相同,用1k电阻输出肯定到不了300v,用220-330欧/5w差不多

左边的圈中可调电阻可以去掉,也可以改用其他阻值100欧可以,470欧也可以,1k也能将就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滤波效果,加大电阻功率(10W)即可,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应当注意,用1K的阻值,供电电压是否达到要求,如果差别太大(过高或过低),还应当调整该阻值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电流近80毫安,用1k电阻代替扼流的耗散功率6w左右,用5k电阻肯定是要热的(5w电阻指的是耗散功率极限值守 ...

谢谢老哥认真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考虑滤波效果,加大电阻功率(10W)即可,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应当注意,用1K的阻值,供电电压是否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为什么要替换呢?

没钱买扼流圈呗,这话问的

网友H:
其实,后级功放管屏极对电源纹波并不是太敏感,因此RC滤波的电阻取小点没关系,1k太大了,而且要考虑压降和电源内阻,内阻过大影响动态(虽然小单端也没啥动态),海版建议的100欧可以,如果觉得滤波效果不好,加到200或300都行,主要看压降

另外前级可以和后级分开滤波,前级电流小,对纹波更敏感,用大电阻增加滤波效果,后级用小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钱买扼流圈呗,这话问的

这个电阻要用线绕的(最好10W以上)!楼主用的是什么?

网友:
这是我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后级功放管屏极对电源纹波并不是太敏感,因此RC滤波的电阻取小点没关系,1k太大了,而且要考虑压降和 ...

换了颗270欧的,可以工作了

想再问一下,这个电子管工作后一般有多少温度,很烫吗?

楼主:
谢谢,说的不一样的,不知道听谁的,只好试了 ,手头没有100的,用了一颗270欧的,后级300V,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阻要用线绕的(最好10W以上)!楼主用的是什么?

谢谢,就是线绕电阻,本来想用水泥电阻,但是没找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颗270欧的,可以工作了

想再问一下,这个电子管工作后一般有多少温度,很烫吗?

屏耗大,工作电流大的管子,玻壳温度就会越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颗270欧的,可以工作了

想再问一下,这个电子管工作后一般有多少温度,很烫吗?

很烫,手不能摸。

网友H:
引用 楼主:
换了颗270欧的,可以工作了

想再问一下,这个电子管工作后一般有多少温度,很烫吗?

6P15我没尝试过,不是很清楚,但根据管子大小和屏耗,选择一个常见的管子可以推断下,6P1工作的时候,外玻璃壳手可以短暂的触摸,因此推断温度绝对不会超过100,也就70~80之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6P15我没尝试过,不是很清楚,但根据管子大小和屏耗,选择一个常见的管子可以推断下,6P1工作的时候,外 ...

感觉不止七八十度,工作电压正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颗270欧的,可以工作了

想再问一下,这个电子管工作后一般有多少温度,很烫吗?

要看灯丝的功率和屏耗 电子管发热主要就是两部分 阴极灯丝发热和阳极耗散热 电压放大管屏耗低 发热主要是灯丝 但是体积小 散热不如大的功率管 也会比较烫 功率管屏耗比较大 只点灯丝和加上阳极电压相比 管子的热度明显不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止七八十度,工作电压正常值

如果手能短暂的触摸(半秒),大概就是7,8十度,100度以上就无法摸了,超过150度,手放上去就起泡,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觉不止七八十度,工作电压正常值

不过也要依管而定 1z11只点灯丝的话根本感觉不到热度 另外 lz原来是玩半导体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线绕电阻,本来想用水泥电阻,但是没找着

线绕电阻的功率不足可能与制造商使用的线材有关(3W的线材5W的封装),如不介意可用串联,并联来达到所需要的阻值及功率。如4支1K的电阻两并两串阻值还是1K,承受功率却大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过也要依管而定 1z11只点灯丝的话根本感觉不到热度 另外 lz原来是玩半导体的?

在你们这些大佬面前,我这都不能叫玩,叫瞎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线绕电阻的功率不足可能与制造商使用的线材有关(3W的线材5W的封装),如不介意可用串联,并联来达到所需 ...

谢谢,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手能短暂的触摸(半秒),大概就是7,8十度,100度以上就无法摸了,超过150度,手放上去就起泡,可以 ...

你个糟老头子坏的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6P15我没尝试过,不是很清楚,但根据管子大小和屏耗,选择一个常见的管子可以推断下,6P1工作的时候,外 ...

新问题来了,如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新问题来了,如图

电容估计有问题吧,换电容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在你们这些大佬面前,我这都不能叫玩,叫瞎弄

胆机圈里我也是半个小白 谁不是边弄边学 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胆机圈里我也是半个小白 谁不是边弄边学 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容估计有问题吧,换电容试试

电容没有问题,管子第8脚内部没接东西,这电压哪来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容没有问题,管子第8脚内部没接东西,这电压哪来的?

3是第3脚 8. 4是阴极对地电压8.4v 相当于栅负压8. 4v(忽略反栅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3是第3脚 8. 4是阴极对地电压8.4v 相当于栅负压8. 4v(忽略反栅流)

哦,对,第8脚没有用,老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电阻成这样,但是阻值还没变,220欧,电容也是好的,一会儿我换颗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J:
3是第3脚 8. 4是阴极对地电压8.4v 相当于栅负压8. 4v(忽略反栅流)

抱歉 说错了 这个图好像是说3 8脚连在一起?然后栅负压是-4v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抱歉 说错了 这个图好像是说3 8脚连在一起?然后栅负压是-4v

不,你刚才说的才是对的,8.4V是电压,8脚空着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抱歉 说错了 这个图好像是说3 8脚连在一起?然后栅负压是-4v

那应该就是你的说法 8.4是电压 3是管脚 刚才又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第8脚没有用,老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功率管阴极电解电容最好别直接贴着电阻焊 离开一些 否则会容易被烤坏

楼主:
可以确定是管子的问题,我把两个管子对换了一下,对应的电阻也就冒烟了。是不是说明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管子的问题,我把两个管子对换了一下,对应的电阻也就冒烟了。是不是说明这个管子有问题???

测一测这个管子的屏流 和另一个管子对比一下

网友:
欧姆定律是电工技术里最基础的知识,电流(A)=电压(V)/电阻(欧姆),该电路给出6P15阴极电压8.4V,,阴极电阻220欧姆,电流=8.4V/220=38.2mA,双声道电路为76.4mA。功率=电流平方x电阻。前级电子管忽略不计,1K电阻上的功率=0.0764X0.0764X1000=5.84W。正常情况应当使用10~15W的电阻。等效于1.6H 电感。

网友K:
电扇调速器你看行不

网友L:
好像忘记跟你说了,,,,,赠您的管子里,记得好像有一只是6P14来着,,,,,,14和15的内部不同的,管脚定义也有点差异,,需要用万用表先量一下,记得15有两个脚是通的,14的不通。。。还有,您所问的那个电感可以很廉价的弄到。用一个小变压器,不要初级绕组就是了,或者老式荧光灯镇流器就是,要求荧光灯是带启辉器的那种。还有就是品牌电脑电源里也有,而且那个的滤波效果更好,我现在的胆机上就用了两只那种PFC的电感,如果愣是要用电阻来代替,建议用大于5W以上,100欧姆以内的电阻。。。当然有那种线绕电阻是最好的。。。切记!胆机在通电的情况下,输出变压器不要空载!容易损坏,我原来有一只输出变压器也是空载通电,瞬间就击穿初级了,只好报废。还有通电的情况下,机内有高压,一定要注意安全,以防触电,,被电的滋味虽然很酸爽,提神醒脑,但千万不要冒险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像忘记跟你说了,,,,,赠您的管子里,记得好像有一只是6P14来着,,,,,,14和15的内部不同的 ...

原来有一个步进计数管驱动板 掉电之后上面还有高压 自己不信邪去抓那个板子 正好手指碰到焊点上 那叫个刺激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好像忘记跟你说了,,,,,赠您的管子里,记得好像有一只是6P14来着,,,,,,14和15的内部不同的 ...

还有单端输出牛为什么不能空载呢?是不是可以类比电动机 电动机轴不转 线圈就容易烧? 反电动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单端输出牛为什么不能空载呢?是不是可以类比电动机 电动机轴不转 线圈就容易烧? 反电动势?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好回复,反正我的那只是挂了,论坛里有各位老师,您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网友:
扼流圈50有点贵,你找一只13--15w的曰光灯电感镇流器,几块线就能拿下,代替你电路中的扼流圈,万事大吉、保你满意!!!

网友M:
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管子要多少安(毫安)的电流,就知道要多大的电阻和功率。不清楚机器的工作点,按6P15每管40毫安算,加前面的管,90毫安(这个值只是举例,具体的要量机器的工作点才准确)。电阻的降压有90V,欧姆定律,功率=90VX90ma/1000=8.1W;已经超出电阻的功率。加上这样降压也太大,管子的工作点变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电扇调速器你看行不

风扇调速器是用可控硅。通过交流电的相位变化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达到控制输出功率。不适合用在电压控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M:
风扇调速器是用可控硅。通过交流电的相位变化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达到控制输出功率。不适合用在电压 ...

我是说吊扇的那种,线圈的,嫌圈数少可以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像忘记跟你说了,,,,,赠您的管子里,记得好像有一只是6P14来着,,,,,,14和15的内部不同的 ...

谢谢提醒,你赠送的管子里有两颗6P14, 一颗6P15,这个有文字能看清,有一颗字看不清了,只好对比,后来我判断为6P15,第一次开机,我的确是一个喇叭没接,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输出牛应该是没事,因为用的1K电阻代替的扼流圈烧毁,直接来坛里咨询,所以第二次就把喇叭都接上了,两个喇叭都能响,但有一侧第3脚电压慢慢升高,1W220欧电阻冒烟未烧,超过9V后,喇叭就像卡住了一样不响了,随即关机,管子冷却后重启,又重复现象。对换6P15后,另一侧故障重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管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风扇调速器是用可控硅。通过交流电的相位变化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时间,达到控制输出功率。不适合用在电压 ...

你年纪很小吧,没见过那种中间抽头的风扇调速器??以前落地扇和吊扇大都用线圈的,后来才有电容变速的,有了遥控的电扇后又有了可控硅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说吊扇的那种,线圈的,嫌圈数少可以加绕

已经用电阻代替着,等把线路都理顺了,再来看换不换成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管子要多少安(毫安)的电流,就知道要多大的电阻和功率。不清楚机器的工作点,按6P15 ...

谢谢,已经用270欧10瓦的电阻代替,工作正常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先找本电子管方面的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年纪很小吧,没见过那种中间抽头的风扇调速器??以前落地扇和吊扇大都用线圈的,后来才有电容变速的, ...

不算小,没理解到你说的是找旧的。现在新的都是可控硅的。那些线圈的可能要去废品站找了。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些入门书籍 不可能事事求人 再说了 论坛上发帖等回复 毕竟是碎片化的学习 找一本书自学是系统性的学习 这才适合初学者

网友:
推荐《电子管电路基础》孔夫子旧书网上很便宜就能搞一本 再来一本《无线电通信用电真空器件手册》以备将来自己设计机器用

网友:
330v—320v=10v,按双声道140ma,100.14=71欧,10x0.14=1.4瓦,用71欧电阻,3瓦或以上的就可以了,用电阻换,可能会有电流声

网友:
看图中阴极电压,单声道电流才38ma?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能不能先找本电子管方面的书看看。

不研究了,也就弄这一次了,不玩电子管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还有单端输出牛为什么不能空载呢?是不是可以类比电动机 电动机轴不转 线圈就容易烧? 反电动势?

输出变压器是一个阻抗变换器,初级次级阻抗比是个固定值,当次级空载时,相当于次级阻抗无限大,根据变换比,初级的阻抗也会无限大,但是初级会有屏极电流通过,电压U=I*R,即使电流I很小,因为R很大,所以U会变得很大,如果接在这个线圈两端的电子管内阻又很大,那么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圈两端的电压就会很高,所以就会很容易把线圈击穿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不研究了,也就弄这一次了,不玩电子管了

楼主您不要泄气,不懂就问呗,可能我还不如您呢,都是来学习交流的,我觉得玩电子管更加有趣!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您不要泄气,不懂就问呗,可能我还不如您呢,都是来学习交流的,我觉得玩电子管更加有趣!慢慢来吧! ...

玩归玩,做出来的东西家人不让用,怕吵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玩归玩,做出来的东西家人不让用,怕吵

您说得真对,我做好的胆机也很少用,只好等LP出门不在家时打开过过瘾,声音也不能开的太大,怕影响到邻居休息!唉!

楼主:
引用 网友P:
您说得真对,我做好的胆机也很少用,只好等LP出门不在家时打开过过瘾,声音也不能开的太大,怕影响到邻居 ...

爱好电子是一种乐趣,但外在因素不允许呀,玩的就是个过程,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输出变压器是一个阻抗变换器,初级次级阻抗比是个固定值,当次级空载时,相当于次级阻抗无限大,根据变换 ...

差不多懂了 谢谢!

网友Q:
串联在电路中,阻值大压降大,同样电流通过,功耗大。
把电阻适当减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串联在电路中,阻值大压降大,同样电流通过,功耗大。
把电阻适当减小即可。

已经改了,大家还在为技术讨论???

网友R:
问题是,电感为什么楼主一定要用电阻来换呢,知道电感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就不会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问题是,电感为什么楼主一定要用电阻来换呢,知道电感在这里是起什么作用就不会换了。

楼主已经说过,扼流圈50元太贵,不舍得买,能用一只廉价的电阻代替也行!

网友S:
我也想用电阻代替一下,水平太差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也想用电阻代替一下,水平太差不知道该选多大的电阻

那就看这里面的回复,高手们已经回答的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