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简易电容表

楼主(2019-11-26):
前段时间自制了一个电容表,虽然我能力有限但是非常喜欢DIY,所以也想展示下自己做的这个小制作,自己一个人搞也没人交流,做出来也没人愿意看实在没意思,在专业人员看来我做的东西都是垃圾,我也实在没办法,我初中都没毕业,用到的技术全都是靠着爱好自学的,由于水平有限也没电容表或者电桥对比,只有几个电容也不知道标准不标准,我不懂模拟电路,这个电容表电路量程切换和放大部分采用许老师的设计,去掉后面的带通滤波和模拟监相部分,直接采用两个ADC口同步采集,程序是我自己写的,我做了下面这些更改,单片机采用2元的STM32F030F4P6,10K正弦波采用软件生成100点正弦表,定时器输出SPWM,每个点触发一次ADC采样,采集100点,因为ADC只能采集正电压所以打开反相再采集100点,上臂下臂分别采集两次,一共采集四次合成两个完整正负电压的表,再用软件生成一个100点正弦和余弦表,把前面生成的电压表的100个数据分别和正弦余弦表里面的数据相乘,再把200个和正弦余弦表相乘的结果相加,100个和正弦表相乘累加的是虚部,100个和余弦表相乘累加的是实部,上面其实就是DFT算法,全部采用定点计算,得到上臂实部虚部,下臂实部虚部四个数据,下面公式计算:
100×((−1287−458i)÷(277−813i))

100是下臂电阻阻值,-1287是上臂实部,-458是上臂虚部,227是下臂实部,-813是下臂虚部分

等于:
2.149253489−159.034862505i 单位欧姆
前面的是电阻后面带i的是电抗
3.14×2×10000= 62800
10000是正弦波频率10K,这个电容表只有10K的频率,这个频率通过定时器计算的,可能也有误差我没有表能测。
最后用1÷(62800×159)=电容,单位F,159是电抗
程序计算的是串联阻抗,全部用的定点数比较麻烦还容易溢出,因为水平有限没写过浮点数的各种运算的
函数。

放大部分虽然设置了4个档但是只用了29K的,量程也只设置了3.4欧、100欧、1K欧、10K欧、100K欧档位,依次用液晶显示的1-5代表,量程00是100欧档。

按键2切换电感和电容测量,采用手动量程,按下按键1慢慢自增加。

没有校准程序,由于我只有一个20M示波器和万用表,也没有标准件,再加上水平差所以这个表测量误差很大,究竟多大我也没有别的测量设备对比,由于没办法对比,也不能确定我写的程序用DFT计算实部虚部有没有问题,电容测量范围只测量过最大330uF,最小22pF,测量电容的时候要使电抗比下臂电阻大才准确,不然正弦波就变形了,我做的东西基本没有实用的,这个制作算是能简单测量几个电容了,LCD显示的电抗、电阻、Q值、都可能有问题,只有电容显示的大体差不多,我能力有限,程序全部开源,请懂模拟电路和程序的师傅帮忙改进。

正弦余弦表生成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 {
  float m,pi,sr,si;

  int rr,ii, n,i;
  n=100;
  m=2;
  pi=3.141592;
        for(i=0;i<n;i++){
           sr=cos(2*pi*i*m/n);
           si=-sin(2*pi*i*m/n);
           rr=sr*0x8000;
           ii=si*0x8000;
           printf("0x%04X,0x%04X,",rr,ii);
}
        printf("\n");
}

单片机固件和源代码下载

编译器安装,下载GNU binutils或者安装ARM-NONE-EABI
GNU binutils编译命令
    ../configure --target=arm-none-eabi --prefix=/home/yjmwxwx/220g/ruanjian/chengxu/arm/bianyiqi/bintuils/

    make

    make install

三个窗口从上到下分别是JLINK调试窗口、编译窗口、EMACS编辑器窗口,要编译程序很容易只要再编译器窗口输入make就行了,没有按钮非常简单。

电路图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Q0ODk3MzUz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实物图,由于不会设计PCB,家里只有白铁皮,所以电子元件都直接焊在外壳上,今年我买了1千米细电线,所以不用用纸卷了。

补充内容 (2021-4-30 11:26):
第二版做的也不怎么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95653&extra=

补充内容 (2022-2-19 15:55):
277误打成227
应该是

octave:16> a
a = -1287
octave:17> b
b = -458
octave:18> c
c =  277
octave:19> d
d = -813
octave:20> (a*c+b*d)/(c^2 + d^2) *100
ans =  2.1493
octave:21> (b*c-a*d)/(c^2 + d^2) *100
ans = -159.03

网友A:
我要向你学习,程序玩得那么溜,电脑水平也不会太差,试试立创EDA,画板子上手很容易,现在打板也免费

网友:
佩服,那么多线。

服了。

网友B:
厉害啦!楼主风格依旧
别说初中生,就是大分部本科生都做不出来您这东西。

网友C:
不错,要是硬件电路懂的更多的话,可以弄很多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向你学习,程序玩得那么溜,电脑水平也不会太差,试试立创EDA,画板子上手很容易,现在打板也免费

我写单片机程序也是入门级,也没老师教,完全瞎摸索,从来没画过PCB,现在做电路板价格便宜了,真应该学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啦!楼主风格依旧
别说初中生,就是大分部本科生都做不出来您这东西。

谢谢鼓励了,您才是真的厉害,软硬件连机械都能自己做,我做的这个就是ADC测个电压,而且做的还不实用,电容也测不准,也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要是硬件电路懂的更多的话,可以弄很多东西了

感觉硬件比软件难多了,需要各种仪器测量还要买电子元器件,还要会物理和数学,我这两样非常差,也不知道从哪里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硬件比软件难多了,需要各种仪器测量还要买电子元器件,还要会物理和数学,我这两样非常差,也不知道 ...

建议你使用仿真器学习,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用买元件和仪器!
比如:Multisim14,我用这个学到不少知识,发现了以前很多没有想明白的事,在里面都搞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使用仿真器学习,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用买元件和仪器!
比如:Multisim14,我用这个学到不少知识, ...

这个我也安装了,但是不怎么会用,等用到的时候你教教我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安装了,但是不怎么会用,等用到的时候你教教我怎么用。

你要学那些基本的元件后在弄这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那些基本的元件后在弄这个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我矿坛最佩服的人之一。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
会写程序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种 制作 很 牛,赞!

网友E:
楼主真的很牛,数字电路用搭棚焊接,实在是惨不忍睹,为何不用洞洞板排列焊接?

网友F:
楼主编程可以,有没有可能做兼写程序,帮我开发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真的很牛,数字电路用搭棚焊接,实在是惨不忍睹,为何不用洞洞板排列焊接?

很多年前买过洞洞板,但是早就用完了,每年花不到300元买电子元器件,能到农村的快递比较贵,要控制重量所以没买。
铁皮比较多,所以就有啥用啥了,做这个表主要是试验,为了学习下这种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编程可以,有没有可能做兼写程序,帮我开发写程序。

我写程序很菜的,您可能不太了解,我写的这个是汇编语言现在已经淘汰了没人用了,用这个写了程序以后别人也很难维护,不如直接找人用C语言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写程序很菜的,您可能不太了解,我写的这个是汇编语言现在已经淘汰了没人用了,用这个写了程序以后别人 ...

放心汇编离被淘汰还远的很,搜索一下使用量排名就会知道。只要编程风格好,几十万行甚至更大规模的汇编代码依然很好维护。很多年以前有本书叫《BIOS研发技术剖析》,是AMI公司针对sis620芯片组主板BIOS部分源代码的公开和讲解。里面提及很多编程风格的内容,我认为很不错。我认为玩汇编跟对体系结构和厂家很重要,跟对了几十年不用太大变革,小的调整肯定会有。实际其它语言也依然有类似问题。再有在极小规模代码上汇编无可替代。还有逆向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心汇编离被淘汰还远的很,搜索一下使用量排名就会知道。只要编程风格好,几十万行甚至更大规模的汇编代 ...

您说的可能是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真的淘汰了,最多就是开机没进入C语言函数前的一小段初始化用,别人最常说的就是都什么年代了还写汇编,我以前搞过逆向,发现连搞逆向的都不看汇编了,我说我还看汇编人家都笑话我,人家都用IDA PRO 的F5自动翻译成C语言,写汇编现在是找不到工作的,我们5线小城市的老板都知道要会C语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可能是多年前的事情,现在真的淘汰了,最多就是开机没进入C语言函数前的一小段初始化用,别人最常 ...

初始化也是有初始化函数的。所以用c可以全部完成。另外有的单片机已经集成类库了。但这些与淘汰汇编没有太大关系,一些观点是人云亦云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见识过汇编的威力。一些开发环境对混编的支持也非常好,调用规则搞清楚也就没啥障碍了。所以在多人配合的软件工程里,把文档规则做好,无缝结合没有任何问题。关于逆向工程,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用汇编编写或混编加密会给破解制造相当大的困难,因为逆向工程的人连汇编都不熟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心汇编离被淘汰还远的很,搜索一下使用量排名就会知道。只要编程风格好,几十万行甚至更大规模的汇编代 ...

《BIOS研发技术剖析》很好

网友:
等高人接手出套件,我要一套。

网友:
这搭接焊我佩服!

网友:
楼主是码农啊!

网友H:
你好楼主,我一直都不懂LCR电桥的原理,请问您能否发我些相关资料我研究下

网友:
服了,那么多线。  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楼主,我一直都不懂LCR电桥的原理,请问您能否发我些相关资料我研究下

我是在网站上学的理论,以前发过,用CHROME浏览器自动翻译就能看,里面讲的比较详细,

地址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ic/imped.html#c3

具体到我做的这个就是,上臂采集一个正弦波相差90度的两个电压,下臂再在同样位置采集两个相差90度的电压,然后用复数计算器就可以算出电阻和电抗。

比如采到上臂第一个电压-1287,过90度采到-458,切换到下臂在上臂第一个电压的位置采到227,过90度采到-813。
后面有i表示虚数,也就是虚部,没有i的是实部,用下边式子需要用复数计算器

100是下臂的电阻阻值

100×((−1287−458i)÷(277−813i))

不过我做的这个不是直接采两个相差90度的电压,而是采集一个序列100点的电压,通过DFT算法计算出实部和虚部

在线复数计算器
https://www.hackmath.net/en/calculator/complex-number?input=100×%28%28−1287−458i%29÷%28277−813i%29%29++&submit=计算

我不会表达,其实就是ADC采集上臂下臂采各采两个相差90度的电压,非常简单。

我做的这种原理就是上臂和下臂比较,比如下臂100欧电阻,测的上臂和下臂电压相同就是平衡了
,平衡了上臂的电阻肯定就是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