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MF18表直流量程不准的原因

楼主(2019-11-27):
我有一个18表,但是在直流任何量程内测试无论多少伏的直流电压都是指针向右打到底,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指针也有反应,指针到表盘中间位置。但电阻档测试电阻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档位电阻烧了!

网友:
给你个MF18的图,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A:
同意楼上判断,自己对照线路,慢慢查。MF18是好表,直流电压是基本刻度,如果不准,这款表就没用了。找到故障最好用原厂的电阻更换。此外过载可能游丝会过热退火,如果是这样表基本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判断,自己对照线路,慢慢查。MF18是好表,直流电压是基本刻度,如果不准,这款表就没用了。找到故 ...

     游丝都退火了,那得多大电流,动圈早就烧毁烧断了,修过很多表,也绕过好多动圈,还没碰到过游丝退火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能不能确定一个大概的范围,这样我也好对应检查。

网友:
图上那不是有直流档吗,你跑跑线路就是了。照着表头方向跑。

楼主:
回去试试看吧,毕竟技术有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游丝都退火了,那得多大电流,动圈早就烧毁烧断了,修过很多表,也绕过好多动圈,还没碰到过游丝退 ...

本人可是遇到过一块500表。没法使用,调好零点,搬动一下,就大幅度变了。确定是游丝退火了。由于不会更换游丝,只好彻底报废。

楼主:
昨天拆开看了一些,表头里面动圈两磁钢外皮脱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可是遇到过一块500表。没法使用,调好零点,搬动一下,就大幅度变了。确定是游丝退火了。由于不会更 ...

        可以肯定的说,你这个情况不会是游丝退火,如果轴尖、轴承、磁钢缝隙等都完好,就算游丝退火也不会是这样,你想,如果游丝退火失去弹性,还能调零吗?而且,退火后弹性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大减,灵敏度会大增。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是有细纤维在磁缝中造成的,总之情况复杂要详细分析。

网友:
检查R1-R12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谢谢祝吉祥自在。